都所TDA7293容易烟花,我咋开最大只听扑哧一下没事?

楼主(2024-02-04):
       闲着没事,看上TDA7293主从并联,网上买了PCB,在抖音商家买来TDA7293,由于没有注意,音量电位器装反,交流±28V整流,简单装好试机,打开电源只听炮灰喇叭扑哧一声,吓我一跳(因为初次通电,手机音量输出50%),便传来悦耳的音乐声。传说中的烟花呢?

网友A:
现在装个功放,机箱是最大的开支。

网友B:
散热片没装绝缘吗??应该检测下绝缘,我的用了10多年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没装绝缘吗??应该检测下绝缘,我的用了10多年都没坏

装了,我说一切正常,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没装绝缘吗??应该检测下绝缘,我的用了10多年都没坏

TDA系列的功放快性能不错。感觉最不爽的就是背板不是通地,而是通负极。这样处理起来必须加绝缘片,一旦背板接地,就造成炸机。而LM3886系列就自带绝缘,安全性就高了许多。

网友:
3886价格还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装个功放,机箱是最大的开支。

我的算算:机箱425   变压器138,PCB两块60,TDA7293四块39x4=156...........上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系列的功放快性能不错。感觉最不爽的就是背板不是通地,而是通负极。这样处理起来必须加绝缘片,一旦 ...

3886TF的散热片才带绝缘。3886T是裸板导电散热片。

网友D:
光是音量大不会有事,就怕负载短路,或者高电压供电又是大音量下用4欧姆喇叭,才会炸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是音量大不会有事,就怕负载短路,或者高电压供电又是大音量下用4欧姆喇叭,才会炸毛

这个好像是真的,其他说一不小心烟花应该是芯片质量问题或者线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系列的功放快性能不错。感觉最不爽的就是背板不是通地,而是通负极。这样处理起来必须加绝缘片,一旦 ...

背板不是通地,而是通负极 也不能这么说.............如果是单电源,那背板不就是地.......... 看怎么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算算:机箱425   变压器138,PCB两块60,TDA7293四块39x4=156...........上千了。。。。。。。。。。 ...

所以说,DIY成本不低的........特别是有颜值好看,性能功能又不错的,往往DIY成本比成品机,贵不少,成倍的价格

网友:
别怕,没那么娇气的,但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上策!!!我的一台三并和一台单片  7293  ,输入端接触不良,声音巨大,都闻到焦糊味道,本以为都挂掉了,结果检查后没发现异常,再次通电使用,竟然都还是好好地,吓出一身陈年老汗了

网友:
现在玩集成的都是老情怀了

网友:
前两天鼓捣TDA7293成品板,不注意把输出端接到地线上了,试机不响,检查才发现接错了,改接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系列的功放快性能不错。感觉最不爽的就是背板不是通地,而是通负极。这样处理起来必须加绝缘片,一旦 ...

有两种 一种绝缘,一种不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系列的功放快性能不错。感觉最不爽的就是背板不是通地,而是通负极。这样处理起来必须加绝缘片,一旦 ...

LM哪个是自带绝缘的?OCL推挽AB类结构基本上都是接负极的,只有塑封TF后缀的绝缘,与TDA和LM无关的。

网友:
造价都上K了,加个喇保吧。

网友(2024-03-15):
我也是被你吓一下,刚看开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