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下重料做电源

楼主(2024-02-04):
淘了一个小电源铁盒,家里还有些电子元件,再做一个供实验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外接电源。硒堆的特性是需要慢慢加压老化,之后是越用越好,整流后声音绵柔醇厚松散,像一瓶陈年老酒,容易上头。 电路就不上了,就是简单的整流电路。灰色机壳有西电风格了。

网友A:
亮点在那个矽堆,开启电压低,唯有耐压较低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B:
硒整流堆加PCB表贴器件,真有点老爷爷领着重孙子散步的感觉,四世同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点在那个矽堆,开启电压低,唯有耐压较低是不可避免的。

用了一段时间,目前硒堆还好。甲电整流稳压AC-DC我给加了一块厚铜板增大散热,收音机连续工作4小时电源无故障。

网友:
硒堆  怎么接的?我也有  250伏需要接几片?

网友C:
给个硒堆接线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硒整流堆加PCB表贴器件,真有点老爷爷领着重孙子散步的感觉,四世同堂啊。

关公战秦琼的感觉 咋好玩咋来。晚间听直流机背景音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硒堆接线图可以吗

楼主:
6070年代的电子元件如今还能被人使用,还能展现其性能,是多么的幸福啊!

楼主:
版主资料是真丰富啊!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资料是真丰富啊!图文并茂

朋友老货不少呀,赞!

网友:
谢谢  非常的感谢你的介绍

网友C:
讨论问题 别仅仅凭着自己的感觉夸夸其谈  而且定论性的表达  整流原件 硒堆确实过时了  而且整流的效率很差   但是耳朵  人的听感  却让它存活了下来  因为小电流  前级电路用硒堆声音好  理论上解释不了  可是对于很多烧友就是感觉声音好。

网友:
一片多少伏  整流滤波350伏需要串联多少片?

网友D:
居然还能找到好使的硒片,果然给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讨论问题 别仅仅凭着自己的感觉夸夸其谈  而且定论性的表达  整流原件 硒堆确实过时了  而且整流的效率很差 ...

    理论上也是可以解释的,就是开启电压低,而且曲线缓和,曲线形状类似电子管,与晶体管的快速开启的曲线有明显区别。另外因为接触面的“巨大”造成电容也较大,应该还有类似在普通的二极管上并联小电容的效果。这些不同,应该会带来不同的声音表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目前硒堆还好。甲电整流稳压AC-DC我给加了一块厚铜板增大散热,收音机连续工作4小时电源无 ...

给灯丝供电的模块加大散热,工作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能找到好使的硒片,果然给力啊

实验证明,老物件质量是非常好的,很耐造。这个硒堆是个珺品,蕾答上用的。片子和绝缘漆极其厚实。之前是个全波型制,由于我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没有中心抽头故将硒堆改成桥式型制,就是片子全部拆除,20片分四组每组5片,中间均分相对出正级。上电工作非常稳定,无噪音无振动无发热。绝对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也是可以解释的,就是开启电压低,而且曲线缓和,曲线形状类似电子管,与晶体管的快速开启的曲 ...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觉得传统模拟的东西很有意思

网友:
用这个电源供电,满满的仪式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验证明,老物件质量是非常好的,很耐造。这个硒堆是个珺品,蕾答上用的。片子和绝缘漆极其厚实。之前是 ...

每一片能扛多少伏?
单独测一片,用X10K档,反向电阻有多大?

网友E:
硒堆也收有一些,都是拆机的,还没使用过,当时的心态纯属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硒堆也收有一些,都是拆机的,还没使用过,当时的心态纯属情怀。

感觉片子有点小,用它们做些东西玩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片子有点小,用它们做些东西玩吧

除了两个,其他的片子边长都是三厘米的,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尺寸吧,有打算过使用,但现在还没有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两个,其他的片子边长都是三厘米的,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尺寸吧,有打算过使用,但现在还没有想 ...

这个东西做个小充电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片能扛多少伏?
单独测一片,用X10K档,反向电阻有多大?

每片极限25伏,过了片子就起包了

网友:
这么神奇?省了酒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做个小充电器挺好。

电流小了点,按相关资料,边长三厘米的,应该都不到0.3A,用来做晶体管收音机的外接电源倒是挺应景的,还有一个想法是做老式晶体管前级的电源部分,最好是锗管的前级,那才感觉相得益彰。

网友F:
好像有说硒堆过流状态下不大容易烧坏

网友G:
N年前拆大八一手摇发电机时见过里面有一块类似的硒堆,整流输出电压430V,当时不知道是啥东东,只觉得咋这么大一块奇怪的东东,看了楼主介绍明白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片极限25伏,过了片子就起包了

取18伏较合适

网友H:
外接电源连线不带屏蔽层噪音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接电源连线不带屏蔽层噪音会很大

啊!还有这种情况?连电线也要屏蔽?找点铜箔给它包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N年前拆大八一手摇发电机时见过里面有一块类似的硒堆,整流输出电压430V,当时不知道是啥东东,只觉得咋这 ...

硒堆的片子耐压都是20伏左右,片子面积越大通过电流越大,430伏电那需要许多片子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说硒堆过流状态下不大容易烧坏

长期过流过压,坏是要坏的,就是小外伤可以自愈,内阻比较大

楼主:
感觉硒堆刚通电时电压不是很稳定,声音发蒙无力,烧一会儿电台广播声音就变得正常好听了。后面很稳定。有人说用它做电瓶充电器整流对电瓶保护很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啊!还有这种情况?连电线也要屏蔽?找点铜箔给它包上看看效果

肯定的 不用屏蔽噪音大的吓人,你去看看正规机子的做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的 不用屏蔽噪音大的吓人,你去看看正规机子的做法就明白了

光处理线材恐怕不行吧,噪音是从交流电电源里过来的,隔靴搔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处理线材恐怕不行吧,噪音是从交流电电源里过来的,隔靴搔痒啊

那是两回事。

网友C:
玩就是实践出真知  一根线的事  接上有噪音就换根屏蔽线  只有做才有积累。

网友:
楼主玩的好  我的硒堆有用武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就是实践出真知  一根线的事  接上有噪音就换根屏蔽线  只有做才有积累。

即其有道理

网友C:
按图搭接  26片为一个  做成桥式整流  没接电容  直接测量  交流220伏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只有88伏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搭接  26片为一个  做成桥式整流  没接电容  直接测量  交流220伏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只有88伏 正常 ...

不正常。次级多少伏整流的?硒堆整流后有一点压降正常,但不多。你这个下降这么多?片子接对了吗?另外,硒堆长期不用是要慢慢老化一下的,不要一次加满电压,先几十伏的给电,烧上几个小时,再加电老化。老硒堆质量还是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次级多少伏整流的?硒堆整流后有一点压降正常,但不多。你这个下降这么多?片子接对了吗?另外 ...

谢谢你的回复  有烧友说 可能桥式整流变成了半波整流了  一路没通 我晚上回去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