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M-203B2这种型号的双联可变电容怎么样,值得玩吗?

楼主(2024-02-04):
手上有几只这种双联可变电容器,应该是270px2的,体积20x20x14(高度不含转轴),比常见的CBM-202体积小,不知道Q值高不高?

网友:
有个鼠标垫,想配台电脑

网友:
这是老东西

网友:
还是闲鱼上卖掉最好。否则就像2楼说得那样,又“浪费时间”了

网友:
正常的基本不需要考虑电气参数,外观尺寸是硬伤,比普通的小一圈不太好用,价格还不便宜!有这精力还不如用202B2了,

网友:
可以代替202B可变,占地面积还小。

网友:
咏梅2yx系列收音机用的这款双联

网友(2024-04-04):
有介质(空气除外)的可变电容器最大的缺点是调台出现咔、咔吵声,厂家为何不生产兼容机械可变电容的变容管可变电容,只在上面加装个正电源,焊点部分与现有可变电容兼容即可。

网友:
找出颗纽扣,想配件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