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失谐斜率鉴频一只二极管并联倍压检波FM调频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4-02-04):
近日实验了下面图的这个,单失谐斜率鉴频一只二极管并联倍压检波FM调频矿石收音机  ,是在之前的矿机改的,试听效果很好,调节c1  c2  的容量可以改变选择性和灵敏度,欢迎老师矿友们交流探讨。

电路图

矿机

网友A:
矿石机,是当年不得已的一种方法,玩到极致时,也会有一番感受....

现在追求的方向多样化了,遥远距离的接收和发送,就象新的“矿机”一样,同样令人着迷...

星球之间的信息传输,会吸引未来的新一代“无线电爱好者”们,想想都过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矿石机,是当年不得已的一种方法,玩到极致时,也会有一番感受....

现在追求的方向多样化了,遥远距离的 ...

马老师的第一代FM矿石机升级换代啦!看到度盘指数道140Mhz, 请问118 -138Mhz这段有收到过信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老师的第一代FM矿石机升级换代啦!看到度盘指数道140Mhz, 请问118 -138Mhz这段有收到过信号吗?谢谢。

可以收到出租车对讲机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收到出租车对讲机信号

那不容易,频率很稳定,灵敏度也非常高了.

网友B(2024-06-23):
距离发射天线大约8-10km. 我也试了这个电路,在高楼接受,选台都有优势。在楼下毕竟距离太远,建筑物遮挡很难。 请问马老师FM远距离接受哪个电路更有优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发射天线大约8-10km. 我也试了这个电路,在高楼接受,选台都有优势。在楼下毕竟距离太远,建筑物遮挡很 ...

距离远的我还没有试过,应该场效应管灵敏度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