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石SDR收音机小改进

楼主(2024-02-04):
孔雀石SDR收音机使用电子飞梭(编码器)设置功能和调台,这就带来一个困惑,那就是调节飞梭时的定位点很是不爽,哒哒的声音太大,功能设置钮倒无所谓,调台钮就太影响使用了,一是定位点定位不准,卡点位置并不在编码正确位置,造成调节数字乱跳,并且定位点有一定的旋转阻力,还有很大的响声,影响别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拆开调台飞梭,发现定位卡点是一片向上翘起并带有凸点的弹片,凸点与编码盘上的一圈凹点对应定位。用一字钟表起子将翘起的弹片最大程度向下压,再原路装回试机,这回好了,虽然还有一点点定位感觉,但是已无大碍,消除了讨厌的咔哒声,调台变得非常丝滑,改造完美收工。可惜全过程没拍照片,只能语言描述一下。顺便提一下,我的一台用这种飞梭的示波器也有调节乱跳现象,抽空看看能不能照葫芦画瓢给它动动手术。

网友:
用的是同款,楼主你的注册了吗?

网友A:
拆过编码器,把弹簧片压平,平滑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过编码器,把弹簧片压平,平滑旋转。

还能这么改?不影响正常使用吗
我的汽车上先锋收音机,音量是平滑的编码器,调台是段落的编码器

网友:
改过,拆除弹簧片后轴有点晃荡,不如换个无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么改?不影响正常使用吗
我的汽车上先锋收音机,音量是平滑的编码器,调台是段落的编码器

其实弹簧片都可以不要,编码器有定位和不定位的,DE1103是平滑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