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高手改用氮化镓pd电源 不知道对音质的影响如何

楼主(2024-02-04):
网上看有些高手在播放器或解码器上改用氮化镓电源,据说音质有提升 ,不知道坛里有没人这样玩法,如果是外置电源的比较好解决,换上pd诱骗线就可以,内置线性电源的一般比较高端,估计对普通的开关电源才有可能提升音质

楼主:
网上搜索氮化镓电源对音响音质有没提升,搜索出来的资料较少

氮化镓充电器采用固态电路,使用氮化镓充电器可以有利于提升音频设备的音质表现力,不含有机液体,工作稳定性高,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可以提供稳定的电源输出。这有利于保证音频设备工作在最佳状态,减少音质波动。

网友:
可能就是一些炒作的噱头。

网友:
知道氮化镓和普通充电器的特点吗?只是效率高。工作频率高。体积小。价高。炒作。都一样用。

楼主:
难怪厂家都没用上 估计对音质没提升

网友:
骗人的,音响界什么玩意儿都往音质上靠,已经见怪不怪了,防骗窍门就是只要说“用了这东西音质好”的,一律不要信

网友:
沒的事,騙你沒商量。

网友:
转一下百度;

氮化镓电源(GaN power supplies)具有以下优点:

快速充电。氮化镓充电器能够提供更大的电流,从而加快充电速度,提高充电效率。
体积小巧。由于氮化镓的高电导率,它能够匹配体积更小的变压器和大功率电感,使得充电器体积更小,便于携带。
高能效比。氮化镓充电器相比于传统充电器,能够提高能效比,更好地发挥供电效果,降低用电成本。
安全性高。氮化镓充电器采用了多重保护技术,可以有效避免电池过度放电、充电过流、短路等问题,使得充电过程更加安全。
环保节能。采用氮化镓材料制造的充电器可以实现更高效的能量转换并减少热损失,从而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然而,氮化镓电源也存在一些缺点:

成本高。氮化镓作为新型第三代化合物,合成环境要求高,从制造工艺上讲,氮化镓没有液态,不能使用单晶硅的传统直拉法拉出单晶,纯靠气体反应合成,这使得氮化镓充电器的成本更高。
稳定性差。由于氮化镓电源材料的结构比较复杂,导致其稳定性比较差,容易出现漏电和故障等问题。
容易受温度影响。与硅基材料相比,氮化镓材料的热导率较低,且其热扩散系数也较小,因此,氮化镓电源设备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一旦温度过高,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和寿命。
适用范围窄。由于氮化镓充电器的技术特殊性,目前仍未能适用于所有设备,如不少低端甚至中档手机等。

网友:
火电和水电谁的音质好

网友:
楼主应该用水电、煤电、核电分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