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发生器里的双联电位器问题

楼主(2024-02-04):
拧低频信号发生器频率旋钮,感觉好像接触不良一样,输出电压有很大波动。拆开观察这个电位器做工很细致,不是普通碳膜电位器,并且可以360度旋转的。尝试滴酒精无效。请教各位这种怎么修理。

补充内容 (2024-2-5 13:11):
9楼已经补充图片。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可以360度转。

网友:
电位器可以上传照片, 信号发生器也要说明生产年代(型号产地等信息要完整), 才能大致判断故障

网友:
以前修电器,有的顾客说就是断了一根线,让我帮他接一下。这个机机是修还是不修,

网友:
焊下电位器,拆开寻找毛病再用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
时间久了接触不良而已,不管什么电位器都有这毛病,我的可调电源上的多圈儿有时候也这样,调到某个电压突然跳一下,换了新的就没事了,拆开清洗也可以修复,就是比较难拆

网友:
楼主说一下仪器的型号,电位器的外形结构,此类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
大概率是“稳幅电路”有故障或性能欠佳。

楼主:
就是这个电位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可以360度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位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可以360度转

可将电位器接线断开,记住留下标记好还原。最好用两只万用表,旋转电位器测试他们,看看电位器的同步如何、稳定性如何。

同步性能变差、稳定性不好、振荡电路稳幅电路性能变差,都会导致你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位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可以360度转

这个看结构好像就是碳膜电位器或者绕线电位器(就是一个接触簧在电阻线圈上滑动那种),使用时间长了随着不断摩擦,会有碎屑产生,也会存在接触不良,这种电位器很好拆,拆开把里面的碳膜或者电阻线圈和触簧清洗干净,抹点润滑硅脂(防止氧化以及产生的碎屑乱飞)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位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可以360度转

这样的电位器不可能360度可旋转,应该是控制旋转范围的东西坏了造成的。

如果它确实是360度可旋转,则碳膜电阻片就应该环绕360度都有,否则就会在某处有断点。而360度都存在碳膜片的话,则180度方向就应该是最大的阻值,两边都会对称地减小,而机器的刻度不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反正坏都坏了,你拆开研究下不就清楚了,或者先不拆开电位器,只取下来测量个点阻值是否正常,但这个测量要很精细才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