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色环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楼主(2024-02-04):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色环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赶脚是 白紫蓝黑棕 976欧姆 1%

楼主:
测量不通,卸下测量上兆欧,对吗

楼主:
这机器是JVC的录放音卡座

网友:
红绿黑金吗?似乎是个25Ω的电阻。
V信小程序搜索“电子硬件助手”,里面有电阻识别。
因为拍出来可能有色差,但是你看实物就不会偏色,你自己查查看。

网友:
看上去像是,白紫绿金,即 97E5欧姆(也即9.7兆欧姆),5%的偏差率。

网友:
照片不是很清楚,应该是975或者976 欧

网友:
走一下线路,看看这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大概就知道是几兆还是几百欧

网友:
拍照一下背面

楼主:
按电路的电阻符号来看,应该是百欧姆以内的电阻,他的一端来自电源给的12V电压,另一端进到一个录放音前置的集成块内,按电路来看应该是个限流电阻,电阻表面看不出有坏的,就因为表面色环不是太清楚,看不出是多大的电阻值,最好是那位师傅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看下就清楚了。现在的故障是放音无声。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师傅的回帖!

网友:
没有找到电路图 拍照电路板 描述有什么故障 测了哪些地方 不行就自己测绘下电路 这机子都五年了……

网友:
后面两环应该是黑黑,不足100欧的限流电阻

楼主:
色环电阻阻值我会看,关键是电阻上的色环看不清楚,不知多大!

网友A:
既然是12供电,用10来Ω小一点的电阻试试问题不大,不放心就串个电流表,图标像是保险电阻,

网友:
色环电阻颜色图都给你了,100欧内9字头的电阻,还不够清晰吗?
如果实在找不到,买2w100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12供电,用10来Ω小一点的电阻试试问题不大,不放心就串个电流表,图标像是保险电阻,

如果是10来欧的电阻,该电阻是多大功率的呢?^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0来欧的电阻,该电阻是多大功率的呢?^_^

一般前级功率不大,1/2W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环电阻阻值我会看,关键是电阻上的色环看不清楚,不知多大!

是电阻上的色环颜色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