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哥4B15-A短波无声音

楼主(2024-02-04):
收音机中波正常,之前能收到短波,放一段时间不能收台了,波段开关看了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看这机器保存得挺好的,不要随意动烙铁和那些可调部分,对照线路图重点检查波段开关,变频本振级的短波部分。

楼主:
不是很懂,麻烦老师指导一下,确实不想随意焊接电路

楼主:
中波正常,灵敏度很高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波段开关的某接触点不良,也有可能是短波振荡线圈受潮致不起振,或者振荡线圈有断线。

楼主:
短波开关测了都通,振荡线圈没看

网友:
波段開關反復撥動幾下,看看有沒有改觀。這類老機器多半是這種毛病。

网友:
中波正常,短波收不到,问题出在变频级前面,怀疑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是有道理的,还是设法测量一下短波状态下变频级的静态电流吧。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可能性最大。

网友A:
波段开关是好的,中波正常:那查短波有没有起振:找一个好收音机,将好收音机打到短波无台的位置,如8兆赫附近,旋转故障机调台旋钮,听听好收音机有没有“叽”的声音,若有,说明振荡是好的,则查短波天线初次级有无开路断线;若无,那就是短波没有起振,查振荡线圈及电容。

网友:
找到变频管的发射极电阻,在短波状态下测量该电阻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可换算静态电流)

楼主:
短波没起振

楼主:
振荡线圈没断

网友:
短波状态变频管发射极电压量着,碰触振荡联电压降的说明振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是好的,中波正常:那查短波有没有起振:找一个好收音机,将好收音机打到短波无台的位置,如8兆赫 ...

凯歌4B15A短波是二次谐波混频,按照12M的接收频率,振荡频率最高才12.465M/2=6.2325M,选3~5M可能更合适

网友:
這机以前在鱼上搞了好几个,搞一段时间没兴趣了又扔一边了,忽然看到这个又有点心痒痒想找出来

网友:
10矿友的是好办法,简单,有效。我通常使用感应法,用手摸本振元件,它会有反应。

网友:
画了一个东湖332机壳用的4B15A板子:

楼主(2024-04-25):
C9.2200电容变质了,换上就收到短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