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测量

楼主(2024-02-05):
最近玩天线放大感觉挺好玩的,但是对于FM天线放大需要自制抽头电感,但是自己做的不知道容量。所以就想购买一块可以测量电感的设备,目前看到胜利的VICTOR 4080手持式数字电桥。
胜利的如图:

说明书:
http://193.112.37.95/d/VICTOR%20 ... %8B%E5%86%8C%20.pdf

如果我用这个测量自制的电感能否可以?精度够不够?还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FM频段的电感都是uH和nH级,且工作在100MHZ左右,如果用数字电桥,至少要有100KHZ以上的测试信号频率,至于精度,手册中会有说明。

工作在100MHZ范围的元件,用100KHZ的仪器测试,本身就有一些不确定性。

高频电感,习惯上采用Q表,优点就是能够在电感工作的频率附近测试,但是标注的误差通常比电桥要低。

推荐网络分析仪,可以工作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几个GHZ也不成问题,可以测试电感、电容和电阻,测试谐振电路、测试放大器、测试天线、替代扫频仪........,几百元钱就能实现许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00 lc表我看很多坛友都在用,我也经常用,感觉日常diy中够用了,不知道和网分比如何

然后这个网 ...

开机-显示-迹线(与之对应)-通道(选S11)-格式-史密斯-史密斯R+L/C,同时要设置好频率参数(频率范围,根据被测器件来选)。

测试前,做一个合适的测试平台(治具),并且连接好,开路、短路......校准好。用已知的贴片元件(分离元件寄生参数较大)测试,一般都会有些超差,再显示-刻度-电时延,调节时延(真正将电缆的终端调到DUT),令显示数字与元件标称相同(元件实现用其他仪表测试一下),拆下被测元件再去测试未知元件。

测试时,史密斯圆图上有一个标记,这个是当时的频点,移动它、被测数值会有一些变化,一般来讲,电容从开路点旋转四分之一圈范围比较可靠,电感从短路点旋转也控制在这个范围。

我用简单的材料做了几个测试平台,实践证明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是买来焊接的。这些玩意如果有现成的买当然好,估计价格比主机还贵!捣弄的频率不高,自己做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测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根据一些基础知识来解惑和改进,也可以网站发帖,这里的高手和专家们都非常的热心!

网友C:
负责任地讲,这个不适合测量FM频段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责任地讲,这个不适合测量FM频段的电感。

哦……还好还没下单,谢谢老师,老师能帮忙推荐一个吗?

网友:
考虑售价2000元以上的LRC电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好还没下单,谢谢老师,老师能帮忙推荐一个吗?

我不是老师,是小白。无法推进满足您要求的手持表,因为我了解的少。
建议您学习这个帖子,学完就有答案了:
测量电阻100K,哪一个更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网友:
挺好的,分辨率到了納亨级,测试频率也到了100KHZ,比很多台机的指标都好,FM频段的电感线圈只是微亨量级,绰绰有余! 业余玩玩,也不做计量标准,足够用了。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看来这个数字电桥不行了。

网友A:
业余使用,可考虑这种,他是采用振荡计数的方法实现的,散件的成本更低。

高频电路中的电感电容,受PCB板的影响,即使测试的十分精确,安装上去也会偏离许多,需要辅以其他的仪器来修正的,比方扫频仪。

如果愿意折腾,廉价网分是一个很不错的测试仪,一些朋友不太熟悉,需要一个学习和实践过程,一旦掌握了要领,这个玩意儿是一个不错的玩具!年轻人学习一下掌握更多知识,老年人玩这种玩具,可防止痴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使用,可考虑这种,他是采用振荡计数的方法实现的,散件的成本更低。

高频电路中的电感电容,受PCB ...

哈哈哈……

老师说的对,年轻人学习,老年人预防老年痴呆。我这中年人即要学习又要预防老年痴呆。

感谢老师的指点。我刚才简单浏览了一下您的帖子,也有想法整个网分。暂时对网分不了解,先学习一下一下的。

网友:
如果有1MHz频率以上的电桥(比如日置那款5MHz的,二手价格是可以接受的),测量结果是可以参考的,毕竟FM用的电感,本身不需要特别精确,实际电路也是需要调整的,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电桥也就做到几个MHz就可以了,再高的话应用范围很窄,而成本几何倍上升。

既然对参数要求没那么精确,那么其他测量手段就可以考虑了,比如VNA(VNA的问题是当容抗或感抗和50欧的比值非常大的时候特别不准,所以要注意测试频率,使容抗或感抗落在50欧附近),比如用谐振法自己搭个简单振荡器测量都是可以的(我最常用的就是那个自制的基于LM311振荡器的LC表,主要是小巧方便,资料网上很多,制作很容易),有Q表用Q表也可以。

电桥的作用其实更多在于副参数,比如Q、D、ESR、EPR等,如果只是为了主参数,有太多简单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老师说的对,年轻人学习,老年人预防老年痴呆。我这中年人即要学习又要预防老年痴呆。

这是我用几百元的网分测试出来的小电感,nH级别的,黄色的线圈大概7厘米长、还有一个是片状100nH的电感。这个测试出来的数值是可以在另一台网分上再现的,也可以用谐振的办法验证的。

电感或电容测试并不需要很精确,即使很精确上机之后受PCB板寄生参数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的偏差,纠正这个偏差简单的方法、可用谐振法、扫频法.....,网分就可以用来调试。

即使没有接触过网分,只要掌握一些基础,拿来作为通用仪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FM可以参照这个表。

网友:
调频线圈用普通的便宜的LRC测试不了,一般通过拉伸线圈来获得合适的电感量,电感量本身就不确定,实际分布电容影响比电感更大。

网友:
我赞同二楼的JHXC老师说的,真还不如买个网分,能观察到更多数据。
以前测过一个电感,发现大概在10.5MHz以下频率,随着频率增加阻抗增大,但频率上到10.5MHz后,频率增加阻抗反而减小了。
电感表观察不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几百元的网分测试出来的小电感,nH级别的,黄色的线圈大概7厘米长、还有一个是片状100nH的电感 ...

这个是那个牌子的网分

网友C:
网分,不建议新手盲目入,很可能拿回来不知道怎么下手,大概率楼主不知道怎么用网分测量电容电感值……
现阶段建议先上好一点的台式LCR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几百元的网分测试出来的小电感,nH级别的,黄色的线圈大概7厘米长、还有一个是片状100nH的电感 ...

老先生换表啦? 我感觉您的这个新网分不是liteVNA了。好像是nanoVNA的某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几百元的网分测试出来的小电感,nH级别的,黄色的线圈大概7厘米长、还有一个是片状100nH的电感 ...

金属壳!N头!好评,快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先生换表啦? 我感觉您的这个新网分不是liteVNA了。好像是nanoVNA的某个版本。

又买了一只,看中的是铁外壳和N型接头,那个liteVNA塑料壳用手机夹持器给夹变形了。这个便宜一半,不到400元,最高频率4.4G,推荐使用3G,菜单与liteVNA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壳!N头!好评,快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型号

SAA-2N,铁外壳、N头,感觉菜单与liteVNA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分,不建议新手盲目入,很可能拿回来不知道怎么下手,大概率楼主不知道怎么用网分测量电容电感值……
现 ...

需要一些基础知识、有高频电路实践的经历,会使用一些传统的高频仪表,如果文化基础高理解就更容易,这些因素有利于去学习初步使用。

我2021年买了一台,找来资料慢慢学习实践,得到了矿坛许多老师和专家的指导,比如前面的量子隧道http://www.crystalradio.cn/?192679,这位朋友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感谢各位、借此机会向朋友们拜早年!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现在的能力恐怕还整不了网络分析仪,如果买个电感测试仪感觉还挺鸡肋的。先用空芯电感计算公式玩玩再说。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余使用,可考虑这种,他是采用振荡计数的方法实现的,散件的成本更低。

高频电路中的电感电容,受PCB ...

这个200 lc表我看很多坛友都在用,我也经常用,感觉日常diy中够用了,不知道和网分比如何

然后这个网分我也有,从来没用它测过lc,我看您图中可以直读?在哪个选项里,我回头也用它

网友:
这个200表最早记得是东明电子的出品,后来我记得这个店就找不到了,原来现在叫明禾电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现在的能力恐怕还整不了网络分析仪,如果买个电感测试仪感觉还挺鸡肋的。先用空芯电 ...

实在想买LCR,可以看看国产同惠的,预算少就淘二手的也行。进口的就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M频段的电感都是uH和nH级,且工作在100MHZ左右,如果用数字电桥,至少要有100KHZ以上的测试信号频率,至于 ...

老师我也碰到这样的难题,我有一个爱华CR07,本振线圈断了,是贴片线圈,带铜心那种,先用一个模压电感,带铜心的调好88-108的频率,然后用TH2822D 10K档,测得电感量有0.12UH,然后我用原来的坏本振磁心绕,电感量都约为0.12UH;然后换上去发现差别好大,跟本收不了台,不知是电感表的问题还是我不会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我也碰到这样的难题,我有一个爱华CR07,本振线圈断了,是贴片线圈,带铜心那种,先用一个模压电感, ...

0.12uH是120nH吧,用10KHZ测试,感抗太小了,误差会很大,只有提高测试频率之后,才能减少误差。即使是100KHZ的测试频率也不看好。而用网分,频率可选很高,可选在使用频率附近。随着测试频率的提高,就会显示出真实的情况。

廉价网分是进行这些测试的最廉价有效手段,而Q表,更高频率的电桥价格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2uH是120nH吧,用10KHZ测试,感抗太小了,误差会很大,只有提高测试频率之后,才能减少误差。即使是10 ...

当时觉得1200的手持LCR够用了,早知上10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2uH是120nH吧,用10KHZ测试,感抗太小了,误差会很大,只有提高测试频率之后,才能减少误差。即使是10 ...

VNA有个优势,它是扫描测量的,因此可以观察电感的特性曲线,普通的LCR仪可做不到,带扫描功能的LCR仪也有这个能力,比VNA的更好用一点,但价格非常高。

感抗在一定范围内(指感抗大于器灵敏度到频率小于谐振频率一定程度的范围),是一条带有斜率的上升直线,通过这段直线可以算出感抗,快到达谐振频率时,会出现非线性,在谐振频率处出现尖峰,然后呈反斜率下降,所以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到电感的使用极限频率,以及适用于哪个频率范围,唯一的问题是当感抗和50欧的差异比(指当感抗大于50欧时取感抗除以50欧,反着则取50欧除以感抗)过大时,精度比较低,这时候要用VI法测量,VNA添加一个外部VI测量电路就可以做到,所以即便是玩具网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只是这东西操作十分不友好,不那么傻瓜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几百元的网分测试出来的小电感,nH级别的,黄色的线圈大概7厘米长、还有一个是片状100nH的电感 ...

好东西  玩天线的大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