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外壳,做了个可调电源玩。

楼主(2024-02-05):
近日比较清闲捣鼓手上的零碎,翻出前几年做的开关电源板和购置的DC-DC可调输出板,再看看落灰的3D打印机,干脆把这俩板组合组合,打印外壳做个电源吧。

做好的电源参数:
输入 180-260VAC
输出 0-43V、0-20A可调,额定功率410W。

一:外观

二:配件
成品DC-DC可调板,最高输入电压70VDC,输出电流0-20A,输出电压0-60V,最大输出功率1200W。

DIY的LLC开关电源板,输出电压双路24VDC,每路电流9-10A,额定输出功率450W。
装机时将两路输出串联,额定输出电压48V、功率450W。

三:3D建模,打印外壳:

四:安装各种配件

五:各种测试
图中为最高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额定功率老化、最大功率和峰值功率测试。

各种测试做了几天,最终将额定功率定为410W,这个功率下此电源能长期稳定工作,各部件温升不超标。
20V以下可满额输出20A,输出电压超过20V后最大电流递减。
温度保护阈值设为125度,最大输出功率500W,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变压器温升超标,超温保护会启动。
峰值功率能到750W,但只能工作一小段时间就超温保护了。
限制输出功率上限的主要还是变压器温度,给电源板装个暴力风扇额定输出功率还能高些,不过噪音会很大,懒得折腾了。
或者换用更大磁芯绕个立式安装的变压器,电压提到双35V,额定输出参数能到0-60V,500W以上。

网友A:
机器很稳定啊,不拉丝

网友:
版主哪里人

网友B:
成品DC-DC可调板那买的?麻烦PM一下,谢谢

是否可以恒流恒压???输出短路会不会烧DC-DC可调板??

网友C:
3d打印机是什么样子?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DC-DC可调板那买的?麻烦PM一下,谢谢

是否可以恒流恒压???输出短路会不会烧DC-DC可调板??

打印机信息见站内短信。

CC、CV是必备功能,短路后电流按预置值输出。
比如预置15V、5A,输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机是什么样子?贵不贵?

就是普通的FDM打印机,几百块到几千块吧,我用的这个大概一千二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很稳定啊,不拉丝

有拉丝,不太严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印机信息见站内短信。

很不错的可调电源板子啊,短路稳定设置的电流这个功能赞啊,可调板子+lcd显示, 能否把各个模块价格简单说说?

网友E:
你这个表头非常棒,单独的表头假货宝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可调电源板子啊,短路稳定设置的电流这个功能赞啊,可调板子+lcd显示, 能否把各个模块价格简单 ...

便宜的板子往往虚标参数,这块板子实测参数不虚,但比较贵。
板子价格一百多点,但只能通过板子上的拨码开关预置7个常用的输出电压,电流定在20A不能调。
加个二十多配上控制器(表头)就是图片上的样子了,电压电流均连续可调,显示预置、实时参数,还可以设置过流保护、欠压保护,设置温度保护阈值、过功率保护阈值、超时保护、超容量(AH)保护、超能量(WH)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表头非常棒,单独的表头假货宝有卖吗?

不是独立表头,您把它理解成板子的控制单元更合适,单独买这玩意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便宜的板子往往虚标参数,这块板子实测参数不虚,但比较贵。
板子价格一百多点,但只能通过板子上的拨 ...

收到,感谢!

再请教一下,我想买一个直流维修电源,平时家里偶尔用用,30v5A足够,就是想精度稳定度高一点, taobao或者咸鱼哪个型号比较有性价比的?谢谢

美好的73送给你
BI7PT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独立表头,您把它理解成板子的控制单元更合适,单独买这玩意没用。

好吧,我还说这表头不错,信息挺齐全,应该是人家产品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感谢!

再请教一下,我想买一个直流维修电源,平时家里偶尔用用,30v5A足够,就是想精度稳定度 ...

手上的几台电源都是“捡破烂”搜刮来的或自己做的,成品电源这块不是很了解。

给您推荐个人---“washu”,他也常来本坛看看,仪器仪表这块是内行,您不妨问问他。

73 DE BG1TRK

网友:
有打印机真是幸事

网友:
在我印象中3d打印件长时间暴露阳光中会变脆松散

网友:
做的很漂亮,但电源这玩意DIY外壳个人感觉用80-90年代的专业设备外壳改更漂亮,面板可以用3d打印。成本也不高。

网友:
这套可调电源板子是真的不错,电压电流容量范围基本上能适应99%的日常场景了,如果厂家有搭配的全套铝合金外壳就更好了

网友F:
这个表头是不是调压的时候,先降低输出电压然后才慢慢升到设定值?

网友D(2024-03-06):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头是不是调压的时候,先降低输出电压然后才慢慢升到设定值?

开机可以设定默认无输出,输出为0v
然后设定电压V1和电流A1,打开输出开关ON(软开关)
这个时候看到电压从0开始往上加,一直加到V1附近,看屏幕显示会超一点点,然后再微调回到设定的电压V1。

我用来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电压设定4.15v,电流设定0.3A, 一些差点的电池,到0.3A后会超0.3A不少,然后快速的跳到0A左右,再往上加,来回如此几次才稳定到CC模式,感觉这里代码还有优化空间,有点过压过流风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机可以设定默认无输出,输出为0v
然后设定电压V1和电流A1,打开输出开关ON(软开关)
这个时候看到电 ...

我用的那个50V8A一体版本的,就会先降低输出电压然后再升到比设定电压高一些后再慢慢微调到设定电压。不是普通可调电源你调到多少就输出多少,有这个缺陷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那个50V8A一体版本的,就会先降低输出电压然后再升到比设定电压高一些后再慢慢微调到设定电压。不 ...

以我以前做数控电源的经验,猜测是程序问题,更具体点就是PID参数没调好,超调比较严重。

以前做数控电源时,基础是调基准电压,给出基准电压后再由硬件组成的环路使输出电压达到预设值,这部分全有硬件实现,速度快,但实际输出值与设置值有误差。
解决办法是软件上再加入PID,经PID调整后输出值就与显示的设置值完全一致了。

PID的优点是能将输出值自动调整到预置值,哪怕你的基准电压不那么准,PID也能给你调回来。
缺点是超调,PID参数设置有点玄学,设置不好就会出现输出在设置值附近震幅大,即您看到的表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我以前做数控电源的经验,猜测是程序问题,更具体点就是PID参数没调好,超调比较严重。

以前 ...

是的,这个板子超调比较严重,PID算法参数配置有优化空间,是不是在代码上用笨方法,就是电压从0v开始一点一点往上调,同时实时监测电流和预设电流的对比、确保不超电流,这样整个调整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牺牲时间,但是可以确保不超调。

因为存在超调,并且时间是秒级,所以一些精密要求不能超的环境使用还是要慎重。
我的做法是,先把输出电压调低,然后连接上,再通过旋钮一点一点把电压调上去,这样电流就不容易存在超调的情况。
不过有一点,这个板子没有防倒灌电路,要小心倒灌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板子超调比较严重,PID算法参数配置有优化空间,是不是在代码上用笨方法,就是电压从0v开始一 ...

您说的只是比例调节,速度没您说的那么慢,毫秒级或微秒级即可完成。比例调节存在静差,只启用比例调节没啥大作用,还不如不用。
从您的描述上看,应该是比例系数选小了、微分系数选大了,造成调整速度慢、过冲较严重。
当初做电源时曾尝试加入PID,效果就类似您说的这样,要么调整慢,要么过冲较大,要“哆嗦”几十毫秒才稳定,怎么都调不好,后来干脆放弃了。
最终是将基准电压做了多段拟合,以实际输出为参考确保基准电压符合预期值,纯靠硬件调节输出静差也不大,做到十几毫伏(毫安)静差,可以了。

网友:
收到  谢谢指导,知道这个电源的特性,小心使用规避就行,还是很好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