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磁棒天线接法

楼主(2024-02-05):
收音机修理把磁棒天线拆下来了,想装回去不知道怎么接法。光知道线圈多的接可调电容,线圈少的接本振。可同名端和异名端怎么分。谢谢。

网友A:
图片来自矿坛

网友:
一般来说,初级接双联可变电容器,次级接本振(基极),同名端无所谓,绝大多数都能正常工作。但如果出现中频自激,可以调换一下次级的两端就行。

网友:
同名端,只要顺位就行,也就是方向起点,或者同为终点都行

然后这两个接的地方,都是有一端是地端,你确保同名端接地就行

网友:
不同名一样工作

网友:
生手,拆之前拿手机拍照下备查,

网友:
线圈多的接可变电容,线圈少的接本振,这个对吗?本振不是有自己的线圈吗?磁棒上线圈少的不是应该接变频级的三极管的基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矿坛

看绕向1和3都试逆时针应该是同名端。为啥却要1和4接热端,2和4接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绕向1和3都试逆时针应该是同名端。为啥却要1和4接热端,2和4接地。谢谢。

中间两个交流接地本意是隔离信号防止互相干扰,但实际上就是个心理作用,不用管随便接,没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两个交流接地本意是隔离信号防止互相干扰,但实际上就是个心理作用,不用管随便接,没区别。

这个我同意你,我都是随便接的,没感觉有区别,没书上写的那么玄乎,书上推荐的不管外插还是再生,都是异名端接地,但老外的收音机,大量使用抽头自耦线圈,只能同名端接地,不是一样的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同意你,我都是随便接的,没感觉有区别,没书上写的那么玄乎,书上推荐的不管外插还是再生,都 ...

同名端异名端要看绕向的,中间两个,也就是推荐回帖里面的2、3未必就是同名端。

2、3接地就是个自然的想法,把原副边信号隔开,从1、4出来,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想法比随便乱接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名端异名端要看绕向的,中间两个,也就是推荐回帖里面的2、3未必就是同名端。

2、3接地就是个自然的 ...

推荐回帖里2,3是异名,同绕向2,3都是异名,我想没有人闲的蛋疼把初次级用不同绕向吧,这个图是红宝书上的,红宝书的两种推荐都是异名接地,而老外多用自耦(现代收音机也基本是自耦,省线),必然同名接地,所以我认为怎么接都无所谓的,而且也确实没有什么理论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回帖里2,3是异名,同绕向2,3都是异名,我想没有人闲的蛋疼把初次级用不同绕向吧,这个图是红宝书上 ...

高兴反着绕你管得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矿坛

平时不读书,关键时刻要全信书上的。谢谢图片。

网友:
关键是线绕方向,因为有电感,同名异名有区别

网友:
最好按要求做,绕向不同,电感抵消,对频率有影响,严重不启振

网友:
一楼的图片有错!

收音机的磁棒线圈的绕法有严格的规定,它和中周内的线圈的绕法是不一样的。凡是线路图上标的线圈,上面一端一概规定为起始端,下面标的一端一概规定为终止端。上面标的叫热端,下面标的叫冷端。上面标的一般和天线,输入,输出相连接,下面标的一般和地或是通过电容和电阻和地相连接。对于超外差收音机来说,下图的一、二接法都可以,但对于再生机来说,只能是上面第一种接法可采取,不然怎么个调,你的再生就不起作用。

线圈的热端和冷端

线圈的热端和冷端

网友(2024-04-25):
中波收音机磁棒天线四根线的,匝数多(初级)的接调谐可变电容定片和地,匝数少(次级)的接三极管基极和隔直流电容到地,初级可分为靠近磁棒外边的接定片,中间的接地,次级与初级靠近端接隔直电容,远端接基极.只要初级、次级没有错,都能收到台,与相位无关,只是实际应用中,会有分布电容存在,如果初级定片端与次级地端靠近,分布电容会有信号分流减小灵敏度。

网友:
我把次级对调焊接,也感觉不到有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矿坛

第一种接法是为了工作稳定;第二种接法,实在是利用2端和3端之间的电容耦合提高灵敏度,这个方案在双调谐式直放机比较实用,调谐绕组绕在纸管上,次级以塑料皮7股线胶水固定并能在磁棒上移动,甚至3端可以套在2端上,由具体而定,老前辈还提示,把L2置于磁棒顶端,反正是玩,都可试试。

网友:
我在修理一台红灯X-64超外差收音机时,出现调一中放偏流可调电阻时,必须一中放电流远小于正常值才行,稍大就自激。后来天线次级两端交换后正常。

网友:
在晶体管放大倍数不是很大,集电极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似乎这两种接法关系不大,但如果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很大,集电极电流很时,第二种方法的接法会引起自激规象,很难控制啸叫(用17楼的图来解释)。

网友:
学习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