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裸听,厚膜整机基本完工,感觉还是比较紧凑的……

楼主(2024-02-05):
STK433-760E厚膜,50W*50W功率,低失真,早装好了,但是喜欢看着板子裸听,一直在桌子上扔着, 节前闲着无聊,终于塞进机壳。加了前置音调板、LED电平指示,原计划的蓝牙模块再塞估计得费事了,暂时就这样吧,明天抽空把LED电平指示装好就OK。这个模块不错,自带短路过载保护,无底噪,功率够劲儿低失真,平时只听经典老歌,感觉频响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A:
比较紧凑,是喜欢的设计

R牛做前级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紧凑,是喜欢的设计

R牛做前级点赞

谢谢,很羡慕高手们的连线布线,非常规矩整洁,我的连线布线倒是有点随意了

网友B:
线路板上的2个 LED 是正负电源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上的2个 LED 是正负电源指示灯?

左侧一个是电源指示灯通电常亮,右侧是红色LED,刚开机3秒内或者中点电位偏移保护时候,闪烁指示。LED采用2.54杜邦插针方式,可以引线到面板,也可以直接插接LED

网友C:
STK433中间靠左是生来就有个类似扣子的样子吗?有什么其他用处吗?

网友D:
个人感觉三洋的厚膜听感还是不错的(虽然不一定是全对称电路),老师这机子做得紧凑小巧,机壳是买的成品吧。另外有个想法,好象现在网上有频谱显示板,如果有合适的尺寸,装上会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K433中间靠左是生来就有个类似扣子的样子吗?有什么其他用处吗?

这种灰色外壳看起来更精致的STK,应该是三洋被安美森收购以后的产品,都有这个标,早期的都是那种类似于尼龙玻纤那种粗糙材质就没这个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三洋的厚膜听感还是不错的(虽然不一定是全对称电路),老师这机子做得紧凑小巧,机壳是买的成品吧 ...

谢谢认可,我只是瞎捣鼓不发烧的学徒而已 ,平时以听经典老歌流行歌曲舞曲为主,很少听那些口水声的发烧碟片,对比手头的N多成品功放,感觉自己装的厚膜的音质更胜一筹(56倍增益),不理解厚膜的频响参数看着不错,为什么有人说音质不行。外壳买的成品,前面板铝其他都钢板,便宜,刚好旋钮距离和手头的音调板丝毫不差直接用。频谱曾经买过很多了,是真的频谱VFD,扫频时候曲线从低到高,鼓声位置人声位置笛子声位置一目了然,频谱模式分贝模式几十种可以随意切换。某宝卖的频谱大都是假的,一点信号全屏都是乱跳的,只能叫看个热闹而已

网友C:
个人感觉只要是三洋的真品厚膜,声音都是很好的。祝你玩的高兴,快乐!

网友E:
果然紧凑 实用性很强 ,看起也很用心了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只要是三洋的真品厚膜,声音都是很好的。祝你玩的高兴,快乐!

谢谢,新年快乐!手头有几款全新厚膜,STK4141X   STK4196MK10  STK4161V   STK401-110   STK433-760,每一片厚膜都拆解看过,都是真品无疑,不过这款STK433-760属于三洋被安美森收购以后的产品,集成度更高体积更小,声音没什么问题,但外壳粘接貌似差了点,是软硅胶粘接,用力就能无损扣开外壳,早期黑色厚膜是固化的那种胶粘接的异常坚固,外壳拆掉时候,板子基本都要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紧凑 实用性很强 ,看起也很用心了 强。

谢谢,瞎捣鼓瞎讲究,外部排线还是乱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新年快乐!手头有几款全新厚膜,STK4141X   STK4196MK10  STK4161V   STK401-110   STK433-760,每 ...

老师说的是,其实我还没有发现假的STK厚膜。我拆STK厚膜是先用钢锯在散热片和塑料的结合位置先锯一个口子,刚好锯穿塑料,然后用打磨过的一字螺丝刀轻轻撬,就开了,一般不会损坏电路。音质方面,我觉得比一些国产的AV功放好,我自己做的STK3048+STK6153的功放,改了零点伺服,听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的是,其实我还没有发现假的STK厚膜。我拆STK厚膜是先用钢锯在散热片和塑料的结合位置先锯一个口子 ...

记得9几年在南京新街口一家电子商行以60元买了一块STK465,到家组装好通电开声不到2分钟就烧了。撬开塑封盖,呈现在眼前就是用分立件手工焊接的,地地道道的假货。。。。9几年的60大洋啊老贵了,,,,,,

无独有偶同样是那个年代,在本,地电子商行买了一块达华电子厂生产的275(38.5元)用到现在仍然杠杠的。

网友F:
厚膜的特点就是声音厚,劲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的是,其实我还没有发现假的STK厚膜。我拆STK厚膜是先用钢锯在散热片和塑料的结合位置先锯一个口子 ...

安美森收购三洋之前的那种厚膜应该是用的硬胶封装,很难拆,后期灰色精致外壳带地球标的那种,应该是硅胶封装,可以稍微加热背板,然后用螺丝刀撬动散热板与管脚之间的位置就可以轻松无损打开(图一)。早一段买到一个所谓的库存假货STK465,(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厚膜的特点就是声音厚,劲足

哦,怪不得叫“厚”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9几年在南京新街口一家电子商行以60元买了一块STK465,到家组装好通电开声不到2分钟就烧了。撬开塑封 ...

几个月前从一位老乡手里买了两块所谓的库存STK465,感觉不靠谱,拆开一看……

网友C:
呵呵;基本和我在南京买的一样一样的。有兴趣你通电试试,准烧无疑。

网友:
现在想想原来9几年就有造假的了。我都一直觉得是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基本和我在南京买的一样一样的。有兴趣你通电试试,准烧无疑。

这东西,到手看着不地道,直接拆开然后扔了,懒得通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假货了,只不过开始还没有生产较复杂产品假货的技术能力,但是那时候电子产品也已经有 ...

说的没错,假货很早就有了,83年左右,当时远方一位亲戚弄回来一些手表,有很厚双日历的进口的,也有上海牌的,价格比商场便宜,记得我家买过一块上海表,隔三差五就停,还误差大,后来仔细看表盘和真表相比,明显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来学习了!

我也是新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