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00各波段都收不到台,锁相环ic是lc72137m

楼主(2024-02-05):
lc72137m的18脚输出调谐电压,现在情况是转动飞梭时18脚电压不会变化,每个波段都如此,ic供电电压3.3v正常,请问下一步该如何排查?谢谢

网友A:
查 lc72137m 的各脚电压,和正常值比较,看是集成块坏了还是外围零件坏了。前提是微电脑工作正常,各按键功能正常。
如果有示波器,查各脚的波形是否正常。
从电路图看, lc72137m 是否正常工作和 IC2 有关系的。你能保证 IC2 已经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B:
没有玩过pl600,如果pll失锁显示应该有提示吧?可以换75k的晶体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lc72137m 的各脚电压,和正常值比较,看是集成块坏了还是外围零件坏了。前提是微电脑工作正常,各按键功 ...

网上找不到lc72137各脚电压正常值的资料,感觉cpu板子是正常的,因为在调谐到波段尽头时喇叭发出切换波段频率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玩过pl600,如果pll失锁显示应该有提示吧?可以换75k的晶体试下

75k晶振也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lc72137m 的各脚电压,和正常值比较,看是集成块坏了还是外围零件坏了。前提是微电脑工作正常,各按键功 ...

ic2正常工作,因为我曾断开lc72137的18脚。在后面接上可调电源,改变电压时能收到FM电台

网友:
调谐用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ic2正常工作,因为我曾断开lc72137的18脚。在后面接上可调电源,改变电压时能收到FM电台

72137输出调谐电压没变化?

网友C:
排线座子可能怀孕了,鼓起来,有些点没有接触到,导致锁相环芯片接收不到信号,所以没有输出,我换过一次。原机的线比较短不好查,有延长线检查方便一点,或者直接更换上下两个插座,那个排线不经插拔,容易掉铜皮,最好排线一起买回来检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座子可能怀孕了,鼓起来,有些点没有接触到,导致锁相环芯片接收不到信号,所以没有输出,我换过一次。 ...

我也遇到过排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不收台。是排线的插座中间鼓了。PL550。

网友:
没经验的话,直接邮寄给德生修理吧,维修费比较良心。

网友:
网上找不到lc72137各脚电压正常值的资料,感觉cpu板子是正常的 ------ 我个人的经验:只要 19 与 20 脚外接的几个零件正常(管脚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看 19 或 20 脚没有正常的振荡波形,就可以认为集成电路坏了!不过实际中遇到的情况 是集成电路坏的比较少,外围零件坏的比较多。

我也遇到过排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不收台。是排线的插座中间鼓了 ------ 这可以优先排除!

网友D:
请问,PL600接收FM频偏怎样修理,例如97.4要调到97.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PL600接收FM频偏怎样修理,例如97.4要调到97.5

如果有振荡线圈的话,略微调一下。如果没有,在97.4上略微调一下鉴频中周。

网友:
lc72137m的12pin.13pin无osc输入时可能调谐电压不变。18脚电压应该是占空比可变的脉冲。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刚才把排线逐根测量了,没发现问题,已排除排线和插座的原因。不知谁有lc72137各脚电压正常值的资料,我还是怀疑这颗ic没工作,因为我用可调电源模拟调谐电压,机器的FM波段收到全部电台。

网友C:
如果座子没有问题查看LDO输出是否正常,我换过一个LDO输出不正常的,最好确认座子是否正常,芯片很少坏的

网友:
没事千万不要大修大换,因为修好你会发现都是小问题,拆多了反而不容易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座子没有问题查看LDO输出是否正常,我换过一个LDO输出不正常的,最好确认座子是否正常,芯片很少坏的

LDO是指稳压器吗?我测量了ic的供电端,3.3v,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寄去售后,省心省力,收费还不高。

楼主(2024-03-13):
春节前后这一个月事儿有点多,pl600被我丢在了一边,这两天又想鼓捣它了,下面说点重要的事:网上流传的这张pl600的电路图是错误的!原作者在对机器的工作原理进行分析时认为屏蔽盒E的作用是负责SSB解调的,这是个错误!它其实是调谐电压的升压电路,此机的故障就是屏蔽盒内的升压变压器线圈断路造成12v的调谐电压缺失,导致所有波段都收不到台。我一开始错误的认为是锁相环IC有问题,看来坛友说得对:IC损坏的情况不多见,一般都是外围电路的故障。故障原因终于找到了,心里的成就感满满的

网友:
恭喜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节前后这一个月事儿有点多,pl600被我丢在了一边,这两天又想鼓捣它了,下面说点重要的事:网上流传 ...

没有调谐电压,单片机检测不到VCO,单片机不知道该干什么,会出现傻呆的情况,很正常,一般检修都要先测试调谐电压,可能楼主开始先入为主,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淘到1台DE1103跟楼主同样的问题    换了调谐电压升压电路的二极管就OK了。

网友E:
我淘了个pl600的故障机,19年产外壳挺新的,也是所有频段都收不到台。查了调谐升压电路,是好的,对应调频87M-108M,lc72137m 18脚有3.2-7.5V的输出,晶振也换过,排线也查过换过,甚至TA2057n也试着换了,没用,照样收不到台。最初到我手上时,是偶然收不到台,慢慢越来越严重,直至现在根本收不到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淘了个pl600的故障机,19年产外壳挺新的,也是所有频段都收不到台。查了调谐升压电路,是好的,对应调频8 ...

如果有调谐电压,必须检测送达变容管端口的调谐电压是否正常,有时变容管漏电也会出现收不到台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切割方法,先将中放和高放分开,一般用改锥触碰中放输入端会收到短波电台,也可以从其他收音机引入中频信号来检测中放是否正常,如果收不到台则检查中放,中放正常则往前查找故障点。最好留意静音电子开关是否失灵,必要时将立体声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淘了个pl600的故障机,19年产外壳挺新的,也是所有频段都收不到台。查了调谐升压电路,是好的,对应调频8 ...

最初到我手上时,是偶然收不到台,慢慢越来越严重,直至现在根本收不到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重点检查ic外围的电容是否存在漏电或老化后容量减少?

网友E:
感谢 “枫丹白露”,“kuangsj”的指点,我还想反馈下,pl600各波段收不到台时,液晶屏上的电台信号强弱没有一点指示的,喇叭有轻微的底噪,转换电台时喇叭有明显的朴朴声音。另外,碰触t TA2057n的18,19脚,喇叭有明显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 “枫丹白露”,“kuangsj”的指点,我还想反馈下,pl600各波段收不到台时,液晶屏上的电台信号强弱没 ...

如果是所有波段收不到台,多数是公共部分的问题,大概率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并且TA2057只是模拟接收,不算复杂,首先检测TA2057供电,然后测试波段切换时TA2057对应引脚是否有电压转换,然后在单个波段状态下,比如AM时,用改锥触碰一下对应AM输入引脚,看喇叭是否有反应,如果TA2057供电正常,音频通道没有问题,甚至在FM状态时,用改锥触碰FM输入引脚可以收到短波电台。

网友(2024-04-12):
很感谢各位,机器修好了,最后统一回复下大家,是图中这个贴片电容短路了,测量电阻只有45欧姆左右

网友:
图中的C147

网友:
供电问题,修好就好,自己修好的好有成就感。

网友:
PL600这个电路图错误很多。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改天拆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