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A2822BTL电路

楼主(2024-02-05):
找到一个TDA2822的BTL图
超级简单,见下:

焊接完成后未接喇叭,未加信号。
加5v直流电
测得静态电流100多mA!
请教玩过这个芯片的坛友:这是啥情况?

网友:
8/5脚連接點處必須用一個十nF級的電容接地,否則超音頻振蕩沒商量,100多mA就是個證明。8/5脚之間還應隔直流。

网友:
厂家的标准数据表文档不去参考,去参考野路子?

网友A:
8和5之间应该要接电容,不能直流连接

网友B:
这个线路有问题吧,坛内好多坛友做的收音机用2822的,比你这个电路多两个零件,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和5之间应该要接电容,不能直流连接

那就是说那个图纸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路有问题吧,坛内好多坛友做的收音机用2822的,比你这个电路多两个零件,可以搜索一下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那个图纸有错误?

当然是错的,如果你理解2822的内部电路就很清楚了,内部其实是运放结构,所以负输入端是和输出端直流耦合的,省几个原件不是问题,但是两个负输入端之间要隔直流,你加个电容应该就基本正常了,其他几个原件是影响音质的,不影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那个图纸有错误?

网络上的电路图非常多是错误的,贴图者只为了露脸也沒验证。我找几个CD402的应用电路却无一正确,4选1开关。

网友:
我啃过这个接法,具体楼主看下我这个老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感谢10楼11楼坛友的指导。
⑤⑧脚接入电容后,静态电流正常。IC工作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