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线输入高阻 HiZ模式是个什么原理

楼主(2024-02-05):
我第一次接触到是在孔雀石的自制资料中,官方出了一个小的选件板,支持HiZ 模式,可以在菜单中打开或关闭。

网上的描述是,在用拉杆天线的前提下,可以明显提高中波,短波的接收效果,我找到一个带选件的孔雀石,证实了这一点。

然后下图是ats25的最新版的图片,官方表示也增加了HiZ功能,我也测试了这个机器,大体感受是,在调频频段时,关闭HiZ才能收台,打开几乎收不到什么。而在中波下,打开HiZ明显信号值变强了。

以我的理解是,拉杆天线是属于高阻的,在中波,短波下,开启HiZ能提高接收效果,但为什么在FM下效果相反呢,这个转换又是什么样的原理?针对很多dsp机器中波拉杆接收不良的情况是否都可以加装?求大师解惑

网友A:
就是一个共集的跟随器,输入高阻输出低阻
转换靠模拟开关,spdt

网友:
高阻模式針對的是中短波,天綫尺寸與對地電容的影響均不算很大,但到了調頻波段,天綫尺寸、對地電容和天綫本身的放置姿態,都會對接收狀況產生强烈影響。

网友:
一般拉杆天线的长度不过1.5米,用于中波段,天线阻抗不到0.05欧姆
所谓的高阻指的应该是接收机天线输入端口阻抗,目的是把天线感应的微弱信号高效的传输到下一级
而在FM段,天线的长度接近1/4波长,与接收机天线输入端口(50R)匹配;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共集的跟随器,输入高阻输出低阻
转换靠模拟开关,spdt

感谢指点,但是47xx本身的输入阻抗就是高阻啊,还能转换更高的意思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但是47xx本身的输入阻抗就是高阻啊,还能转换更高的意思不

47xx只给了FM输入是高阻,AM没给输入阻抗参数,你不是说FM用HiZ没用吗? AM加跟随器我试过,灵敏度确实不错

网友B:
拉杆天线的本质是极偶天线的单端应用,所以它在谐振(1/4波长)时的阻抗大约是75欧,FM的波长很短,所以拉杆天线对它是低阻抗,你用高阻抗输入的话,阻抗严重不匹配,反射系数太大,信号都被反射回天线了,所以增益下降。而中短波的波长很长,拉杆天线的长度远远小于它的1/4,呈现高阻抗,所以用高阻输入的时候匹配度更高,反射系数更小,因此增益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xx只给了FM输入是高阻,AM没给输入阻抗参数,你不是说FM用HiZ没用吗? AM加跟随器我试过,灵敏度确实不 ...

原来是这样!看来还是要实践,不能想当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天线的本质是极偶天线的单端应用,所以它在谐振(1/4波长)时的阻抗大约是75欧,FM的波长很短,所以拉 ...

明白了,能否这么说,常规的dsp中波短波这些频段中,只用拉杆天线的话,加上高阻适配都会比默认的好一些?

我接触过好多diy类型的数字接收机,没有磁棒,只靠一根拉杆来接收中波,但效果往往不如普通收音机,一直在头痛其原因,并想着给它们加上磁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能否这么说,常规的dsp中波短波这些频段中,只用拉杆天线的话,加上高阻适配都会比默认的好一些 ...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输入端口特性进行匹配,大多数收音机芯片,FM信号输入端内部是75欧匹配的,所以拉杆天线直接接效果比较好。
AM信号输入端内部一般是不做端口匹配的,内部就是晶体管输入端(一般是基极或栅极),输入阻抗从几百到一两k之间,不会太高。

拉杆天线在中短波范围严重失谐的,此时阻抗匹配来实现能量传输最大化的方式就不太适用了,因为天线没有谐振,上面的能量很低,所以输入端应尽可能提高阻抗来减小负载效应引起的电压(由电场感应产生)跌落。

但是,高输入阻抗端口也要区分内部特性,比如LC回路作为输入端口时,阻抗是很高的,但这个高阻抗很脆弱,拉杆天线虽然在中短波呈现高阻抗,但依然比LC的谐振阻抗低很多,直接接上去的后果就是LC回路的高阻抗被破坏掉了,所以一般要通过一个很小的电容或者一个很小的绕组线圈接入。

网友C:
天线长度小于1/4波长呈容性且阻抗很低,所以,缩短型天线要加感,并非高阻,大于1/4波长阻抗开始上升且呈感性,1/2波长阻抗达到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线长度小于1/4波长呈容性且阻抗很低,所以,缩短型天线要加感,并非高阻,大于1/4波长阻抗开始上升且呈感 ...

这个是没错的,但你这是把天线作为负载时的方法,目的是使能量有效的传递出去,也就是被天线吸收,而纯电抗是无法吸收能量的,所以发射天线需要谐振。

而接收天线则不同,如果接收天线是谐振的,那么它具有比较强的能量输出的能力,也就是输出功率大,此时负载要和天线匹配,才能获取最大功率。

但矛盾是随条件变化的,如果天线是严重失谐的(尺寸远远小于1/4波长),此时极偶天线的谐振特性就不适用了,天线仅仅相当于一个对地的电容,接收原理是电场(电磁波)在这个电容中产生变化,然后在电容的一端(天线)上产生感应电压,它只能输出电压,而不是像谐振天线那样输出功率。所发发射天线必须要谐振,接收天线则不需要。

电容越大(天线越长),感应电场的范围越广,产生的电压越高,但由于它的输出功率的非常弱,因此必须用高阻抗匹配,才能保证感应电压不跌落。

所以,接收天线在远小于1/4波长时,应当作电容看待,那么天线越长,电容越大,端口阻抗就越小。

举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收音机输入回路上直接接入一根外接天线,会严重减低输入回路的Q值,如果这根线非常短呢,是不是影响就微乎其微了,也就是说接的线越长,回路Q值降低越多,这说明对于远小于1/4波长的接收天线,其尺寸越长阻抗越低,但这个阻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需要高阻抗匹配的根本原因是它无法输出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错的,但你这是把天线作为负载时的方法,目的是使能量有效的传递出去,也就是被天线吸收,而纯 ...

很高兴和元老共同探讨

匹配只是针对某个频点,使传输效率最大化,没有绝对匹配,接收/发射都一样;短波收音机如果用的是磁棒天线,一样可以外接拉杆天线,当然不能直接接在输入回路,可以在磁棒的一端绕几匝(实验后确定),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拉杆天线

个人理解,楼主所提及的"高阻HiZ模式",高阻抗输入不是为了匹配,只是隔离或缓冲,避免把后级输入回路阻抗拉的太低;高阻抗输入吸收的功率小,或者说所需要的推动功率小,把有限长度天线感应的射频信号,最大限度的传递到下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匹配只是针对某个频点,使传输效率最大化,没有绝对匹配,接收/发射都一样;短波收音机如果用的是磁棒天 ...

是的,我之前的叙述不是很严谨,这里中短波外接天线用高阻输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匹配,匹配是针对天线谐振时的特征阻抗来说的,天线都没有谐振,何来匹配一说。

所以是为了尽可能降低功率吸收,因为严重失配的的短接收天线,就是个电容,它没有输出功率的能力,所以带不动低阻的负载,只能在高阻上提供电压信号,这就跟发射机的天线如果严重失谐,呈强电抗性,能量就出不去一样,因为没东西吸收它,反过来,接收天线严重失谐,就不能提供能量,但是接收和发射不一样的是,后者必须输出能量,前者可以只要电压而不要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高兴和元老共同探讨

匹配只是针对某个频点,使传输效率最大化,没有绝对匹配,接收/发射都一样; ...

另一个反例就是FM,FM频段拉杆天线是可以谐振的,所以他需要75欧匹配来传输最大功率

楼主:
两位大佬在上面的讨论受益菲浅,虽然还不能完全消化吸收,但我大概明白了

我主题中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两个

一是,拉杆天线的长度,能够在fm下达到谐振长度,因此它匹配近似75om的阻抗效果好,高阻反而不行。但中短波下,因为天线失谐,那么拉杆天线作用近似于一个电容,需要高阻抗来保障感应电压

二是,在dsp芯片中,fm输入和中短波输入不同,fm内部就适配了75om,但中短波是中高阻抗的输入。

但是mov大佬的隔离或缓冲这个我还是没有太明白,就是说,我在dsp比如47xx这类芯片中,输入拉杆天线,输入磁棒天线,和加上高阻转换,这样对后级也会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大佬在上面的讨论受益菲浅,虽然还不能完全消化吸收,但我大概明白了

我主题中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两个 ...

dsp芯片的am信号输入,并不一定都是高阻抗的,很多是直接到晶体管基极或者mos管栅极,而mos管栅极为了降低栅极电容的电荷效应,一般会端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电阻,所以它的输入阻抗不是很高,也就是一两千欧的水平,因此可以用一个外部阻抗转换电路来转换一下,转换电路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相当于把天线上的纯电压信号变成功率信号,这样就能更容易带动芯片的信号输入端这个负载。

你之前说的芯片提供的HiZ模式,应该是其内部实现了这个阻抗变换电路,然后通过模拟开关来控制是否附加在信号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大佬在上面的讨论受益菲浅,虽然还不能完全消化吸收,但我大概明白了

我主题中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两个 ...

我们是同学
Si473x_AN383 Rev.0.8设计指南有相关描述

Si47xx只用过Si4735D60/4732A10,当时只是好奇能解调SSB,为了接收弱信号,用的是环形外接天线(本坛有介绍),没有认真的留意其它内容

AM频段(520-1710KHz)用磁棒天线应该不错,而且,对电感量没有严格的要求(180-450uH),配合芯片内置变容二极管,应该有益提升选择性,缺点是体积大

如果楼主上传的截图是完整接收板(芯片型号看不清),猜测接收芯片是Si4732A10,这类芯片RF输入阻抗较高,如果直接接拉杆天线,会把阻抗拉低,影响内部LAN的放大效果,正如"MF35_"元老所说,好比对地接个电容;猜测(只能猜)原作的目的,在拉杆天线和内部LAN间加个缓冲(电压跟随器),把电压信号转换功率或电流信号,再送入内部LAN放大,使其尽可能的工作在良好状态;美中不足,没有利用内置变容二极管

还有个折中的方法

楼主:
懂了懂了,主要是最近折腾的几个4732 35的非商品接收机,但是简单粗暴的直接怼上拉杆,都冠以名为全频道接收,其实效果差得很,相对而言的商品机,都会设计一定的输入回路和预处理,磁棒也是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