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电池能不能加蒸溜水或硫酸

楼主(2024-0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动自行车的电瓶,是贫液阀控式电瓶,阀控式电瓶电解液里的水消耗比富液电瓶慢得多,但并不是不消耗,“免维护”是误解。为阀控式电瓶的电解液适时、适量补充水分,同样可以延缓电瓶衰老——但是,如果电瓶已经因为电解液大量失水而衰老,再补充水分是救不回来的。
电瓶里的电解液,其硫酸浓度与电瓶性能、使用寿命都是相关的,硫酸浓度过高会加剧极片硫化和极片损坏,硫酸浓度过低会使电瓶内阻升高。使电瓶充电电压均衡的方法就是让先充满电的单元格稍微过量充电,等所有单元格都充满电之后再停止充电,这必然会造成电解液的水分分解,分解水分产生的气体从电瓶顶部的橡胶帽溢出,只是贫液电瓶水分消耗比富液少而已。
电瓶充电过程中电解液会越来越多,放电过程中电解液会越来越少。加蒸馏水的操作通常要求电瓶电量用完(每块电瓶放电到11V以下),加水之后静置24小时再完全充满电,但是充满电之后经常会发现,贫液电瓶变成了“富液”电瓶,水加多了。贫液电瓶无论是往电解液里加多了水,还是加多了电解液,都会让电瓶不正常,贫液电瓶极片被电解液泡起来是不对的。为了防止加水过多,一般要严格控制加水量,正常维护24Ah电瓶每格也就需要5毫升水,如果电瓶长期没有维护失水严重,那么可能需要加更多的水才有效,但该加多少不好掌握。
电瓶加水一般需要用医用注射器或者兽用注射器量取,塑料或者玻璃材质的注射器如果不是新的,那么可用自来水洗干净,但是针头绝不能使用,因为金属会污染加进去的水。
数年前我曾经给我家电动三轮车那组用了好几年的老电瓶加过一次水,用12V拖拉机大灯放电测试对比,加水之后电瓶内阻将近降低了一半,但是装车使用,行驶里程没有显著变化。我的测试方法是:用拖拉机大灯给充满电的电瓶放电,用数字万用表监测电瓶电压,放电几分钟之后记录万用表读数,然后断开大灯,过几秒钟之后再看万用表读数,断开大灯之后电压回升值越小,说明电瓶内阻越低。

网友:
加去离子水或纯净水恢复,不能加自来水,会使得电池自放电率高。然后选择匹配的充电器做好充电,通常对体积恢复有一定的效果。能做好充放电循环往复两三次,会更有效

网友:
不转灯是缺水了。其余都不能通过加水改善容量损失

网友:
免维护电池永久了可以加水会比重1.03的稀硫酸溶液,有专门卖的补充液也行,电解液稀释10倍也行

网友:
一加就费了,亲测。最后换了锂电。

网友:
老老实实的换新电瓶吧..........别折腾,没意义

都是免维护电瓶,不是水电瓶

网友:
多年前就搞过加液,可以说基本没用

网友:
不知到现在电动车(二轮和三轮车)上大规模使用的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与燃油车上使用多年的启动用铅酸蓄电池都有什么不同?

网友:
别折腾,没有用

网友:
免维护电池就不要折腾了,白费劲。

网友:
电瓶坏了就坏了,不用折腾。有折腾的时间还不如去食堂干个小时10元的钟点工

网友:
我这边换一组60V20A铅酸电池,大概350元,铅酸电池只要不是全新的,都很便宜,还是换吧,不要折腾了,简单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