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第一次搭棚制作胆机(实装朱院长6A7P推6P3P)

楼主(2024-02-05):
PCB胆机前前后后做了几台了,这一次体验一下全搭棚,电路选用朱院长的6A7P推6P3P,实际制作使用6WC5推6BG6,电源部分根据变压器实际输出电压进行了改动(闲置电源牛空载双330,使用5Z3P整流,保留原图电感滤波额外增添50R滤波电阻使电压接近310V)
今日进度:开孔,布局,放大部分与电源部分搭棚。  a52f5bf10863025273da42f12ccc0c3~1.jpg c567ff24b974eaa5202e2d26262f028~1.jpg dd860d3ab1bae35d6661dbf502a4f4f~1.jpg e90ecaffc095f1cad04a9fab91e8ce4~1.jpg

网友:
电子管的机器,搭棚看着顺眼。

网友:
看着很舒服

网友A:
原理图上的R9有点特殊的含义,也使得电路调整起来稍微有趣一些。

网友:
实物和图纸不符啊,这是6A7P和6P3P??
随手插上四只八脚管先养养眼的吧?

网友B:
输出牛太小了。

对于6BG6,最小说输出牛 86X45起步

你这做的都挺好的,就这输出牛,相当于给 雅阁装了个三峰的发动机

楼主:
补传最终的几张图片,感谢朱院长的电路图以及各位坛友的围观,本机组装共耗时两天 ea0ac70cdaa553ec8071d980857e123~1.jpg 6a181690fbef481f59d62c1f87740cc~1.jpg d5e04b14750f642113dfaad90c10794~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的R9有点特殊的含义,也使得电路调整起来稍微有趣一些。

我实装的时候取消了大环路反馈R9换成56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牛太小了。

对于6BG6,最小说输出牛 86X45起步

感谢海版指点,我手里有18根6BG6,这两根是挑出来的跨到最低的两根配对管子,就拿手头现有的垃圾牛凑合了。实际上这批6BG6跨导大部分远高于国产6P3P,而这两根最低跨导的管子正好符合手册6P3P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装的时候取消了大环路反馈R9换成560K的

嗯,所以说这里是亮点。跟您的做法类似,我去年做的胆结石牛出15W单端功放,也是只用了这个反馈电阻,没用环路负反馈,附近的朋友过来听,几乎是100%的好评。只是我私下觉得:这样做适合驱动箱子本身阻尼好的小箱子,声音爆满宽松。驱动自由振荡大的箱子,还是有点拖泥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所以说这里是亮点。跟您的做法类似,我去年做的胆结石牛出15W单端功放,也是只用了这个反馈电阻,没 ...

但是我这个垃圾牛要是装大环路估计会起反作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觉得楼主做得好,别干看,免费的分数给楼主加上鼓励鼓励啊!

关于负反馈,随便说几句。虽然负反馈的形式和负反馈的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但是这其中遵循的一些个“潜规则”,一定要了解。我的图中,负反馈形式的选择,也是经过一些思考的,虽然在帖子里没有明说。这些潜规则是:
1、负反馈的效果取决于反馈深度,反馈深度取决于反馈环内的增益和反馈比。如果单级的增益不够,反馈比再大,效果也不是太明显。
2、第二级的线性不好时,需要跟线性不太好的第一级进行匹配,对失真进行补偿。这时候一般选择环路负反馈,对补偿之余的差距进一步弥补,而不是仅仅对单级负反馈就行的。因为(线性)不好+不好可能会好,而不好+好一定等于不好。
3、第二级的标接的线性比前面的五级管差很多,所以先用一级PG负反馈略加补偿,然后跟第一级再次补偿,最后用环路负反馈进行总体修饰,这就是这个线路设计时的思路,不是随随便便拿两个管子一搭就成的。
4、不要一味地抵触环路负反馈,有时候浅浅的环路负反馈对音质改善很有利。后期,我也对常见的环路负反馈方式进行改进,即更喜欢用P-K负反馈,将输出变压器甩到环外,免得它无事生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觉得楼主做得好,别干看,免费的分数给楼主加上鼓励鼓励啊!

关于负反馈,随便说几句。虽然负反 ...

感谢院长的总结,在“认识——实践——认识”的过程中有各位老师不断指点是我的荣幸。

网友D:
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不明白:第一极的G极和音量电位器之间可以不要电容隔离吗?小音量时相当于G极电阻很小,影响工作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老师,我有个问题不明白:第一极的G极和音量电位器之间可以不要电容隔离吗?小音量时相当于G极电阻很小 ...

自偏压电路中栅极的电位是通过栅漏电阻接地设置的,即直流电位基本等于0V,电位器开到0时等于栅极短路到地,不改变栅极的直流电位

网友(2024-11-13):
好贴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觉得楼主做得好,别干看,免费的分数给楼主加上鼓励鼓励啊!

关于负反馈,随便说几句。虽然负反 ...

建议J版单独开贴好好的讲讲“负反馈”

网友:
自制搭棚架,规范整齐

网友(2025-03-23):
6P3P长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