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升3V升压电路求高手设计与修改 实验不太成功。。。

楼主(2024-02-06):
     第一第二个电路搭接实验了 不太成功 带载能力略差 在实验第二个图的时候 买的集成电路到了 虽然暂时由集成电路搭接的电路还不错 但还是不太甘心 希望实验成功一个简单的 分粒元件的电路
     其不太成功是由于 感觉LED发光亮度显然不够 估计只带起来0.5W的样子 第一个图 尝试大功率管 或并联三支管以上 或增加线圈匝数至 每个绕组70圈 增大到直径5cm的磁环 用0.5平方至1平方的多股电线绕制 都无明显提升。。。由于暂时没有漆包线与几乎没怎么玩过电感。。。比较迷茫 反正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带载功率就是上不去。。。 第二图比第一图 略有提升 但还是不够 如在后面加整流滤波电路后 带LED只有2.9V多 不到3V 显然还不能完全带起1W LED
     第三图是我自己设计的 还没来得急搭接 由于信心不太足 感觉好象还是不太行 也不知图是否正确 能否工作。。。

     求高手 修改与设计电路图与参数。。。最好简单点 然后带载后 可以达到3.3到3.5V就可以完美的驱动1W LED了 电流大约是300多到400mA的样子

     另外买了几支中大功率场效应管 实验连亮都没亮 不知是不是开启电压与夹断电压不够。。。型号是IRF830  顺便求高手推荐几款中大功率的 开启电压低的场效应管 与 开启电压低的类似8050的场效应管
     由于手比较笨 前两天搭接电路把8050还是8550不知哪里短接了 管子冒烟了 居然没坏没烧。。2V多居然也能冒烟。。。所以考虑搞点中大功率管子玩不会烧毁与冒烟。。。还有就是。。不知为啥 我的SS8050与SS8550 在2V多的电压总容易发烫 略微烫手。。偏流电阻低于500欧就烫手  13003偏流电阻20欧都不会发热。。。

     我知道这里高手多多~都藏起来了 关键时刻 高手高手快来救救我。。。。。

实验电路

实验电路

网友A(2024-03-21):
非常佩服您的DIY精神.

令到DIY进度如此艰辛.是华文无线科普文章的严重缺失所致.

我们还清楚记得;进口电视机图上极多关于电容材质的说完明,中周 的编号.安规电容的警告句.

楼主很多实验在于;他用的大部分磁性材料都是开关电源料;40kHZ的截止频率.所以受阻失败.

又如29帖的图,在境外附有这样的说明;管子hef>65.  电容必须用聚酯塑料电容

希;广大矿友从楼主艰辛DIY中明白无线DIY中;重视器件材质致成败的道理

网友(2024-02-06):
电感个头要够,板子上的电源端有电容续流,那个NPN换电流大点的TIP41。
因为效率问题,电池的内阻也不能低,最好能提供1A电流不明显掉电压。

网友:
用DC-DC更省事

网友:
以前用2节1号电池的LED灯泡手电筒,应该就是一种升压电路

网友:
建议试试多谐(矩形波)振荡器 DC-DC 的方案,一个状态电池与电感电压叠加点亮 LED,同时给电容充电;另一个状态电容点亮 LED,同时 电池给电感充电。电路会比较复杂。

对于正弦波振荡器,可以考虑将两个半周都利用起来。计算电容、电感的依据主要从能量角度出发,使得 LED 上的平均功率为 1W 左右。但这种方案管子上的功耗可能会比较大、效率低,所以不建议。

网友:
这东西分离元件自己搞应该不太理想,考虑单节1.5V手电专用驱动芯片或成品板会好些,如果是想实验玩玩,你的已经不错了,如果为了实用的话,还是锂电恒流驱动电路实在,考虑体积或是外壳什么的可选择14500(5号)或10440(7号)锂电池

网友:
这么低的电源电压,又想提高输出能力,应该使用变压器推挽拓扑较佳。

网友:
我估计是占空比低,
但第一个电路,频率和占空比都没法确定,由磁芯结构、圈数决定,没法算。
第二个电路,频率虽然可以确定,但占空比也不知道怎样算。

如果改用双管多谐振电路,频率和占空比确定,亮度也就可控。

不建议用13001/13003等这些管,这些管耐压高饱和压降大,8050就行,有LED钳位,耐压没有问题

网友B:
Royer电路
电感33uH起步,1mH时升压超过50V,三极管会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yer电路
电感33uH起步,1mH时升压超过50V,三极管会很烫

把三极管换成N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oyer电路
电感33uH起步,1mH时升压超过50V,三极管会很烫

你这种画法,并且标注的是CDRH74,这是贴片电感型号,还没有标准同名端,都让人以为是两个独立的电感。

这个电路,不过即使绕在同一个磁芯,我用ULN2003+环形共模电感做过,很难很难起振,非常大几率呈现的是“双稳态”电路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画法,并且标注的是CDRH74,这是贴片电感型号,还没有标准同名端,都让人以为是两个独立的电感。 ...

是两个独立电感
需要足够大才能起振,33uH打底

网友:
1.5v电压升3v?是买不到两只1.5v吗?实在买不到,可以考虑铁锂电池啊。假设1.5v,升压到3V,负载功率1w,电池负载电流将达到0.7A或者以上。电感线圈匝数越多,自感电势越强。空心电感要求匝数多,有磁芯的电感匝数少。磁芯在电感上的位置可以调节电感量。做实验,需要进行参数设计与调节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独立电感
需要足够大才能起振,33uH打底

独立电感肯定不行,
你这电路估计是从这个电路摘出来吧
http://www.dzdiy.com/html/201302/21/beiya.htm

但Royer必须是同磁芯,以便感应到另一个绕组使其截止。

但上面这个电路很难保证振荡,我也不会计算这个电路的变压器,直接用的是直径20mm的2mH共模电感和ULN2003做,就是不振,只呈现一个双稳态电路

或者ZVS这种电路,需要并联一个谐振电容,让谐振的另外半波使其截止。
再或者是负阻电路(下图),接到LC谐振电路上让LC自行振荡。

网友:
参考我这种ZVS电路,它的特点是管子功耗很小,所以你要1W功率的话根本不需要大功率管子,我用的MOS管是NX3008NBK,最大电流才400mA,还是贴片的,一点不发热,现在设计输出是几百mW,但我是为了效率,如果不怎么考虑效率,减小电感增大电容就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了,用这种小功率MOS管输出几W功率一点问题都没有,唯一的问题是你的电源电压是1.5V,所以MOS管必须用Vgs低于1V的,这只有小功率管能做到,好在你的输出功率不大,1W绝对没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8247&extra=

楼主:
    哈哈哈哈 万分感谢各位高手支招~我的实验有进展!!上面那些双管的图不知是不是推挽 之前我也考虑过双管推挽 但好象是我设计的图有问题 无法工作 是图五 用了两个双绕组电感 居然一点儿不亮。。。也分析不出错在哪里。。然后根据上面一些图 把我的图一修改一下变为图4 也就是尝试以上各位高手提供的图 结合一下我之前的实验参数 也就是把第二个管子加在一管电感对面 这个是我之前没想到的 接上带载达到3.3V多了!LED亮度差不多基本发挥出来了

    关于图四参数 其实我也感觉8050 8550应该比13003更适合这个电路 但由于实验图1时 8050与8550确实比13003差一点点 这是根据LED的亮度来判断的 还有就是8050与8550会略微烫手 不知是什么原因 所以刚刚直接拿13003进行搭接的图4 由于拿出来的常用搭接电路的电阻每种只有一个 又懒得重新再找还得贴签方便查看阻值 就使用一个50欧和一个100欧的电阻做两管的偏流 然后就成功点亮了LED 另外受高手们启发 整流管从之前的1N4007升级成手头有的高频大电流管 FER307 308与HER307 308 感觉好象比1N4007强不少
    关于电容 这两个并联在偏流电阻上的电容应该是起正反馈作用 接上其中一个电容 另一个电容接与不接 测量输出带载电压 接上有0.03V的增益效果 电容手头只有101 102 103 104 105几个规格的 在图二中试得 102与103效果比较好 101不起振 104暗 105更暗 实验图4时的电容一个是102另一个是103 对应是多少p被我忘了 哈哈 懒得每次看资料换算了。。。
    关于电感 我看网上有说图1中的电感 用两个单独的电感也可以 我在实验图1时 两个单独电感不行 LED根本不发光 图4居然用两个独立电感可以工作 但不知是参数哪里不对 两个电感 电感量会更大 但输出比一个中心抽头的自行绕制的电感低了0.2V 顺便上两个实物图 电感是自行绕制的 红黑线的电感是0.5平方电线 双线并绕 每组各25圈 绿线电感好象是0.3平方左右的电线 也双线并绕 每组大概40圈左右 记不清了。。。都把磁环绕满了 不知绕满与不绕满有什么区别 另外由于自行绕制的电感 参数未知 暂时没有测电感的手段 所以买了一些色环电感 与成品电感 从3.3uH到100mH之间的数值买了几种 实验图二时用的就是成品560uH电感 色环电感用于制作集成电路的升压电路了
    实物图中 电流表直流档测输入端电流 但不知准不准。。(之前用直流电压档测 未整流滤波的输出端电压是不准 交流档几乎无读数。。)电压表测输出端电压 图4的效率应该很不错 以前实验图一时 输入电流有0.8A 输出还不怎么给力 图4只有0.4A多一点 还有就是LED串联了一个2.5V0.3A的灯泡限流很不错 即便高于5V 灯泡发光LED也烧不了 如果无灯泡 3.7V LED差不多就烧了 正常3.3V情况下 串灯泡只比不串灯泡低不到20mA电流 几乎不影响发光

    图六是集成电路的图 之前拆了一个一节5号AA电池的高亮LED手电 参数商家说是 可用1.2V镍电或干电池 也可用3.7V锂电14500 我也尝试用充满4.2V的锂电确实不会烧毁 1.2V亮度也不错 但比锂电暗一些 电路板的集成电路上印有 JH506 我没查到这个集成电路是什么 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 JH506 是什么型号的集成电路的缩写吗?外围一个电阻 俩电容 一个电感 然后前几天买的集成电路是PW33 用的就是图6接法 还不错 输入1V多 输出带1W LED还有3.1到3.2V左右

    主要是我想自食其力。。。我就想。。。我特别想 并且这次拼了。。。我一定要研究用分粒元件成功搞出 性能与体积要与集成电路的不相上下 哪怕性能差一点点体积大一点点也能接受。。。
    也是半玩半用 由于我镍电比较多 而且不太喜欢锂电 平时用1W LED可以照亮大半个房间了 在LED前面加一个从220VLED灯泡上拆下来的泡体 使得照出来的光非常均匀 即是手电又是照明灯 但最近喜欢用两节5号或1号镍电驱动 3节太长 1节电流太大 使用时间短 还对电池消耗大

    还有一种设想不知可不可行 由于制作振荡电路或自激振荡电路 搞不好不起振 即便起振感觉幅度也不够推动功率管开关 前两天买了几只2MHz到20MHz的几个规格的有源与无源晶振 由于不懂晶振 好象有源晶振是加上电源 输出角就能输出频率?昨天还实验了 把图一基极电感去掉 用一个560uH单独成品电感接电源与C极 用晶振输出到基极 使其开关升压 带载能力仍然不给力 但实验有收获 8050从2MHz到20MHz带载都差不多 但13003 2MHz好象还能和8050比比LED的亮度 6MHz以上13003就不行了 还有就是8050把频率提高到20MHz 咋带载能力和2MHz差不多?有源晶振一般干什么用?用来输出信号 然后放大幅度推动功率管开关 电感升压的思路是否可行?

    接下来 希望从图2图4两种电路继续修改与研究 或是研究一些我没想到没见过的神奇电路 主要需要缩小体积与增加输出能力 计划方向是想办法 调整与增高频率 但未知数太多 还得各位高手们多多支予招数~

图456

图456

图4的搭接一个带中心抽头的电感

图4的搭接一个带中心抽头的电感

图4的两个独立电感实验

图4的两个独立电感实验

网友:
有现成的3脚升压芯片很方便.

网友:
第一个图(经典焦耳小偷)就行,管子换成大功率的,加上散热片,我弄过5V升压到12V,点灯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万分感谢各位高手支招~我的实验有进展!!上面那些双管的图不知是不是推挽 之前我也考虑过双 ...

你第一图不就是罗耶电路的变种吗?只不过没用绕组驱动,而是用的电阻驱动,罗耶电路需要在变压器中心抽头和电源之间接电感的,否则不容易起振,这个电感的大小要求,是变压器初级绕组pp间电感的4倍以上,罗耶电路的变压器初级pp间的理论电压峰值是电源电压的3.14倍,也就是最多能够在两个集电极之间得到峰峰值为电源电压6.28倍的正弦波,你这种接法,只利用了一边的电压,得到的是一个半波波形,而且你接上负载后,两臂会不平衡,波形就很难看了。

楼主:
    今天又失败了 搭接了下图中的电路 各个元件换了许多参数 输出带载电压始终2.7到2.9V 为了小型化 主要试的两个独立色环电感 从33uH到470uH 还试了一个带中心抽头自绕的电感 还是带中心抽头的一个电感带载能力强 用万用表测了频率 带中心抽头的一个电感居然只有1到5kHz。。。两个色环电感的话有50kHz到100多kHz 100kHz以上万用表超量程了。。。我就奇怪了 频率差了那么多倍 为什么带载都差不多。。。然后是电容 并在电阻上的反馈电容 我也想不通从101尝试到470uF。。。居然220uF的电解电容输出最大 管子试了8050与13003 仍然是13003输出幅度大点儿。。。迷茫了。。。不知道接下来实验什么了。。。。

电路

电路

网友:
这种东西光是画一个原理图还远远不够,电感的感量和饱和电流往往决定了成败。

网友:
tb有0.9v升5v板子,很便宜。

网友C:
用共模变压器搭了一个焦耳小偷电路,1.5V电池供电,点3W的白灯珠,和荧光灯对比一下,亮度还可以吧

工模电感是9*5*3磁芯,600uh的成品工模电感,三极管是2sc2383,
灯珠是带散热片的灯珠,号称3W,3-3.7V,700mA,实测单个电池点不亮,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可以点亮,显示的电压是2.5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共模变压器搭了一个焦耳小偷电路,1.5V电池供电,点3W的白灯珠,和荧光灯对比一下,亮度还可以吧

这个图好象有点错误?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好象有点错误?在哪儿呢?

画错了,LED是并联在三极管CE端

楼主:
    哈哈哈哈 重大突破!!几乎成功了~最近试验了N种电路图 各种失败 最终确定了下方1号3号电路图

    也试验了几个推挽电路 发现带载能力不行 我怀疑是由于电源电压比较低 单级电路不行 而且频率不可控 带上负载会改变电路工作点与改变频率 于是无法继续试验推挽电路

    根据我的思路 必须有一个工作状态稳定的振荡电路 最好频率高些 然后进行放大振幅 最后推动开关管开关 于是设计了下方二号三号图 方波振荡器频率来到280kHz到390kHz跳动 由于高频放大电路搞失败了 不知为啥 放大居然变缩小。。。振荡器出来的近2V峰值振幅 经过个偶合电容 锋值压降约10% 经过一级高放 又被压降10% 经过开关管后振幅只剩1.5V左右了 然后发现电感没什么升压的波型。。。总结了一下 首先震荡器后的8050就有点使振荡器振幅度缩小 然后这个高放的集电极居然缩小了电压 没有电压放大作用 接成射极输出器 也不行 估计一方面推不动开关管 另一方面开关管压降太大 电源的电流表只有100多mA 波型从振荡器出来捉级变小。。。然后就以失败告终。。。
    然后就想起了输入阻抗高的场效应管。。。前两天正好找出来几个我都不知道我居然有低压的场效应管 型号是SI2302 由于不需要推动级 振荡器就带得动 接上秒成功~ 电源电流1A 慢慢降到900多mA LED巨亮 这个就宣布成功了吧~电感用的是买的成品电感 点了10分钟 管子不热 也没有电流增大之类的不对劲的现象 所以算是成功了吧~

    然后说说下方一号图 电感自绕的 共三绕组 两组各25圈接成单管自激振荡电路 另外一组升压圈50接负载 三极管的 可能是压降大 电源电流只有600mA LED还不是巨亮 重点是频率只有几kHz 换成场效应管 栅极去掉偏流电阻直接接线圈 频率达到60kHz左右 电源电流来到1A出头 巨亮了~但是点了几分钟好象把我的场效应管烧了。。。电源电流来到2A 且亮度下降。。。发现不对劲儿 拿下管子 发现焊接管子时 留在电路板上的松香都冒烟了。。。然后串联个灯炮正向把管子接到约3V电源上 发现灯泡微亮 栅极接源极上 灯泡也不灭 但把栅极接漏极 灯泡能正常发光 应该是正向漏电流大 不知道是不是烧了。。。但是我很奇怪 场效应管不是不会太发热 不会烧嘛?为什么会被我搞烧了。。。
    再就是一号图 比较简单 比较好弄 电感弄好点儿 在多出来个绕组串入主绕组 组成自偶变压器 升压能力会更强 但是仍然是单级电路 频率不可控 要么输出功率过大 要么输出功率不够。。。所以还得是搞个振荡电路 然后想法子推动开关管开关 就完美了

    顺便请教高手来解答 我的下方二号图为什么会失败。。。高频放大电路有哪些注意事项?与插在板上的走线比较乱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感觉我的高频放大电路变成缩小电路了。。。。。。
    再顺便请高手推荐我些集成电路 比如运放什么的可以在1V以下工作的 或是些可以做1V左右升压的集成电路也成 最好是比较万能 什么都能做那样的集成电路最最好

    暂时就这样喽 不知道再试验什么电路了 如果哪位高手帮修改与指正一下下方二号图就好了 三极管的放大与开关为啥就不行呢?

电路图123号

电路图123号

食物图1号

食物图1号

实物图2号

实物图2号

网友:
效率没电容泵高,小电流用用没问题,后来改锂电升9伏。

楼主:
    最近又实验与研究了几个电路 大体上都类似 最终我觉得最适合这个电源与输出参数的 还是上面图的振荡电路推动场效应管开关 也可以再在振荡电路另一管的C极引出一臂再接一个场效应管开关 这可能不算推挽电路 因为末极没有输出变压器或倒项电路 输出的大概是个叠加直流的交替半波的全波波型 比单端的带同样负载有1.3到1.5倍的增益 也没试使其阻抗匹配一下能不能达到单端的两倍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决 就是作为电源的电路 居然多多少少需要参考功放电路那样与负载阻抗匹配。。。马马虎虎 我的负载是LED 由于不能好好的匹配其阻抗 所以输出的功率也不是最佳的 反正不好再搞下去了
    另外之前实验的振荡器带动三极管开关的电路 貌似是偶合没搞对 去掉偏流电阻 直接用合适的电阻与振荡电路偶合就行 然后把开关管用两管接成达林顿管 兼备阔流与开关 达林顿1管阔流2管开关 也能输出大约1瓦多不到2瓦 但貌似是导通压降远高于场效应管的几十毫欧 所以效果还是比场效应管做开关差一些
    最近还发现一个低压性能比较好的场效应管AO3401 可惜是P沟道 但不影响使用 只是电源总得反着考虑 比较不适应。。。电子商店黄得差不多了 现在想买个件可真困难啊。。。N沟道的3400居然买不到。。。

    关于电容式的升压电路 以前研究过 最近又稍微具体的研究了一下 感觉在这个参数下 不太合适 前面电路都差不多 振荡加增幅加阔流电路 后面用二极管与电容倍压整流 还要考虑二极管与电容的频率问题 如果用那种多场效应管与电容的电路 其驱动电路又超复杂 咋整元器件都比较多 效果也未必有这种简单的电感式的好 件越多 损耗越大 想搞成的难度更大 就没进行实验

    现在想明白了 搞分粒元器件的升压电路主要是想战胜一下集成电路的升压电路玩玩 也粗略研究了一下集成电路的升压电路的原理 发现集成电路的电路主要件还是集成电路中的开关管 与外围电感 剩下无数个管子都是用来控制与调节开关管的 所以 想完全战胜集成电路的 难度确实比较大 那些辅助性的控制与调节电路不想搞了。。。即便搞出来体积也太大 意义也就不大了

    反正总之 虽然没能用分粒元件全面战胜集成电路 但也局部小胜一下下~我把分粒元件的功率实验得远超集成电路的了 集成电路的做出来就1.5瓦左右 我的分粒元件实验到3瓦多接近4瓦 反正小胜~高兴与得意中。。。。哈哈哈哈。。。。

网友E:
如果只为驱动LED,那么看看这个电路。这是只有阻容元件、开关状态、效率最高的了。
水印遮挡了最右下角的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为驱动LED,那么看看这个电路。这是只有阻容元件、开关状态、效率最高的了。
水印遮挡了最右下角的L ...

。。。。。让我猜猜水印后面是个什么东东。。。。。。
     前面的振荡电路和我实验的差不多 参数不太一样 两个10UF好象有点太大 这俩电容决定振荡频率 我最大试到1UF 频率只有几赫兹到几十那样 具体忘了。。。我试的是101电容 忘记咋换算成容量了。。。频率是300多kHz 由于手里最小只有101 于是串上 频率就来到700多K近800kHz~

楼主(2024-03-17):
我是相当的醉了。。。ZVS电路和我干上了。。。第无数次搭接 总算又成功点亮 之前用色环电感之类的小破电感勉强点亮过一两次 然后就各种点不亮。。。这次绕了两个比较小的电感 如图 小一点儿那个每组10uH 好象是铁粉戒指 卖磁环的告诉我可以用到100多kHz 是个黄色图装白底面的磁戒指 大一点儿那个每组100uH左右 镍锌戒指 卖磁环的告诉我可以用到数百MHz 对于磁戒指我不太明白 热烈欢迎高手们快快传授我点儿知识点吧~~

    实验也不太顺利 各种点不亮不起振。。。阻流圈电感 用的成品工字电感 先用的47mH 点不亮不起震 缩小到1mH仍然点不亮 550uH算成功点亮了 栅极与正电源的电阻 好象100欧也点不亮 降到50欧以下才行 电容高于0.1uF也不行好象 图中用的101 电容越大频率越低 我追求高频率 就用了小电容 这个电路忘记试没试56p以下的电容了 可能是不行 最近试的几个电路低于101就不起振。。。

    电路参数 电源两节电量不太足的镍电 估计大约2.2V(电池内阻加电池盒引线与接触电阻 还有电流表内阻 到电路板恐怕2.2V也不够。。。之前测试过 电流表2A出头时 电路板上只有1.7V。。。)输入电流500mA 图中大一点儿那个电感换上 区别也不太大 输入电流570mA左右 输入功率都1瓦多 输出功率瞧LED亮度还可以 遗憾的是正弦波没了。。。波型看样子最少要被削去三分之一。。。这个电路不敢空载看波型 恐怕是要烧管子的。。。三极管类的电路空载看过波型 波型很爽~一个脉冲干到13V多 哈哈哈哈

    一直想好好试试ZVS电路 这次总算搞成了 只是可惜不会绕高频变压器 如果搞个高频变压器估计就更完美了 根据我的猜想 借鉴下开关电源的参数 次级绕组是初级的三到五倍圈数应该差不多 根据220V的高频变压器一般初次级是10倍左右比例 主要是手头没有漆包线。。。电导线太占体积 两组各20多圈就把磁环绕满了。。。不过也不错了。。。用成品电感实在是很难很难点亮这个ZVS电路 以后得多玩玩电感与变压器。。。以前不会玩电感与变压器 搞个复杂些的电路代替需要电感或变压器的电路 效果也不咋好。。。如果搞好了电感与变压器 电路会简单些 效果还容易搞好。。。只是电感和变压器不太好搞。。。。。。

ZVS的实验

ZVS的实验

楼主:
打造一个10瓦的大功率管 如图。。。最近各种把MOS管干成结型管或耗尽型。。。说它坏了 还没完全坏 电路还能工作。。。电路电流莫名其妙变大数倍。。。拿下管子 漏级接电池正 源级接个灯泡到电池负 栅极空着 灯泡也半亮度 栅极碰源级灭灯 碰漏极更亮。。。在不就是栅极空着 碰不碰漏级都最大亮度 栅级碰源级灭灯 栅级脱离源级就亮。。。

    不过这个大功率管恐怕缺乏些实用性。。。恐怕需要功率推动了。。。用电桥测试栅源间电容 10kHz居然显示近100uF。。。。。电桥坏了???100kHz测试显示100nF 我都有点儿怀疑管子质量了 单个管栅源电容试了几个都600pF左右 一并联就容易出天文数字。。。不并联还不行。。。之前4个并联都能干成耗尽型。。。这次不过了~大搞一下 10个并联试试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大功率管

我的大功率管

楼主:
进军高频变压器 又遭重创 全军覆没 惨不忍睹。。。。。。。。。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本想着把Boost电路的电感改成变压器 圈数比大些 次级电压会高 电流也就大了 初级电流也会跟着增大 会提高很多很多功率
开始还信心满满的 拿出以前的一些最佳方案与制成的模块儿 多谐振荡电路提供差分振荡信号 600kHz左右 加一级推动级 推动开关管进行推挽开关 高频变压器用磁环绕制 磁环用的约直径2CM镍锌磁环 初级14圈从中心抽头 次级35圈左右  次级输出用1N5819桥式整流加小电容滤波驱动负载4个1W LED并联 LED串了灯泡限流 搭接电路后很失败 根本没法看 电源1.2A左右电流 LED只有大约不到0.5W亮度 测量初次级波型 完全不成样子 还以为是电路问题 把变压器初级拿掉 换成两个50欧电阻做负载 查看波型 发现是方波 有一点儿失真 但不大 于是估计可能是初级圈数太少 拆掉一臂电路 用单管接初级14圈 发现也不行 LED亮度略有提高 但估计也超不过0.7W 而且波型仍然不成样子。。。

   然后转移目标 专门尝试各种磁环做变压器少绕几圈会怎么样 拿出全部磁环 锰锌铁粉镍锌 从直径1CM到10CM左右 都初级绕3到5圈 次级5到10圈 插到Boost升压电路上 结果全军覆没。。。电路电流通通1到1.5A左右 小磁环LED亮度估计0.3W 大磁环多说1W 电源电压2V左右 这样算来 输出功率都在输入功率的百分之五十以下 而且次级波型与频率都是无法想象的样子。。。更无法直视。。。

   最后也累了 寻求一下心里安慰 如图 拿出镇家宝物高频变压器磁芯 随便饶了几圈 输出功率上去些 输入功率也上去了。。。。算一下 输入功率5瓦左右 输出功率估计最多2瓦左右 远没有3瓦 波型仍无法直视 要么没有上半周 要么没有下半周形状诡异 开关管推动开关频率600kHz与波型没什么大问题 变压器次级从80kHz到3MHz乱跳。。。大败告终。。。

   看样子磁环绕变压器好象不行 看了一些贴和文章研究一番 得到一些不太确定的答案 磁环容易磁饱和 而且拿磁环变压器来变方波也几乎不行 正弦波会好些?但好象功率也不大 想输出3到5瓦 直径10CM的磁环变压器远不够?
   还有一些问题也没太搞清楚 体积差不多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磁芯 传输功率比磁环好些?我记得应该都是镍锌的 除了磁通面积与气隙 还有别的区别吗?

   之前感觉一些高手不是很支持我这样玩 原来是有一定原因的 当时我还没太在意。。。玩了一圈 在2伏左右这个电压用来升压 功率已经到瓶颈了 难怪高手们都不给我支予招术了 看样子高手们也几乎无计策可施了。。。这回我的招术也差不多用完了。。。这个电压下1瓦左右还算比较容易搞出来 想达到2瓦3瓦的就很有难度了 之前偶然一次发现 把50N0几的管子插到Boost电路上(好象是50V几十安 开启电压2到4V的管子)两节电池没点亮 我就好奇是开启电压不够 还是管子是坏的 加了一节电池 3节电池点亮了并发现驱动能力强了很多很多 也说明一定问题

   这次战败得太惨了 或许转移一下战线 多线路共同作战 或许是另一个纬度的高明招术~~哈哈哈哈哈哈

变压器严重失真

变压器严重失真

网友F:
说一下个人小小总结镍锌一般是高频天线线圈用,频高,导磁低,开关电源应该锰锌或氧体磁芯更合适,有拆过山特3kva后备ups是磁环变压器。如果是电感,黄白或铁硅铝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佩服您的DIY精神.

令到DIY进度如此艰辛.是华文无线科普文章的严重缺失所致.

非常感谢高手师傅提供技术支持!!非常有帮助!!遗憾的是如今商店能见到的东西种类不太多 商家只明白一些表面参数 更具体的参数只有依靠实验获得了 搞装备的难度指数是相当之高。。。不过有了高手的技术支持 相信所遇问题总会有招数来克制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一下个人小小总结镍锌一般是高频天线线圈用,频高,导磁低,开关电源应该锰锌或氧体磁芯更合适,有拆过山 ...

非常感谢高手提供技术支持!!非常有帮助!!刚刚搞了点儿铁硅铝的 应该还不错 之前差点儿被卖磁环的呼悠了。。。2到3cm左右的磁环 锰锌与铁粉卖我2元 镍锌3元 问了铁硅铝要我7元 所以没买。。。这次去商店 一顿大力砍价 大约3元左右买的 但商家也没几个。。。这回算是废9牛二虎之力勉强把常见种类的磁环凑齐了。。。哈哈哈哈

楼主:
更新装备 挥军北伐!!

    新绕的变压器与电感 感觉还不错 如图 急着试下变压器 搭接个最简单最粗暴的电路。。。只有一个场管和变压器组成的单管自激电路 频率有点低 变压器有啸叫。。。但看样子功率与效率还不错 电源电压2V多 负载用的6个1瓦LED灯芯串联的 用平时实验的负载4个一瓦LED并联好象阻抗不太匹配 没这个亮 另外驱动3V多的负载失真有点大 驱动这个20来V的负载失真小些 弄了点儿1毫米左右的漆线 初级20圈左右从中心抽头 次级不到30圈 初级电感量200uH 漏感好象1uH 次级忘了。。。。。。反正印象中都还不错 也可能是因为之前用电导线绕变压器与电感都不太理想吧

    最近研究的新发现 以前的电感绕的不太对。。。线有点细 圈太多 电感量大 导致电流被限制 所以充不进多少电。。。
    另外发现ZVS是个非常强大的电路 之前实验的ZVS电路有点儿追求错了方向。。。这个ZVS电路玩的主要是电感电容 突然发现电感电容是ZVS电路功率的关键点 这个电路厉害在于 这个ZVS电路把振荡信号功率输出。。。在效率方面 零电压开启确实很厉害 最近无意中发现个ZCS电路原理 也很有意思 在三极管CE两端接个电容 管子关闭了电容流电流 管子开启时 CE之间的电流与关闭时的电流接上了 实现零电流开启 来实现减少损耗 不过这两种电路频率不容易控制 甚至无法控制 还有就是想大功率就无法小型化了 电感电容小了出不来大功率

    最后说说我又把场管搞挂了。。。图中的场管4并联的魔块儿已经不复存在。。。走了一下钢丝流 栅级直接接变压器 不知哪下哪里没接触好 栅级穿了。。。不过这个电路点了10多分钟 管和变压器都一点儿不热 就最后估计哪没接触好 变压器出个小高压把栅级弄穿了 坏的时候没注意碰了哪里灯闪了一两下灭了 这次坏得更有意思 拿灯泡试验坏管子 栅级还能完全控制漏源的通与断 但漏源都与栅级通了。。。以后还是让栅级远离可能出小高压的地方吧。。。
    还有就是如图次级波型虽然不算太美 不过峰峰值有近30V 很爽!~ 功率也大约有两瓦了 高兴中。。。哈哈哈哈哈哈

峰峰值近30V!!

峰峰值近3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提供技术支持!!非常有帮助!!刚刚搞了点儿铁硅铝的 应该还不错 之前差点儿被卖磁环的呼悠 ...

铁硅铝去收废品那,挑led电源拆,估计几毛钱一个,还是3公分多的,我拆公司换下的烂电源就拆了5个铁硅铝和一个铁粉环,铁硅铝同样圈数电感量比黄白铁粉多3分之2,很明显。

网友G:
必須儲能。1.5v输入必須考虑内阻。参考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硅铝去收废品那,挑led电源拆,估计几毛钱一个,还是3公分多的,我拆公司换下的烂电源就拆了5个铁硅铝 ...

好的 谢谢 弄了点儿黑色铁硅铝环 确实不错 感量不错 损耗好象是所有磁环中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須儲能。1.5v输入必須考虑内阻。参考用数值。

非常感谢 有空试试 一定很好玩 哈哈哈哈

楼主:
大力奋战终于又收复了我的ZVS电路 ZVS电路的最新进展。。。

    这一战相当艰难。。。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N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弄亮电路。。。开机100mA左右 关了在开可能就接近3A。。。
    装备新型战列舰100N20还是20N100忘了。。。反正是20V100A的大管子 实测开启电压1.15微导通 1.25到26完全导通 这一战 战沉了3到4艘。。。损失惨重。。。仔细研究仔细想也没想通 为啥2V电源电压能把这大管子烧了。。。还好 每次只坏一个 不然家底儿都没了。。。坏第一二只时以为是栅源被高压弄穿。。。没有稳压管 把栅源间串两只白色小发光管当6V稳压管 还是没点亮电路 经过反复弄 不知咋整的就点亮了 但经过多次的开关机 又坏管了。。。并且仔细研究 发现坏的几只管都变成了耗尽型。。。老规矩 漏级串灯泡接电池正 源级接电池负 接通灯泡就亮 栅级短路源级灭灯 离开源级就亮 再仔细看看电路 怀疑是阻流圈电感关机一刻感应高压击穿栅级和漏级 厂家并没有给栅级漏级间耐压 但根据推测 漏源能耐压20V 栅漏之间应该最少能耐压20V 于是研究一番稍微修改一下电路 把栅偏压电阻接到阻流圈后面 也就是俩漏级电感的中心抽头处 这样一来 关机时栅级与漏级在一侧 源级开路 管应该安全了 目前来看 没有再烧毁管子。。。估计我怀疑对了。。。
    元器件重要参数 为了追求大功率 阻流圈电感有点儿太猛 用绿环锰锌环加1平方电导线绕制 100KHz测试电感量3.8mH 每个漏级到中心抽头的电感量13uH左右 采用低感量 大电流电感策略 当然采用高些电感量 也行 都需粗线大电流才能出大功率 但频率会低些 电感量太大 电容只能大 小了相当于没接电容 出平顶接近于方波波型 如果电感电流稍微不够 用大电容也能提高些功率 如电感电流够大 减小电容会增加频率 波型更方 输出功率略微降低 总之俩电感一电容 体积都要大 才能出大功率 另外 接大感量大电流阻流圈能明显提升带载能力 图中是1uF安规电容 如改成10uF胆石电容 功率略微下降 几乎看不出变暗 但波型上面变圆 更接近正弦波 以上负载均是4个1W LED并联 如改成2个1W LED串联 波型是个很完美的正弦波 但电流表只有200多mA了 LED亮度也不行了

    如图 组合出的较佳的方案 输入功率2.5W左右 输出功率看样子也2W出头了 效率还不错

    新结论 磁环电感用电导线绕 如果够粗且绕得下 没发现什么不好的 但变压器用电导线肯定绕不下几圈 然后锰锌绿磁环绕阻流圈太猛了 单圈电感量巨高 但Q值最低 未知蓝环单圈感量比绿环低些 Q值高些 黄白铁粉环与黑环铁硅铝有一定差别 单圈电感量都较低 Q值都比较高 镍锌环单圈电感量处于中等偏下吧 Q值较低 但比绿环高许多 以上都是100kHz试后的印象

网友C:
据说这个电路轻松可以输出450mA以上
http://www.51hei.com/dianzi/345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个电路轻松可以输出450mA以上
http://www.51hei.com/dianzi/3457.html

非常感谢!!很有意思的图!只是画得有点丑。。。我记下了!并重新画了一下 如图 这样是不是美丽多了 哈哈哈哈 也一目了然了!是个负载在射级的推挽电路!并且由输出绕组正反馈 估计会很好玩!!只是对输出电流有点小怀疑 用三级管 1.2V电源电压 去掉饱和压降所剩不多了。。。而且这个电路不知能否让管子达到饱和状态 如果能修改成场效应管的应该会更猛一些
    看到你的贴好多次了!!你这个家伙。。。虽然也是高手 但有时喜欢出来搞笑。。。哈哈哈哈 你是卖图示仪的?有没有性价比高的 便宜的 和数字万用表大小差不多的手持图示仪?推荐一下?希望体积尽量小 想看与测场效应管与三级管的接梯波 还有些稳压管不知道参数 想看看击穿电压 图示仪是做这个的吧?

好玩的图

好玩的图

楼主:
经过仔细研究 把我设想高频方案搞出了魔块儿 双管振荡输出差分振荡信号 经过一级推动 推动开关管进行推挽开关 效率马马虎虎 效果还可以 如图 新绕的变压器 与新制成的模块儿~电源电压仍然2V多一点儿
    变压器一开始拿比图中大一倍多的磁芯 与直径1mm多的漆线绕的 失败了。。。次级多抽了几个头 从次级是初级圈数的2倍到6倍 整流后 2倍输出电压低于2.5V 3到6倍带LED都2.7V 亮度也不咋亮 但3倍时电源电流500mA左右 变比6倍 电源电流1A出头 但LED还2.7V 亮度提升很小 几乎就没什么提升 我就奇怪 次级的电压与电流都哪去了。。。
    经过一番研究以后 发现 频率太高 漆线只用一根 即便很粗 对高频来说电阻也太大 次级电压大概都被线圈给吃了。。。次级电流也被次级线圈给阻没了。。。于是经过一番研究 重新绕个小变压器 初级6根0.5mm左右的线并绕并联 次级好象用的是3根0.5mm的并联 圈数比 次级是初级的2倍与近4倍两种变比 也就是次级也中心抽头了 参数如图 还凑合 磁芯儿好象是锰锌 其他参数都不得而知 估计频率用得有些高了 但我还是想试试高频率 效果还凑合吧 看样子效率不会特低 只是好不容易搞了几十米的漆线 这次这点儿家底儿几乎用没了。。。
    还不错 300kHz 电路空载电流70mA 振荡电路与推动电路就近40mA 这样来看变压器空载电流30mA左右 但几kHz左右不行 试了 电路与变压器空载电流700来mA。。。。。
关于推动电路也搞了很久 电压低不好搞 空载电流小了 推不太动开关管 或者说失真太大 另外用小SOT23的小管做功率开关管 不并联容易烧 两只并 偶尔也烧 三只并也发热 所以我采用4只并为一只 几乎不发热 所以推动也增加了难度 GS寄生电容太大 如果用三级管互补推动 输出波型 峰值1.6到1.7V 开关管开启电压1V出点头 有些危险 怕电池稍微不足点儿就不行了 用场效应管互补推动 不知为啥 如果源级输出 峰值还不如三级管 漏级输出到是还不错 有2V峰值 但给振荡器并两只推动管的栅源电容 振荡器有点儿带不动 失真变大。。。最后只好采用一只场效应管加负载电阻推动 失真最小化 但负载电阻得小些 不然还是推不动开关管 负载电阻小了 推动级耗电就增加了。。。所以就。。。振荡器加推动电路耗电近40mA。。。当然 如果不加推动级 振荡器直接推动开关管也凑合用 但失真太大 不该出波的地方乱给我出波。。。显然乱出波失真大 快不成样子了的方波 这样会严重降低效率

    另外 我的4个1W并联 LED魔块儿已经不复存在。。。被我一个小懒与马虎烧毁了。。。之前滤波电容都用几uF的 实验时被充电到20多V 懒得拿电阻放电 直接用4并联LED放电 这次做了整流魔快儿滤波电容用两个470uF并联的 又被空载充到20多V 没多想 又一懒 把4并联LED接上放电 接点当时就打个大火花 声音不小。。。LED也巨亮的闪了一下 心想 这次完了。。。一测试 4个LED全部烧断阵亡。。。与LED魔块儿串联的两只并联2.4V0.7A限流灯泡也挂了一个。。。好吧。。。心里安慰一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况且 这4个LED是曾经用于照明许久之后 退役下来作为实验负载继续服役 老化程度大约中等的样子 那么服役新负载魔块儿 3个1W LED并联 串联一个2.4V0.7A灯泡限流 虽然也用于照明过 但由于形状弄得不太喜欢 没怎么用 还比较新 就从照明领域退役了 而且购买批次比较晚 估计是科技的进步 发光效率明显高些 而且怀疑稳压值更低些 不到3V就有很大的电流与很高的亮度 新负载魔块儿还不错。。。

    如图 效果不错 变压器次级两种绕组的输出分别接肖特基桥式整流魔块 再接LED魔块儿 测量变压器次级带载波型 不算小尖波 有8到10V峰峰值 算小尖波15V多的峰峰值 波型有一定失真 还有方波样子 但不知为啥 又不是电感 不知道小尖波是咋出来的 而且只有半周有 按理说 用了桥式整流 即便管子不太对称或变压器中心抽头与两边不太对称 只会造成正负半周的不对称 那么负半周的小尖波是怎么出来的还是想不通。。。。。有木有大高手帮忙提供点儿技术支持~~

    反正先自我晋升军衔一番~现在起 我是 海军元帅 小高手 科尼赛克儿~哈哈哈哈

300KHz3V测试次级波

300KHz3V测试次级波

300KHz6V测试次级波

300KHz6V测试次级波

网友C:
重新修改了一下焦耳小偷,增加了一路反相,并联推免叠加。

1.5V电压,示波器接在LED负载两段,并且LED两段还并联了一个50欧电阻,

从示波器波形可以看出,是接近平缓的3.2V,并且现在是LED还并联这50欧电阻,也就是说输出肯定有600mA以上,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好处是负载还作为偏置元件,如果负载空载,电路不导通,耗电=0.

附上仿真文件,电路要到0.2秒以后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修改了一下焦耳小偷,增加了一路反相,并联推免叠加。

晶体管基极不串联电阻吗!谨防意外停振。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研究 把我设想高频方案搞出了魔块儿 双管振荡输出差分振荡信号 经过一级推动 推动开关管进行推挽开 ...

你的1.5V电源是电池吗?若是电池就要考虑电池的内阻,內阻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而上升,并且大于倍数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修改了一下焦耳小偷,增加了一路反相,并联推免叠加。

非常感谢!图已记下!然尔。。你居然把退偶电容吃了。。。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没搞懂 你要100欧的下偏流干什么。。。50欧电阻好象还无法去掉 去掉后开机无法启振 除非开机时再装个开关 开机时要电阻启动 启动后关了电阻。。。。哈哈哈哈 只是你干嘛把同名端符号也给吃了。。。这样搭接电路后要尝试 接反了成了负反馈恐怕就无法启震了。。。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凭感觉的怀疑 不知和实际有多少出入。。。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1.5V电源是电池吗?若是电池就要考虑电池的内阻,內阻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而上升,并且大于倍数成长。

我的电源用的两节1.2V镍电串联 之前试过一节不行 一节只是能把LED驱动得比较亮 但功率不太大 1瓦都很难很难 现在弄亮了小功率的 又追求高频大功率小体积 所以电流被加大后 接触电阻与线路电阻还有电池内阻的压降都变大 稍微大点电流 带载后电源就只有1.8V左右了。。。

楼主:
哈哈哈哈 玩了一圈又回到了自激电路。。。就想玩玩高频电路1.5MHZ的 看样子没那么容易玩 又搞砸了。。。振荡电路搞出来了 推动电路无解了。。。搞了互补推动 空载没问题 带功率开关管发现 波型在1V左右的中心点 上下波动不动了。。。波峰到波谷只有0.5V不到 几乎成了直流。。。仔细一研究 场效应管已经超出瓶颈了。。。低频栅源几乎开路 但1MHZ时 栅源几乎只有几欧。。。2V电压很难或几乎不能搞出那么大的功率推动开关管。。。当然前面说这些是大功率开关管 比TO220小一点点那个20V100A的管 如果换成4个小SOT23的管并联或许还有点希望 暂时懒得试了 因为发现 用振荡推动开关管适合用变压器变2倍以上电压 变压器搞1MHZ以上的难度系数也未知。。。如果用电感 只能升2倍以下电压 而且对电感参数要求很严格 不好掌握电感饱和的问题
    于是又玩玩自激电路 意外惊喜发现 小SOT23的管 每边4只并联 用每边2uH带中心抽头电感 居然1MHZ搞出头了。。。换成大功率20V100A的管 同样的电感 就只有200kHZ 怀疑和各级间电容有关

    自激电路发现还是ZVS电路好 其他用电感升压的电路最大问题是不能空载 试了几次空载情况 如有整流滤波电路 空载很快涨到30多V电压还在涨 手慢点儿估计滤波电容就爆炸了 如没有滤波电容每个脉冲都要把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击穿 看波型 波峰正好是管子耐压值附近 估计是管子穿了 好在电流小 三极管穿了 也坏不了 场效应管加了稳压管保护 波峰正好是稳压管的稳压值 好在电流小 稳压管也没坏

    关于ZVS电路贴合实际的应用 关于电容 我把电容舍弃了。。。带重载 又追求频率高 电感量用得小 即便加电容 波也被削平了 重点是没有合适电容 安规1uF都不能使波顶变圆 10uF小独石也不能使波型变圆 重要发现是我居然把小独石电容搞得很热 几乎有点烫手了 估计是安规D值低Q值高 小独石D值略高Q值略低 它俩差了10来倍的QD值。。。所以 电容不能使波变圆 又要降低频率 就被我舍弃了。。。关于扼流圈 没想到 绕个小扼流圈 这次成了高频扼流圈。。。没有它 空载电流大 电压涨到好几十伏还在涨 有了它空载电流就小多了 而且把滤波电容充到10V左右就不再涨了 波型方面 没有它存在俩管同时关断很大的区间 有它波型正负半周是接上的 从宏观上看 高频扼流圈能保证 在开关管不停切换升压电感线路时 升压电感在不同线路时的电流值更加恒定
    哈哈哈哈 另外关于之前没搞明白变压器是如何出来的小尖波的问题也想通了。。。应该是俩管衔接不太好 有同时关断的区间 变压器初级电流无处可流 而次级不是开路状态 所以励磁就变成电 便从次级突然冒出来了 而平时励磁要抵御初级进入更大的电流 所以不会都从次级冒出来 只能被次级吸走一部分 只有初级开路 次级没开路的情况才会全部从次级冒出来 形成非常短暂的高压大电流 也就是那个小尖波 哈哈哈哈 蛮好玩的。。。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玩了一圈又回到了自激电路。。。就想玩玩高频电路1.5MHZ的 看样子没那么容易玩 又搞砸了。。。振 ...

     没拍好照片 剪得更模糊了 重发个细节图看效果如何。。。

网友:
成品真的便宜。

网友H(2024-04-18):
DIY的乐趣不是爱好者谁懂啊?费钱费精力还不一定有自己满意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DIY的乐趣不是爱好者谁懂啊?费钱费精力还不一定有自己满意的效果

DIY的高级阶段,是追求作品最高性价比,应用最佳人性化,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

网友:
电子DIY确实乐趣无穷,如果是实用的还是使用新技术效率高的好。比如恒压1.5V锂电池,电池封装内电路效率就很高,静态电流非常小,小到微安级。前年我买了一节5号恒压1.5V锂电池,在电动牙刷里使用3个多月才需要充电,静态电流几乎不用考虑。后来该电池电路坏了拆开网上查看使用的芯片,确实是微安级静态电流。

楼主:
哈哈哈哈 你说得很有道理!!只是。。。我总是下意识感觉成品东西都比较糊弄。。。不是效率低就是容易烧 当然这是许久以来的印象 现代来说未必正确
    还有就是 上面那些高手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些年来 使用自己制造的东西是相当开心与心情舒畅。。。哈哈哈哈
    在有就是。。。即便集成电路的 也就那么回事 就控制电路部分比较牛 功率部分没什么特别的 如果完全为了使用 集成电路的确实不错 我现在属于有了用的了 所以几乎以玩为主 集成电路的没什么玩头 几个外围弄上基本必成 还是分立元件的比较好玩 最重要的是。。。我有信念。。。一定要在某些方面战胜集成电路。。。至少目前来说 虽然体积稍微超标。。。但功率是战胜了集成电路。。。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上面的1.2MHz的自激电路弄错了 实际远没那么高频率 由于实验时管子与电感还有整流魔块儿的连接线有10cm到20cm左右长度 导致波型失真 估计算上乱出来的波是1.2MHz 最近把管子电感整流电路弄到一块板上 发现失真小了 但怎么弄也都200多kHz 然后又搭接了1.2MHz的魔块 仔细注意了一下格数 框架波也就200多kHz。。。这样来看自激电路也不错 原来不太喜欢自激电路是因为频率不好控制 搞不好频率不够高 电感或变压器会发出声音。。。现在总算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一下频率了 哈哈哈哈

    如图 试制一个整体试用品 电源有点儿搞笑。。。线路有点儿细 电流表压降也不小 板端电源电压带载电压只有1.85到1.9V 功率大约两瓦 波型也不太失真了 只是为了追求一点点电感的高频特性与交流损耗 为长期使用节能方面考虑 选用了大磁环 体积有点儿超标。。。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