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的阻抗怎么测量?

楼主(2024-02-06):
是用直流电阻法测量还是用交流阻抗法测量?
不同种类的喇叭测量方法一样吗?
有没有老师科普一下?

网友A:
喇叭的阻抗一般是指喇叭音圈在400Hz,或者是1000Hz的条件下的交流阻抗,或者是感抗,喇叭音圈的直流电阻X1.2倍。
所以喇叭上的标签是阻抗多少欧姆,而不是电阻值。

网友:
测电感,然后取中心频率,计算。

网友:
喇叭是电感元件,就是测或者计算感抗。

网友:
直流电阻法测得的只是音圈的电阻,而不是阻抗,所以得用交流方法测量,并且得同时测量电阻和电抗,如果分别测量直流电阻和电感(计算感抗),需要取它们的均方根作为阻抗。

但是喇叭的标称阻抗,是在特定频率特定功率下测得的(因为喇叭包含机械部件,机械部件做功时会影响感抗),一般的电感或阻抗测量工具,比如LCR电桥、电感表之类,不一定能够满足测试功率的要求。所以业余条件下,如果得到一个未知阻抗的喇叭,简单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一般来说,喇叭的阻抗大约比直流电阻稍微大一点点,比如8欧的喇叭,直流电阻一般是7.x欧姆,4欧的喇叭一般是3.x欧姆,后面的x根据功率大小来判断,功率越大的喇叭x越小一点

网友:
大概值就是4欧  8欧附近。

网友:
好像电池内阻仪是1K频率测量的,可以用内阻仪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的阻抗一般是指喇叭音圈在400Hz,或者是1000Hz的条件下的交流阻抗,或者是感抗,喇叭音圈的直流电阻X1.2 ...

河版,如果我用我的4080电桥测量,用电抗挡可以吗?

网友C:
业余的测量方法是,LCR的Z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河版,如果我用我的4080电桥测量,用电抗挡可以吗?

可以试试看。喇叭的阻抗与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河版,如果我用我的4080电桥测量,用电抗挡可以吗?

准确测量需要在喇叭上加一定的功率来测试电抗,喇叭上加的功率不同,电抗是会变化的,但这东西本来就是知道个差不多就行了,所以电桥测量完全可以。

网友:
嚴格地講,音圈阻抗是不確定的。音圈是要在磁場的磁隙中移動的,磁隙的磁通密度又是不均匀的,因而磁隙每個位置上對音圈產生的感應電勢不一樣,阻抗就會有變化。特別是音圈中通過的信號電流是複合信號,高音頻叠加在低音頻上,對低頻的阻抗與同時叠加的高頻的阻抗會呈現不同數值,與使用單音測試會有比較明顯的區別,但這種區別一般儀器也會分辨不出來。所以音圈阻抗就是一個範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业余的测量方法是,LCR的Z档

如果用100HZ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100HZ测试呢?

网友:
严谨的喇叭阻抗测试方法,应该是测试曲线。

测试单点阻抗的时候,不建议取100Hz的低频,很多喇叭的低频谐振点就在100Hz左右,这个点的阻抗变化很大,贴图说明:
一般单个喇叭的典型阻抗曲线:
装入倒相式箱体之后,多一个谐振峰是倒相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的测量方法是,LCR的Z档

谢谢,就是说4Ω喇叭4080测试在3.78-4.65之间,不同测试频率为前提

网友:
      喇叭的阻抗测量与功率无关,只与频率存在关系。当今标称阻抗是1000Hz的测量的,60年代及以前是400Hz测量的。
测量扬声器阻抗的简单方法是:
     可以直接使用万用电表的电阻挡测扬声器音圈的直流电阻。实践证明,NCP1200D60R2G把测得音圈的直流电阻值乘以1. 25,即近似为该
扬声器的标称阻抗值。
扬声器3 .JPG

网友:
我也试一试测试。

网友(2024-06-13):
业余条件下,要求不高时,常用欧姆表测其直流电阻,比阻抗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