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有关FLUKE 8050A台式万用表

楼主(2024-02-06):
本人电子电路新手小白,这种基础性的问题我也有点不好意思问,请勿喷哈。
看了一个关于改装这个台表液晶的电路图,有一点不懂,所以请大家给看看。

三张图片,其中一张上有 VDD(0V)   VSS(-5V),我拿不准到底该从图纸中哪里引出。

第一张图中英文大致是这个意思:
正电压标记为 0V,伏电压标记为-5V,与FLUKE图纸保持一致。   5V从电路板上获取(我看眼花了也没找到5V,只有6V)

网友:
负5V不是有吗

楼主:
-5V有,问题是0V在哪里? 图纸上标注的有点绕,所以我不明白了

网友:
0就是接地啊

楼主:
问题是-5V也是接地,0也接地,这还有供电?我就是困惑在这里了

楼主:
完整图纸是这个,我其实就只是想知道这个0V  -5V分别接在哪里。 0V其实所指的是正电压,应该为5V,但是我在FLUKE 的图纸中怎么也找不到,眼睛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5V也是接地,0也接地,这还有供电?我就是困惑在这里了

-5是相对0v 来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是相对0v 来讲的

那么也就是接到MCP 1702这个三端稳压的GND端是-5V,接到VIN端的是FLUKE 电路板上的地, 然后输出的是+3.3V,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B:
   FLUKE 8050 供电有二种,一种是变压器双绕组直供,整流滤波后+13v -10v,再通过7806  7905  提供6v  -5v  ,地是变压器中心抽头.

   另一种是变压器单电源整流滤波后,由LM317构成恒流源给4节电池充电,再经过Q5 Q6 逆变产生+13v +6v -5v-10v 地, 因此共公地不同.

  一张图上有二种供电,画在一起了,实际只用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也就是接到MCP 1702这个三端稳压的GND端是-5V,接到VIN端的是FLUKE 电路板上的地, 然后输出的是+3.3 ...

不是的,你这个板子的0V,接万用表的地,-5V接万用表的-5V,他说的很明白了,你这个板子电源正极是0V,电源负极是-5V,之所以这么别扭,是因为Fluke这个沙雕万用表就是这么别扭,你仔细观察它的MCU,电源正极接的是地,负极接的-5V(正常来讲我们是电源正极接5V,负极接地),明白了没,不这么接,你的IO信号就是不对的

注意,万用表的地,是倒三角那个,不是三个横线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UKE 8050 供电有二种,一种是变压器双绕组直供,整流滤波后+13v -10v,再通过7806  7905  提供6v  -5v  , ...

是的,没毛病的,这两种电源方式根据不同的配置只会用其中一种,但不管哪一种,万用表参考地找那个倒三角形的就对了

他这个板子之所以线路这么别扭,是因为这个万用表就是这么供电的,他的MCU是用地和-5V供电,不这么接数字信号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毛病的,这两种电源方式根据不同的配置只会用其中一种,但不管哪一种,万用表参考地找那个倒 ...

多谢,但是还有一点我没明白,就是这个MCP 1702 3.3V的 液晶供电,因为图纸上,接到VIN端的是FLUKE板子上的地也就是0V,接到1702地上的是-5V,那么输出是多少? 是不是+3.3V?我明白其实相对与0V,那么-5V就是电势低了5V,如果把-5V提高到0V,那么0V就对应的提高到了+5V,只是个相对值。但是三端稳压输入负电压,输出的是不是正电压3.3V这个我又有点晕了。如果不是,那么输出应该也不会是-3.3V,因为1702上的地接的是-5V,那么输出如果是-3.3V那么压差只有1.7V,所以是不是1702输出的是-1.7V保持3.3V的压差呢?

如果供给液晶VCC的电压是-1.7V,GND电压为-5V,液晶能正常工作么?

都是疑问

这个确实有点绕了。

网友:
刚刚出了一台8050A成色相当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是还有一点我没明白,就是这个MCP 1702 3.3V的 液晶供电,因为图纸上,接到VIN端的是FLUKE板子 ...

这就是个参考点的问题,我们这么看

首先0V接的是稳压器输入对吧,-5V接的是稳压器的GND对吧,那么稳压器是3.3V输出,它的Vout对GND是3.3V,也就是Vout的电压是-1.7V,没想明白?那么-1.7V以-5V为参考是多少?是不是3.3V,而Vout是-1.7V,GND是-5V,也就是说Vout对GND是3.3V,而稳压器Vout接了显示屏的3.3V,GND接了显示屏的GND,也就等于显示屏的3.3V和GND之间接入了+3.3V电源

所以,电压是个相对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参考点的问题,我们这么看

首先0V接的是稳压器输入对吧,-5V接的是稳压器的GND对吧,那么稳 ...

再次感谢~~~

网友D(2025-01-17):
引用 网友B:
FLUKE 8050 供电有二种,一种是变压器双绕组直供,整流滤波后+13v -10v,再通过7806  7905  提供6v  -5v  , ...

你好,我的8050A的变压器烧了,单绕组变压器输出是多少 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8050A的变压器烧了,单绕组变压器输出是多少 V ?

  ------- 11.5v

网友:
谢谢。我找了个双11V绕阻的变压器安装上了,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