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简单的石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4-02-06):
直接上图:

楼主:
继续发几个:

网友A:
大概我能看懂,就是有些地方反馈不懂也不知道咋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我能看懂,就是有些地方反馈不懂也不知道咋计算的

为了做一个简单的且功率大的石功放,
从网上找到的。
请谨慎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老外那里非常热门的JLH1969在国内却毫无涟漪?

1969发热太厉害
且功率太小。
所以玩的人少。

网友C:
实用性不强,还是经典的OCL功放更靠谱。

楼主:
7楼坛友:客气了。
8楼坛友:前8个只做参考。后几个中的4个可为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用性不强,还是经典的OCL功放更靠谱。

前辈能给个您说的"经典的OCL功放"的电路吗?我仿造一下(>▽<)

网友C:
准互补850功放够经典了,如果元件参数用得合适了,放大倍数不要做得太大,那么效果还是可以的。严格意义上的850功放,在音箱阻抗是8Ω的情况下,每个声道输出功率可以达到50W,而目前常见的DIY作品大多使用双18V变压器,变压器容量、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和散热片大多也偏小,实际输出功率大多只有20W。

网友:
引用 楼主:
1969发热太厉害
且功率太小。
所以玩的人少。

楼主分享的这些电路好像都没有自举电路,这样会限制最大输出功率和满功率输出时的效率。

1969虽然属于甲类,但是实际功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我同事的一个末级MOSFET的1969功放,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效率比变压器高),实际整体发热比我的LM1875小功放(用环形变压器)更低一些。

两个功放的外壳和功率差不多的。1969听人声更舒服些,缺点是低频没有LM1875更有力度。

网友:
有些图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互补850功放够经典了,如果元件参数用得合适了,放大倍数不要做得太大,那么效果还是可以的。严格意 ...

多谢前辈,我继续研究研究吧,基本功不扎实,仍有部分地方不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