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狮龙RVD-6095G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楼主(2024-02-06):
求狮龙RVD-6095G恢复出厂设置方法。按键音量全不动了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控制芯片,旁边是否有一个EPROM,有的话换新或拆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控制芯片,旁边是否有一个EPROM,有的话换新或拆开试试。

先复位再看。狮龙爱出毛病。联机带电插头,过载,手带静电都保护。            以前有个狮龙8500前级机器复位就好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复位。有个6095R的复位方法。6095G上没有他说的键子。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