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700013代用模块PCB

楼主(2024-02-06):
FLUKE700013代用模块PCB,已经试装成功,共享给需要的朋友。是嘉立创EDA生成的GB文件,直接上传给工厂即可。

网友A:
700013这芯片很容易坏?
不知什么功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013这芯片很容易坏?
不知什么功能的芯片

为福禄克8840A系列定制的模拟开关集成,可能是因为用量小,投入少,偷工减料,导致芯片先天不足易损坏,并且无法购得,因此,一旦损坏,只能从旧的板子上拆卸。这个代用模块虽能应急,但因为体积大,容易造成干扰,降低机器的稳定性,因此,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用原装IC。

楼主:
这是网上牛人用两块IC做的F700013,照例,一片应该仍然是4模拟开关,另一块应该是可编程逻辑电路,实现F700013功能。

网友B:
700013某鱼才10来块一个 犯不着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013某鱼才10来块一个 犯不着搞这么复杂!

如果是原装全新的可以放心使用,若是拆机二手货则难辨好坏,恰恰第一种情况不存在,福禄克订制IC 不是通用商品,市面上买不到,这才是DIY这个芯片意义所在。其实我也是好奇弄几个玩玩,验证其性能,并没有在机器上使用。我用的也是拆机件,但是我专门用了一台8840,在5个700013芯片位置装上芯片座,在这5个位置测试都正常才使用。这片IC损坏率太高了,测量部分大多数故障都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