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摄影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感兴趣

楼主(2024-02-06):
我本来经常用的图片软件是ACDSee10在WIN7系统下运行不错,但是买了新电脑是WIN11系统的就不行了,经常卡死,直接退出。
后来只能安装了ACDSee2024,新版软件感觉非常好,PS的不少功能都下放了,比老版本强的不是一点点。由于功能太多了,只能慢慢熟悉起来。

网友A:
还是photoshop好用,ACDsee已经十几年不用了

网友B:
ACDsee是看图软件,photoshop是做图软件,各有所长,使用上面还是ACDsee简单,比较容易上手,photoshop功能太强大了,就算是会熟练运用的人也只用到10~30%左右功能

网友:
用着ACDSee2022旗舰版,也就旋转图片的时候使用率高些。

网友:
ACDSee对图片做一些简单的处理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也来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photoshop好用,ACDsee已经十几年不用了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Dsee是看图软件,photoshop是做图软件,各有所长,使用上面还是ACDsee简单,比较容易上手,photoshop功能 ...

正解!
这两个软件定位不同。

网友C:
说来ACDSEE体积更小“理论上”更便捷好用,ACDSee2024新版不知体积多大,估计功能是大大提高了,其实软件看个人需求,功能够用熟悉了用起来也就顺手。

网友:
都是很有用的软件,现在摄影师对于电子版的图片的编辑能力越来越强,连手机都能编辑和修饰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来ACDSEE体积更小“理论上”更便捷好用,ACDSee2024新版不知体积多大,估计功能是大大提高了,其实软件看 ...

文件不大,包括安装视频一共才40多M。

网友:
还是PS软件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Dsee是看图软件,photoshop是做图软件,各有所长,使用上面还是ACDsee简单,比较容易上手,photoshop功能 ...

说的有道理,喜欢或者搞摄影的人基本都会去学习使用Photoshop,ACDsee早年在win98时贴别喜欢非常好用而且体积很小,后来慢慢使用Photoshop后就不再使用了。目前还一直保留有单文件版2.44,主要是批量更改文件名和其它一些实用小功能,不过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我用ACDSee2022版,主要看中它的图象筐功能,选片很方便,选中的照片放到图像筐中,一起复制或移动。自从开始打鸟,一天下来都有1、2千张照片,选照片太累了。一些编辑功能也很有用,比如可以对一定亮度范围进行修改,或某种颜色单独调整饱和度、亮度、对比度、色相。

网友:
谢谢推荐,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