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频放大,和两个中频放大区别大不大?

楼主(2024-02-06):
3 v袖珍收音机都是一个中频放大,虽然声音响,可感觉旁边弱台太少了,过于安静。两个中频放大的会不会强台两端都是弱台,叽叽喳喳热闹非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试听现在的DSP收音机或者前些年的集成超外差收音机,如果收到的节目多很多,那就说明你的晶体管收音 ...

是的,华北地区的中波台真是多,有十几个吧而且日出日落时候,还能收到江西湖北浙江等一千里以外的电台,这种找寻遥远的中波台的感觉真好

网友B:
你仔细品一下 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区别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品一下 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区别就知道了!

感觉整个am波段就5个广播太浪费了,如果是两级中频再多5个台就感觉好了。

网友:
整个am波段就5个广播,是你的收音机只有一级中放灵敏度太低的原因。袖珍机都是一级中放,可能现在的是,老袖珍机都是二级中放。要减也只有减低放管,只会降输出功率,不会降灵敏度。

网友A:
请楼主试听现在的DSP收音机或者前些年的集成超外差收音机,如果收到的节目多很多,那就说明你的晶体管收音机灵敏度低,如果同样是“弱台太少”,那就是当地的确节目不多。以前几乎每个省都有几套省级节目,每个地级市也有几套节目,近十来年除了东北、华北部分地区地级广播仍然“双频发射”,国内多数地级广播已经改成只使用FM发射了,只有中央电台和部分省台仍然坚持使用中波,而且主要是新闻广播,中波节目的确比以前少了。

网友A:
以我的使用感受,调整得当的中夏S66、博士618、立鑫源KX-168等简易超外差晶体管机,其灵敏度与具有两级中放的收音机差别不大,与现在主流的DSP收音机差别也不大,只是晶体管收音机缺少调谐减速机构,可变电容高频端又非常拥挤,要调准接收频率有一定的难度,再就是晶体管套件收音机音质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使用感受,调整得当的中夏S66、博士618、立鑫源KX-168等简易超外差晶体管机,其灵敏度与具有两级中放 ...

音值也不差。老货收音机机应该好,可感觉灵敏度一般。

网友:
两级中放肯定要比一级中放的好。加了两级中放后收音机自动音量控制要加得好就不会有弱台太弱强台太强的毛病了。第一中放的管子一般选取直流放大倍数是80倍到100倍的管子,集电极电流一般调到为0。6毫安,在这个电流的情况下,自动增益控制的效果会很好。每二中放是不加自动增益控制的,一般也要选直流放大倍数是80倍到100倍的管子,一般是集电极电流要调到1毫安左右。中放管的直流放大倍数不能选得太大,太了了装了后机器是会发生啸叫的。

楼主:
和这个图纸一模一样。连参数都一模一样,看看有没有自动曾益控制。

网友:
一见咏梅,就想到它的变压器和牛太小,声音太刺耳了。
(另外中放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级、两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使用感受,调整得当的中夏S66、博士618、立鑫源KX-168等简易超外差晶体管机,其灵敏度与具有两级中放 ...

DSP收音机灵敏度不够高,是不是很多DSP收音机里面的磁棒天线太小了吧?如果换成10*200的大磁棒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
这是很经典的三极管检波6管收音机电路,世界402、红灯4032、后期订购6管红灯753都是这种电路。这种收音机是有AGC的,但由于商品收音机或者套件收音机的元器件参数原因,AGC控制效果比较差,如果适当调整某些元件参数,AGC效果会变好。为了说明调整方法,我先上个图:
这是中夏S66收音机教学套件的电路图,它的前级接收部分电路与楼主的收音机几乎一样,只是音频放大部分不一样。以下的提到的元器件,按中夏S66电路图编号。
VT3是检波三极管,它在没有信号状态下是有20μA左右集电极电流的,接收到信号之后,它对中频信号检波,平均集电极电流就会升高,中频信号越强,检波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也越大,集电极电位越低。中放管VT2基极偏置电阻R3接VT3集电极,因此,信号越强,VT2集电极电流就越小,中放增益也越低,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到达VT3基极的中频信号幅度趋于稳定,中频信号平均幅度不再随天线接收到的广播信号平均幅度成比例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自动增益控制”。
图中,R4阻值越大,接收到信号之后VT3集电极电流下降就越快,AGC电压就越高;R3越小,相同的AGC电压下,VT2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变量越大。也就是说,R4越大、R3越小,AGC控制效果就越强,不同强弱的节目音量差距越小。
之前说过,无论有没有信号VT3都有集电极电流,那么,R4越大,VT3集电极电位也就越低,显然,增加R4阻值会使VT2集电极电流减小,中放增益也会降低。为了应对VT2集电极电流减小,可以适当降低R3阻值,就可以使无信号状态下VT2集电极电流与调整前相同,或者比调整前还稍微大一些,这样收音机灵敏度还有提升空间。据我的经验,R4取47k可获得较强的自动增益控制效果,又可以较大范围调整VT2集电极电流,如果R4阻值过大,那么VT2集电极电流可能调不上去,收音机音量也可能偏小。
确定了R4阻值之后就可以调整R3了。VT2集电极电流调大一些,收音机的灵敏度会有所提升,接收弱信号时声音较响亮,但可能出现无信号状态下或者调谐不准确状态下尖叫声的问题(中频自激),还可能出现927kHz、1395kHz严重尖叫(中频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干扰)现象,如果出现这三种现象之一,那么说明VT2集电极电流调得高了,否则就放心地往高里调,一般不会有其他“副作用”。
收音机利用到的VT3集电极输出成分只有直流电压,但如果按图中C4使用0.022μF小电容,那么,VT3集电极会有较大幅度的音频波形。在信号较强的状态下VT3集电极电位下降、发射极电位升高,VT3集电极如果有音频波形叠加在直流之上,就更容易出现饱和失真现象,因此这个电容最好使用4.7μF~10μF的电解电容,以滤除VT3集电极的音频。
重新调整直流参数之后,最好再用竹片对两只中周T3、T4做个微调,老旧收音机中周大多会发生变化,3DG201集电极电流的改变也会使中周谐振频率发生变化。调整的方法是,先找一个非常微弱但可以听清内容的广播信号然后用竹片调整两只中周磁帽,使广播节目音量最大。

楼主:
码这么多的字,都是宝贵的知识财富。我改变下agc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