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蚀大法修复了一台家用监控

楼主(2024-02-06):
家里一台监控突然罢工,查电源输入端无电压。进一步测量,发现输入端短路。拆除输入端电容,问题依旧,怀疑电源芯片损坏。难确定,直接上烧蚀大法。上电不久电源芯片冒烟,短路问题解决。查了原型号芯片,可用JW5211电流模式芯片替代。换上,问题消除,监控重回正常。

网友(2024-10-24):
是个不错的方法,简单粗暴,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方法。还有恒流电压,微电阻,红外照像等方法;不同情况灵活运用

网友A(2024-02-06):
烧蚀大法 ------ 又叫烧鸡大法!!!

网友:
简单高效,干的漂亮

网友:
怎么烧的?

楼主:
板子短路就说明有元件击穿短路。用一个大一点功率的同电压的电源,让板子通上电,这个短路的元件一会儿就烧了。

网友B:
如果阻值很小的话可以用esr表

网友C:
不必等冒烟的,撒点松香沫子或无水酒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必等冒烟的,撒点松香沫子或无水酒精也可以

让冒烟是看看究竟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阻值很小的话可以用esr表

修好是目标,其它是手段,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冒烟是看看究竟哪里短路了。

松香沫子融化或者酒精干的特快的地方差不多也是发热很大的地方,用较低的电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沫子融化或者酒精干的特快的地方差不多也是发热很大的地方,用较低的电压就可以,

嗯,殊途同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蚀大法 ------ 又叫烧鸡大法!!!

这只鸡有点小啊

网友D(2024-09-02):
狠,不怕烧坏电源吗。。。

网友(2024-10-22):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E:
这个烧鸡大法有点狠

网友F:
都干冒烟了 得多大电流啊

网友:
买不起热成像,我用可调电源+无水酒精,

楼主(2025-01-06):
引用 网友D:
狠,不怕烧坏电源吗。。。

哈哈哈哈,手里线性可调电源是30V30A的,重25KG,烧谁都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烧鸡大法有点狠

修好修坏没压力,再说烧鸡法就是对短路部分加电烧蚀,没什么好手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干冒烟了 得多大电流啊

依冒烟速度看,最多2-3A。

网友G:
如果是OCL类的功放板,还敢这样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OCL类的功放板,还敢这样烧吗?

人家说的仅用于供电部分的电路。

网友:
烧鸡大法
对大短很有效,

一般用低压1A上下的电流,配合热像仪查找
用手指摸?电流要更大,小心。

修自己的东西,以消磨时光的
用分辨高的玩具表欧姆档或加低压DC配合毫伏档
如主板供电10 个场管短路一个,也能一枪命中

在电脑城里维修,这时如烧不出鸡?
大多是热风枪吹下10个管子找短路的

网友:
烧机大法实际上是对有短路故障的电路进行定位的一个方法,通常这个短路不能是0电阻的短路,只能是电阻很小的短路,假如是5V供电的电路,如果用5V的维修电源供电的话,有超过正常很多的短路电流,如已经起来通常的维修电源的5A电流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检查是哪一个地方发热来确定损坏的元件了,不过如果是5V电路里的一个如3。3V的LDO发热的话,不一定是这个LDO损坏,可能是后级有短路造成这个LDO发热的,因此通常的烧机大法都是降压烧机的,如5V的电路有短路,可以用个2-3V的电压去烧机,我是配合热成像仪,故障是一目了然的。
只有一种情况你是烧不出来的,就是板层内部什么的这些铜箔之间短路的话,因为电阻为0,电流再大发热也为0,看到的热成像就是到处都是红的,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