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灯754的磁棒线圈改绕用0.07*多少的好

楼主(2024-02-06):
手里一个红灯754磁棒线圈都快烂了,我想改绕以一下,线圈的丝包线是用0.07*28的好,还是用0.07*14的好,好像是说0.07*28的对高端不好吗?

网友A:
0.07X14的就行。看你昨天发的图中天线线圈少饶了一组线圈,也会造成收不到台的原因,你再好好查看一下,线圈的电感量相差太大,无法统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7X14的就行。看你昨天发的图中天线线圈少饶了一组线圈,也会造成收不到台的原因,你再好好查看一下,线 ...

少绕了一组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7X14的就行。看你昨天发的图中天线线圈少饶了一组线圈,也会造成收不到台的原因,你再好好查看一下,线 ...

少绕了一组线圈吗,少绕哪一组了,次级线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绕了一组线圈吗,少绕哪一组了,次级线圈吗

初级线圈是由两组组成,,第二组的一个37T的你没有

网友B:
红灯754收音机中波天线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28股线,没有的话细一点的也可以。

不过我看原机的好像比较细,应该比0.07*7粗,但是比0.07*28的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754收音机中波天线接线图。

老纳的机器成色真新

网友:
双连容量越大越应该用股数多的线,270p的7股就行,360p以上用28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