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西门子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4-02-06):
前几天家里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开门把手突然坏了,取不出衣服。因是卡头断裂,常规方式都无法打开,只能来硬的,最后尖嘴钳撬动了卡杆,打开了。购买门把手时才获知,门把手卡头易断是西门子设计缺陷导致的,新的把手已经在易断裂处做了加强,后期产品据说已解决此类问题。
既然拆机了,就顺便研究了一下洗衣机甩干时抖动跑机问题,竟发现问题非常简单,是固定滚筒的避震器坏了,更换三个避震器,32元,问题立马解决。更有意思的是,了解到了更便宜的解决方法——避震器中重新加入阻尼脂。阻尼脂就更便宜了,几块钱就能解决。
这次修理既解决了问题,又获得了一个新知识点,阻尼脂。原来坐便器缓降等都是用阻尼脂来实现的。

网友A:
三个避震器,32元,我敢说用不到一年又是老毛病

网友A:
大多数滚筒洗衣机设计在排污口门打开后上方有个拉绳,用手拉住绳子就可以手动开门,就是考虑到了电子门锁失效或者门把手损坏的场景而设置,有些拉绳在别的位置需要参考说明书,极少数没有手动解锁功能

网友B:
我的海尔滚筒洗衣机用了七八年了,甩干的时候动静是大点,但是也没跑机。

网友C:
最早见识到阻尼器,是八十年代日本进口的收录机上带仓门上有缓开门阻尼器,有了阻尼脂不是直接门弹开的,是缓缓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避震器,32元,我敢说用不到一年又是老毛病

好不一定,但坏是一定的。
下次坏了就把原来几个旧的装了新阻尼脂的换上,岂不美哉!期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滚筒洗衣机设计在排污口门打开后上方有个拉绳,用手拉住绳子就可以手动开门,就是考虑到了电子门锁失 ...

原理不同。
下拉解锁是在电磁锁工作失误时有效,我这次是电磁锁已解锁。塑料卡扣座断裂,下拉无效,只有撬动卡钩脱钩才能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海尔滚筒洗衣机用了七八年了,甩干的时候动静是大点,但是也没跑机。

看来海尔干不过西门子,西门子脾气大,说走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见识到阻尼器,是八十年代日本进口的收录机上带仓门上有缓开门阻尼器,有了阻尼脂不是直接门弹开的,是 ...

缓开缓闭装置的确很早就有见识,但真不知道这个阻尼装置里就是装了点这种粘嗒嗒的东西就实现了这么大用途的缓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缓开缓闭装置的确很早就有见识,但真不知道这个阻尼装置里就是装了点这种粘嗒嗒的东西就实现了这么大用途 ...

阻尼脂其实就是一种不会凝固的密封胶,涂在活塞和汽缸之间,汽缸底部开个小孔,就可以控制活塞的运行速度,孔越小,阻尼越大,速度也越慢,反之速度就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尼脂其实就是一种不会凝固的密封胶,涂在活塞和汽缸之间,汽缸底部开个小孔,就可以控制活塞的运行速度 ...

嗯,专业人士习以为常的东西,外行第一次知晓真的感觉很惊讶,感觉这么简单的东西竟还能这么用,国人怎么就想不到这种简单的应用(没说错吧)。

网友D:
滚筒洗衣机甩干时抖动跑机是有原因的,如超重(造成高速旋转不平衡)或超长(如被面,旋转起来也不平衡)
这将使门锁受到很大的压力“越锁越紧”,造成打开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筒洗衣机甩干时抖动跑机是有原因的,如超重(造成高速旋转不平衡)或超长(如被面,旋转起来也不平衡)
...

我机器的原因就是避震器阻尼脂失效了,换了避震器,机器甩干时抖动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