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脚能修吗?

楼主(2024-02-06):
一个SSD 240G的引脚腐蚀严重,无法正常使用,有什么办法搞一下?

网友(2024-09-03):
  找个电陶炉,控制好功率,电路板与炉面的距离,很容易把插头完整烤下来。

网友(2024-02-06):
镀金的,你用砂纸打磨掉了就是铜了,容易氧化,最好用橡皮擦一下,实在擦不掉,找一块牛皮用粗糙的一面擦拭,或者用抛光毛毡抛光也行,我的内存金手指就是用小电磨带毛毡抛光的,光亮如新

网友:
用金相砂纸(细沙)仔细打磨一下,或者上锡(防氧化)再打磨平整。

网友:
稍稍打磨一下,注意是稍稍哦!

网友:
用橡皮擦一下比较保险。跟擦内存条的金手指一样处理。

网友:
可以直接换个接口

网友:
超细砂纸打磨,如果不平整可是上焊锡再打磨平滑,某宝有卖的插排,或者找个坏的拆下来换上。注意防静电

网友:
理论上就几根线,肯定是可以修的,当然从坏硬盘上取个座子来换也是行的

网友:
磨一磨,再抹点油就不锈了。不知道能不能把铜片抽出来翻个面?

楼主:
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小容量的硬盘把插座拆下来换上去,虽然有热风机,凭本人的焊接技术风险还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镀锡,这个好像比较容易操作。

网友A:
如果操作技术不行(不经常这类操作),就有些难.拆来不容易(边上电阻电容太小).焊上去风险不高.

可以先考虑抛光的方法, 风险小. 就是需要耐心点.

焊锡,好像表面是容易氧化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盘, 最简单的方法, 把数据线切割去插头, 直接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操作技术不行(不经常这类操作),就有些难.拆来不容易(边上电阻电容太小).焊上去风险不高.

可以先 ...

你说的有道理,淘宝可以买到这种插脚,非常便宜,运费远超。
如果要换,可以用刀片割断引脚拆下旧插脚,然后新插脚用电烙铁锡焊应该风险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操作技术不行(不经常这类操作),就有些难.拆来不容易(边上电阻电容太小).焊上去风险不高.

可以先 ...

也考虑过直接焊数据线,不过无法在笔记本上使用了。
焊数据线插台式机上用,台式机上的插笔记本上用,此乃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硝酸金电镜

楼主:
这个就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