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类互补推挽otl功放电路发生震荡和削顶,请教超级高手

楼主(2024-02-06):
如图。自举电容C4不接。
信号源V1断开时,A点电位3V,电流1.5mA,正常。
信号源50mVpk接上时,一开始运行正常,如上图所示,但是输出的紫色波形明显有削顶现象。
然后,过了几秒钟,开始震荡,且震荡越来越大,如下图所示。然后,震荡继续增大。

如果自举电容C4接到A点,结论和上面一样,也是震荡和削顶,波形和不接区别也很小。

如果信号源改成20mVpk,则无论如何,不会震荡,削顶现象也减轻。

震荡和削顶的原因何在?请教的。
另外,哪位推荐几本功放电路设计计算教材,学习一下。老衲胡乱折腾,发现功放电路的坑太多,难搞明白。

单击,再单击,可看到清晰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otl功放电路,上下功放管的放大能力是不平衡的(不相等的)。
Rc+R3+两个二极管接下管。
Rc接上管。
上下管不对称。

按3楼说的,在Q1Q2的基极之间跨接一个电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合理的电路以及合理的元件参数,你说的问题都不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又要请教超级高手了。

古人云:喇叭阻抗不一样,功放电路的元件参数也应 ...

如果一个人能干挑200斤担子的活,岂能干不好挑100斤担子的活?只会干得更好。

网友:
R5不能接到Q1的射极,变正反馈了。应该连接到Q1的基极。

网友:
在这里求一个好用的仿真软件!不甚感激!

网友:
你们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你们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
先给输入的10u电容串联一只数k或10k级的电阻。

因为你这个电路基本没有什么负反馈量,所以,失真大,正弦波变形严重

网友:
电路有两个问题,一是输出的两个管子基极之间应该接一个电解电容,使两个基极之间的交流阻抗理论为0,.二是C4和100欧电阻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要低到功放最低频率的二十分之一左右,C4应该大于220微法,以保证低频使有较好的自举作用

网友:
一级倒相的低频放大电路是不会自激的,输入端要能产生电压反馈需要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
信号源内阻是0的,
LZ的电路增益就是R4/0,等于无反馈开环。

网友:
没有自举电容,自然会削顶。

网友:
1.自激是由于所用的管子截止频率很高,属于高频管,所以,应该在推动管的基极与集电极接一个小电容。2.正弦波上部截顶,是推动管过早截止,也就是推动管静态工作电流偏小了。具体的原因就是推动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太大了。这个负载电阻为100+1000+660。调整推动管的工作电流,就是调整这个负载电阻的大小,使正弦波最大且上下同时切顶(对称切顶),静态电流就调好了。调整的过程中要随时保持输出端中点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加不加负反馈,调整方法都是这样的。

网友:
Q3是一个没有负反馈的共射放大器,这种放大器的输入接近或超过26mV后晶体管的非线性迅速增加,削顶、自激等均源于此。
解决方法是加入合适的负反馈。

网友A:
最近也在学习仿真,虽只是个刚入门的低手,因感兴趣,所以也咧咧一番。口说无凭,权当一次练习,仿一下真假。按楼主原设仿真如下,直流状态正常。

按楼主所言仿真,出现的情况不虚。信号输入50mV时,出现削顶和自激振荡,减少信号输入至20mV后,虽然波形不好,但也算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大信号失真。

也许,有高人会说,大信号只引起削失真,不会自激。这话只对了一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所以然就是硅管多是高频管,在过量信号的诱发下,极容易出现高频自激振荡。解决的办法只一小招,送与楼主试验,在驱动管CB极间加个几十~几百pF的瓷片电容,便可通杀更大信号的自激。

2N3904、06体力不够,不宜为功放仿真,不失真输出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学习仿真,虽只是个刚入门的低手,因感兴趣,所以也咧咧一番。口说无凭,权当一次练习,仿一下真假 ...

老衲试了一下,bc电容消震法确实不错,大概率在所有功放电路中都可以这样消震。

谢老爷子提示。谢各位提示。

老衲详细试了一遍,记录一下:
(C4没接,输入50mVpp)

Q3-bc加电容:
10pf 震荡,
20pf-20nf 不震荡。扫频发现,20pf-5nf时,音频范围内放大倍数基本完全不变,>5nf时,音频高音放大倍数已经下降。
>20nf,不震荡,但输出波形变形、变小。扫频发现,音频的高音放大倍数已经明显下降。

Q3不加电容,Q2-bc加电容:
表现和Q3加电容基本完全一样,也能消震。

Q3、Q2不加电容,Q1-bc加200pf电容,震荡。

Q3、Q2、Q1都不加电容,R3-660欧电阻两端加电容:
1uF-10000uF,不震荡,扫频发现输出幅度特性不变。
1uF时,Q3-C极波形明显变形,但输出没有变形。

因此,比较合理的消震方法是前置驱动管Q3-bc极加200pf电容。

补充内容 (2024-2-8 20:49):
C4不接,50mVpk。(主贴也是50mVpk,误写成pp)
V1改成200hz,震荡。Q3-bc接20pf,不震荡;接20nf,不震荡。
V1改成10khz,震荡。Q3-bc接20pf,不震荡;接20nf,不震荡。

网友:
对于楼主的电路谈一下个人的看法。输出波形正向峰值削顶是因为100Ω,R1,R3这一路的阻值太大导致Q3的电流太小的原因。可以把R3用两个正向串联的1N4148代替,R1减少到510Ω,原来的100Ω电阻减少到51Ω可以改善输出信号的正向削波。为了改善电路的稳定性,可以在Q3的基极和地之间接入一个10K的电阻同时调整R4的阻值使A点的电位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即可(这样的接法是给电路引人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当然在Q3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接入一个100p的电容防止自激。通过这样的改动可以使电路比较稳定地工作。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昨天的回帖有一个地方失误了。R3更换成一个1N4148即可,那样电路工作在甲乙类状态。如果更换成两个1N4148电路将会工作在甲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对于楼主的电路谈一下个人的看法。输出波形正向峰值削顶是因为100Ω,R1,R3这一路的阻值太大导致Q3的电 ...

谢提示。

已经确认,削顶是26mv的三极管先天限制,所有三极管、所有电路都存在此现象,无法用任何办法解决的。

不接信号源,两个功放管之间(C3左边)电位3V,电流约2mA,正常。
上半图,50mVpk,削顶。(没有震荡)
下半图,10mVpk,没有削顶。大概放大了30几倍。

实际扫频发现,这种Q3偏置,C2、C5的容量对低音影响都很大,居然要500uF才比较理想,若容量小,影响低音,这种现象很奇怪的,原因待研究。
C4容量对低音没有什么影响。

单击,再单击,可看到清晰大图:

------------------------------------------------------------
比较一下自举电容的作用,如图:
不接信号源时,两个功放管之间(C3左边)电位3V,电流1.67mA,正常。
上半图,C4接上,输出幅值394mv,放大了39倍。
下半图,C4没接,输出幅值297mv。
自举电容将输出增大了32%。
自举电容的最佳容量、作用原理待研究测试。

补充内容 (2024-2-8 23:37):
用“比较一下自举电容的作用”的图试了一下:
信号源1Khz,      C4-1uf-输出幅值305mv,10uf-386mv,100uf-402mv,1000uf-402mv。
信号源改成50hz,C4-1uf-输出幅值277mv,10uf-281mv,100uf-368mv,1000uf-399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试了一下,bc电容消震法确实不错,大概率在所有功放电路中都可以这样消震。

谢老爷子提示。谢各 ...

在功放仿真时,建议选择元件库中集电极电流大的型号, TO-92类有不少1A电流的,这样才仿真才有意义。
2N3904 NPN 40V 0.2A 0.625W 300M   仿真测 hfe:1mA-167 ,100mA-103 T O-92
2N3906 PNP 40V 0.2A 0.625W 250M   仿真测hfe:1mA-218 ,100mA -103 TO-92
耗散功率只相当于9014、9015,Ic大于50mA时,管耗急剧增加。
过去,受网上流传的不实仿真忽悠,一直不相信仿真。这次冬眠心血来潮,学一下仿真混时,才明白那些不实仿真的原因,主要是用错了元件模型,其次才是设计问题。虽然仿真不是万能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减少实作的工作量。

附图供参考:

网友:
3V功放,仿的星这个,完全能达到原始资料的指标。过去也实作过,但不尽人意,以后还准备就仿真进行再次验证。参见:3V.0TL功放验证记实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1924496#lastpost

楼主:
老衲想出了一个自举电容功能原理的验证电路:

给各位网友拜年。

如图:
信号源不接时,两功放管中间电位3V,电流1.67mA,正常。
上半图,自举电容C4接上,输出峰峰值近4V。
下半图,自举电容C4不接,输出峰峰值约1.2V。

自举电容将输出变大成3倍多。

实测,6V电池电压,不失真输出峰峰值最大只能4V左右。再大就削顶失真了。

单击,再单击,可看到清晰大图。

-------------------------------
实测,用示波器看,C3两端的波形AC完全一样,DC相差3V。

--------------------------------
R2+R1不变时,此图,R2的合理取值范围是50-200欧,若小于50,则输出减小。若大于200欧,则输出波形失真。
R2合理取值范围与负载R5的大小有没有关系,待研究。
有种说法,R2应取R5的10-50倍,这种说法似乎是错误的。原因可能是编写教材的用的喇叭是4欧,就得出此结论了,或者用的电源电压不一样。

----------------------------
负载R5继续增大时,首先波形下部削顶,然后波形上部削顶。
若R5改成320欧,则输出波形上部削顶在2.7V,下部削顶在-2.1V,上下削顶范围不对称。
将D1二极管改成合适电阻,静态工作点重调到正常,发现仍然上下削顶范围不对称,说明削顶范围不对称与D1二极管无关。
为什么上下削顶范围不对称,原因待研究。

----------------------------------
实测,几种合适的静态工作点设置:
6V,  (50欧,500欧),(180欧,1N4148),86k,则两功放管之间3V,   1.67mA。
6V,  (50欧,500欧),(332欧),              86k,则两功放管之间3V,   1.65mA。

20V,(50欧,500欧),(40欧,1N4148),  97k,则两功放管之间10V, 1.24mA。

3V,  (50欧,500欧),(920欧),              76k,则两功放管之间1.5V,1.25mA。
3V,  (50欧,500欧),(110欧,两个1N4148),76k,则两功放管之间1.5V,1.25mA。

补充内容 (2024-2-9 20:48):
6V,  (50欧,500欧),(32欧,双1N4148),86k,则两功放管之间3V,   2.32mA。

补充内容 (2024-2-11 22:14):
6V,  (51欧,330欧),(20欧,双1N4148),61k,则两功放管之间3V,   2.85mA。

楼主:
不同的偏置,输出波形是否失真的对比试验:

上半图和下半图,信号源不接时,两功放管之间都是3V,1.25mA,正常。

上半图,用纯电阻偏置,输出波形上下明显不对称,失真 13.8%。
下半图,用两个二极管串电阻偏置,输出波形上下基本对称,失真 3.8%。
单击,再单击,可看到清晰大图。

看样子,乙类推挽otl功放电路,两个功放管的偏置一定要用两个二极管串电阻,这样失真小。
如果单用电阻偏置,失真太大。

老衲的功放电路学习暂告一段落,以后想到啥,再试验。也欢迎各位建议、指正。

----------------------
后续补充两个功放管beta值不同时的失真试验。

----------------------
后续补充两个功放管之间电位不在中点时的失真试验。

补充内容 (2024-2-10 13:15):
后续补充(单电阻并大电容)的功放管偏置测试。
这种偏置很有争议,强烈推荐的有之,说这种偏置不可行的有之。

补充内容 (2024-2-10 16:07):
后续补充自举电容抬高电压、增加阻抗分开互不干扰的试验。

补充内容 (2024-2-12 01:42):
后续补充前置驱动管单独电源,功放管中点稳定性和失真试验。

补充内容 (2024-2-15 14:42):
后续补充喇叭输出电容小于多少时,半个周期电容代替电源会供电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衲想出了一个自举电容功能原理的验证电路:

给各位网友拜年。

1、我在下面的2个帖子里,深入分析过自举电路,其中第二个帖子28楼给出了这种电路ac增益的计算方法及论证推导此方法的全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618&extra=&page=19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3472&extra=page%3D1&page=6

2、你这里说的什么“削顶”不对称现象,根源是你这个电路基本没有大环路负反馈(输入级也没有本级负反馈),基本上属于“裸奔”。所以线性奇差(失真很大)——我第一个回帖就说这个问题了。

对于完全没有负反馈的bjt共e放大电路,其线性较好/失真较小的工作范围,就输入电平计,按教科书的说法是只有一个Vt(即25摄氏度时为26mV)。输入电平超出这个后,输出的正弦波波形上能看到肉眼可见的失真(失真率大概已大于5%)

看bjt的输入特性曲线就可知道,在工作点附近,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放大能力是不相同的,因此,失真波形的“削顶”电平正负半周也不相同,呈现不对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在下面的2个帖子里,深入分析过自举电路,其中第二个帖子28楼给出了这种电路ac增益的计算方法及论证 ...

先谢你的自举电容分析计算,挺好。

线性奇差算不上吧?输出峰峰值3.2V时,失真3.7%。

另外,负反馈毫无用处。

超过26mv时,加负反馈是将放大倍数减小,
等效于不加负反馈但减小输入值,例如前面加音量电位器等。
因此,负反馈是多此一举。

6v电压,输入50mv时,加各种负反馈,能将失真减小到1%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你的自举电容分析计算,挺好。

线性奇差算不上吧?输出峰峰值3.2V时,失真3.7%。

3.7%的失真,在晶体管电路中当然是奇差了。

晶体管电路是靠负反馈来满足线性度要求的,或者说,晶体管就是靠负反馈立足的。没有负反馈,晶体管在音频应用中根本就混不下去。

失真度不够低,就加深负反馈(但是也不能无限制地加深负反馈,否则会马上遇到自激问题)。但你的电路开环增益太低,没有多少空间可供利用,即使是加入自举电容提升一些开环增益,也是如此。

要想明显降低失真,就要增加晶体管数量。增加晶体管数量后,开环增益将会大幅提升,这时候引入大环路负反馈,并做好避免自激的高频补偿,就能得到失真率很低的音频功放。而这也是跟运放设计类同的基本原理——你一楼不是让别人介绍功放设计书吗?找运放设计原理的书籍、再加上研究分析功放特有电路的有关书籍,我看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你的自举电容分析计算,挺好。

线性奇差算不上吧?输出峰峰值3.2V时,失真3.7%。

你说“负反馈毫无用处”及后面的所谓分析,不仅显示出你对负反馈原理基础知识方面的贫乏,而且,也表明你缺乏对晶体管电路运作规律的了解。

在你心目中,加入负反馈后,晶体管bjt仍只有26mV的线性工作范围。但实际上,加入负反馈后,比如在e极与地之间接一只电阻引入本级负反馈(引入大环路负反馈也类似此情形),bjt就不像原来那样只有26mV的线性工作范围,而是线性工作范围被扩大n倍,这个n倍就是负反馈量。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世界上这么多的商品功放是不可能线性地放大1Vrms幅度信号、又能把失真率控制至0.01%的程度。

回到上面的e极电阻负反馈情形来分析其中的运作:

1、bjt放大的信号是b极与e极之间的信号。

2、没有e极负反馈电阻时,他直接面对输入信号,只能线性放大最多26mV的幅度。

3、有e极负反馈电阻时,他仍是放大b极与e极之间的信号,他与输入信号之间差了一个e极电阻上的电压(负反馈电压)。换言之,他不需直接面对输入信号,因此,其线性工作的输入范围被扩大了n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你的自举电容分析计算,挺好。

线性奇差算不上吧?输出峰峰值3.2V时,失真3.7%。

3管二级直接耦合互补OTL功放,它的推动级是反相放大,功放输出级是同相放大,整体反相级数是奇数,故它属于反相放大器。请楼主复习“反相放大”闭环电压放大倍数计算公式:Uo/Ui=R2/R1。
小鬼头 2楼就已经说过,OTL功放输入端需要串联电阻,否则因为仿真软件里的信号源是理想的电压源(信号源内阻0Ω),20楼仿真电路里的R4根本无法起到交流负反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想出了一个自举电容功能原理的验证电路:

给各位网友拜年。

C4和R2是为了增加自举电路而额外增加元件,从电路交流等效图看,R2、R5都是接在功放输出与参考地之间,也就是说R2两端的交变电压与R5两端的交变电压相等。R2是为了增加自举而额外增加的功放负荷,R2会对功放管Q1、Q2输出电流分流,增加功放的电源消耗,另一方面会使R2发热量增加,这都不是电路中设置R2的意图,从电源电流利用率方面考虑,R2/R5值越大,电源电流利用率就越高。
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由于Q3静态集电极电流绝大部分流过R2,R2越大,R1上端直流电位也越低,Q3静态集电极电流也就越小,这会使Q1获得的激励电流上限降低,同样不是增加R2的意图。
综合考虑,R2通常既要远小于R1,又要远远大于R5。我给楼主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4(R1+R2)/R5=β(其中β是Q1或者Q2电流放大倍数中较小的那个),以此计算R1和R2总阻值,然后除以3~4得到R2,总阻值减去R2得到R1。

网友:
把一个100~500pF的电容连接到推动管c-b之间,的确可以有效降低电路自激振荡的可能性,但这种做法未必是最佳方案。我记得大多数成品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功放电路里,这个电容是并联在R4两端的,而且,有些收音机为了衰减不必要的高音,这个电容容量会用得很大,几千pF到0.022μF都有。前不久我也用软件仿真过,高频负反馈电容并联在R4两端,在功放管Q1、Q2静态集电极电流比较小的情况下,电路放大高频时的交越失真现象比接在推动管c-b之间轻得多。

楼主:
三管式otl功放电路,有自举电容,合理设计时:

准确设计时,电压放大倍数 Av 约= 20*E,
其中E是电源电压。
例如,电源电压是6V,则电压放大倍数是6*20=120倍。

------------------------------------

对于实际电路,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Av 约 = 0.015 * beta * RL * Ic

其中,beta是末级功放管的放大倍数,约100。
RL是喇叭阻抗。
Ic是前置驱动管的集电极电流。

例如,β=100,RL=16欧,Ic=6mA,则
Av=0.015*100*16*6=144 倍。

补充内容 (2024-2-15 11:46):
beta是功放管平均交流放大倍数,几mA时最大,超过100;大电流时变小,低于100。

网友:
输入串个电阻,会好很多。一般使用信号源都有内阻,仿真实验时要考虑一下实际使用情况。

楼主:
这种otl功放电路,上下功放管的放大能力是不平衡的(不相等的)。
Rc+R3+两个二极管接下管。
Rc接上管。
上下管不对称。

而且,下管放大时,电流也大。
两者叠加导致,上下管即使beta一样,下管的放大倍数也超过上管。

这应该是失真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失真无法从电路上消除。
不知道前置驱动管Q3由NPN管改成PNP管,是不是能改善。
或者,用老衲搞不懂的差动放大可能能减小失真。

可能所有的otl功放电路皆如此。

网友:
你这个电路失真的最主要来源,还是晶体管本身的裸特性。

你从虚拟示波器看到的失真:

1、输出波形在削顶前的正负半周不对称,是晶体管输入特性曲线弯曲(裸特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2、你这个电路基本没有负反馈,“裸奔”之下,由于失真大,因此能够从示波器上看到输出波形的这种不对称失真。

3、在输入端增加一只串联电阻,引入足够的负反馈后,示波器上的波形不对称现象会随之消失,因为负反馈量足够后,失真会随之降低,达到了难于从波形上看出失真(变形)的程度。

——另外,你这个电路的输出中点电压安排不够合理。会导致正负半周的削顶电平不相等,也就是,电源电压的利用率不够高。

这是因为,有了自举电容的自举作用之后,正半周时最大摆幅能达到约比电源电压低0.3V(即一个npn输出管的压降)的程度,而负半周时,最大摆幅却只能达到约比0v电压高0.3V+0.7V的程度(0.3V是输入管的饱和压降,0.7v是pnp输出管的be结压降)。

把功放的输出中点电压调节到约3.35V时,才能获得最大的输出摆幅(此时的电源电压利用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