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表笔线断了。

楼主(2024-02-06):
没用50次的示波器表笔线就不通了,买一个很贵的,怎么就自己修好,坛友们,大家有没修好表笔线的成功案例。是中间线断了。

网友:
扔了吧,断了没法接,换线的话分别从探笔和插座端拆开接新线,但线你去哪里找,示波器那个线和普通的同轴线不一样的,当然,要求不高随便换跟同轴线在低频率也能凑合用

网友:
我修过的呢,通常都是在插头或者是探头的根部断了中间的芯线,这种线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同轴线,不过中间的芯线非常细,我是用万用表测量芯线时再用手弯曲线皮,如果出现芯线时通时不通的现象,那么会就能在确定芯线断的地方,然后把线剪断,重新接一下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那个线就是电阻丝,百余欧姆,很结实一般不会从中间断,仔细检查两端接上就行,一般不能焊接。可以买国产的探头老家伙,丝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扔了吧 +1

示波器探头,如果是进口品牌的话确实有点儿贵,但是国产品牌的话并不贵。不知道楼主的示波器是多大的带宽,但是俺猜应该不是很高,买国产探头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

楼主:
几十块钱也是大数目,关键是外买一个也怕用不住。

网友:
示波器和表笔的关系就如同鸡和酱油的关系一样。不要舍不得买酱油的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