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多节电池的筒,有好的替代品否?

楼主(2024-02-07):
最近的几台三节,或四节 1号电池或2号电池的机器,原机的电池筒都已经没了,我尝试过用纸筒卷一个,难看得很,不知道有没有简单又好看点的替代方案?

网友A:
纸卷最简单了,哪里来的难得很

网友:
废旧薄膜唱片,火烤之后包上电池直接卷成,待冷却后搞定!

网友:
用薄塑料片或废弃的X光片卷在合适的纸筒上,再用热风枪吹。

网友:
找一截直径合适的穿线用的PVC管材,割开之后也是热处理一下。

网友:
1号电池用32的PVC管开口,2号电池用25的PVC管开口,质量差的管就行

网友:
青稞纸就行了

网友:
如果卷一个纸筒很难看,那么就多卷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卷最简单了,哪里来的难得很

人家说的难看的很

网友:
矿泉水瓶电吹风一吹就缩小了。

网友:
纸筒卷难看又没有什么关系,放机器里又看不到

网友:
X光片.菲林片.电吹风机吹一下.成型后双面胶粘.

网友:
买尺寸合适的5号电池盒,有带盖子的和不带盖子的,带开关的和不带开关的。两节串联的或者四节背靠背的电池盒可以直接装进原机壳安装一号电池的位置,串、并联自由组合可以获得所需电压和容量,可以使用镍氢可充电电池供电。

网友:
青稞纸最容易做,觉得那难看就套层热缩管

网友:
到超市找铺桌面用的塑料胶,有厚有薄有软有硬,选合适的卷成筒,接口用胶水或最原始的钢锯片烧红后热接。

网友:
医院拍X光片子,感觉那个不错。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其实用纸圈可以也能用,但是总觉得对一些内部好看的机器看起来不太美观

那个透光纸卷的办法很好,pvc管感觉会很厚,并不是每台机都能用上。

网友:
自己用的就是保鲜膜用完的纸筒改的 电池接个金属片(易拉罐的拉环 改一下)就可以更完美了5号充电电池改2号

网友:
玻璃胶那个壳子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医院的x光片ct片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