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TL431这个电路里面有啥作用?

楼主(2024-02-07):
   最近研究太阳能MPP控制器,拆了一个某宝上的成品来分析,其中一个给子系统供电的稳压电路(见下图),TL431用来干啥呢?

网友A:
电路是错的吧,12V应该是给MOS栅极用的,这个是个达林顿管

网友B:
       这个图明显是错误的,应该是抄图遗漏电阻了,431控制极对地必须有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错的吧,12V应该是给MOS栅极用的,这个是个达林顿管

实物用的就是达令顿管,型号:MJD12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明显是错误的,应该是抄图遗漏电阻了,431控制极对地必须有一个电阻!

我也怀疑这个电路错的,实物上431控制极的确只有一个电阻接输出,TL431当运放用做比较器,有这种接法。

网友C:
TL431是贴片吗?会不会是看错标识,不是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是贴片吗?会不会是看错标识,不是TL431

是贴片431,用放大镜看了,应该没错。

刚测试了一下这个电路大概是个钳位电路,前端接太阳能输出,这个电路当输出电压超过13V时候,431的ref脚电压到达2.5V,此后再增加电压,输出始终保持13V。

但是输出低于13V时,TL431的ref电压低于2.5V,不起作用,输出小于输入一个达林顿管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贴片431,用放大镜看了,应该没错。

刚测试了一下这个电路大概是个钳位电路,前端接太阳能输出,这 ...

这个电路当输出电压超过13V时候,431的ref脚电压到达2.5V,此后再增加电压,输出始终保持13V

输出13V,但Vref是2.5V,那么 R11上压降11V???,除非R11下面还有电阻提供电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13V,但Vref是2.5V,那么 R11上压降11V???,除非R11下面还有电阻提供电流通路。

是的我正在找这个电阻,因为实物有胶封,俺加了电压测量,根据结果计算这个电阻大概2.4K左右。

抽空我把元件全拆了看看。

网友:
电路百分百是错的,R11下面应该还有一个电阻,TL431的ref脚固定是2.5V,能够吸收的电流非常小,这样接都有1.8mA了,TL431早饱和了,完全失去了稳压作用

网友:
应该有下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贴片431,用放大镜看了,应该没错。

刚测试了一下这个电路大概是个钳位电路,前端接太阳能输出,这 ...

你用的放大镜是多少倍的?手柄式的还是折叠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