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电饼铛

楼主(2024-02-07):
线断了,开关插线还松了,电热丝正常,又能烙饼了。

网友:
那种商用的3~4千瓦的,线路经常烧坏,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久,你这个1200W应该没事

楼主:
这台电饼铛是下上双加热,单独控制,功率1200W/1350W,应该是上1200W,下1350W,烙饼时上下都加热。

网友:
建议还是换大点线,否则用不多少时间还坏。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再三年,修好后还能顶台新的用。

网友:
修倒是好修,烦这玩意弄一手油。

网友:
我给我的电饼铛上盖加一开关,分别控制。

网友:
弄个两档开关,单独下盘或上下一起加热

网友:
这种热塑性外壳船型开关如果控制1200-1300瓦很快就会坏的!600哇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