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棠401再生机四只老草帽三极管用什么管可以代替

楼主(2024-02-07):
最近想复制一台海棠401收音机,老机器是一只3AG11和3只3AX1管子,都是草帽管,如今能找到的草帽管大都指标不好了,基本不能用老。请问用现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可以替代它们,同时新管用在老电路图中,除过偏流电阻需要调整外,其他元件还需要调整更换吗?再此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ag换成9015,3ax换成9012

换了就失去原味啦。

网友B:
3ag换成9015,3ax换成9012

网友B:
9015、9012就行,都是pnp管调整偏流就行

网友:
保留草帽管壳,换芯,旧瓶装新酒。

网友C:
旧机里面拆,比买的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就失去原味啦。

楼主都说了:“请问用现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可以替代它们”;也没说要保留原样,而且硅管性能优于锗管。

网友:
又或着去购物平台上买点3ag和3ax管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机里面拆,比买的靠谱

拆的不一定比买的好

网友:
如果不保留草帽管形式,可用3AG1、3AX31锗三极管。

网友:
老管子指标不好,但是可以用的。

网友D:
3AG可用3AK24,一样草帽外形,性能好了不少,咸鱼上见过有货。

网友E:
用9015,8550替换。把原来的艹帽管反过来底朝上,用电钻慢慢钻进去,把底部破坏掉留下外壳。再把9015、8550放进去,然后用胶固定好。可以用UV胶,几秒钟就凝固了。这样保留了艹帽管的外壳,但具备了现代硅管的优良性能。
需要注意的时,钻孔的时候要在下面垫几张卫生纸,避免艹帽管壳因为磨擦破坏了外观。
还有,如果发现钻的孔不够大,放不进9015,可以把9015打磨一下,我以前试验过,可以打磨掉不少,体积减小很多。

网友:
楼上方法很好应当试试

网友:
        锗草帽管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当年很贵的东西,业余爱好者使用的基本都是次品等外品等等,好的都用在军用科研了,草帽高频管很少不常见,低频草帽管还比较多。

网友F:
3AG11用3AG系列的管都可以换,网上有测好保用的草帽管卖,就是贵,3AX1可用3AX31 3ax81 z800等代换,用3AX55 3AX63等外观更好,都是大头鬼。还有洋垃圾的管子,只是愿不愿意用的问题。

网友G:
如果能找到草帽管,那就先用上试试,这种机器对管子要求不高的,以前的唱响管都能用,如果没有,那么退而求其次,用高帽的3AG和3AX,再没有,那就试试硅管吧,不过硅管用于再生机不是太好调,而且那两个检波管可能需要使用到硅二极管,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H:
草帽管去掉内芯装进去9015、8550等,倒是个复古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草帽管去掉内芯装进去9015、8550等,倒是个复古的好方法。

感谢给予解答,我已购买老几只9015和8550管,按照坛友方法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找到草帽管,那就先用上试试,这种机器对管子要求不高的,以前的唱响管都能用,如果没有,那么退而求 ...

老草帽管用万用表测量好像不太准,数字不稳定。如果上机能用那就太好了,手头有一些老草帽管,看着十分漂亮。坛友送我几个草帽壳,我把它新管装进去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G11用3AG系列的管都可以换,网上有测好保用的草帽管卖,就是贵,3AX1可用3AX31 3ax81 z800等代换,用3AX5 ...

感谢感谢!我那种瘦高的管子倒是有好的,就是装在海棠机上没有韵味,老草帽看着厚重,以前没有用过草帽管,好像挺难碰到优秀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就失去原味啦。

的确是这样,我先用洞洞板实验新管,要是电路没有变化我就找个草帽把这些新管装进去,还好这些新管体积小可以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g换成9015,3ax换成9012

感谢感谢!看来9012也可以替换3AX3,坛友大都推荐8550管,两种管子体积都很小,都能装进草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5、9012就行,都是pnp管调整偏流就行

看来只需要调整偏流,其他元件及电路没有太大变化,这样就可以用老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g换成9015,3ax换成9012

另外,图上C3那只微调电容我看坛友们复刻时好像都没有用,只有一个瓷制的大型微调可变电容,是否是用的小型拉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机里面拆,比买的靠谱

现在老的晶体管机二手的也很昂贵,老毛子的有草帽的老板子也是价格奇高。我还是挑选一下手里的管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说了:“请问用现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可以替代它们”;也没说要保留原样,而且硅管性能优于锗管。

我想是如果有替代的现在小型三极管,我可以把它装到老草帽里,既有型又有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AG可用3AK24,一样草帽外形,性能好了不少,咸鱼上见过有货。

我有几只3AG22,到时实验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那种瘦高的管子倒是有好的,就是装在海棠机上没有韵味,老草帽看着厚重,以前没有用过草帽管 ...

实在不好找就改用3ag62和3AX55 3AAX61 3AX63吧,比普通草帽管还大一号,后期的,质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好找就改用3ag62和3AX55 3AAX61 3AX63吧,比普通草帽管还大一号,后期的,质量更好。

谢谢您的建议,看来替代方案很多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看来替代方案很多啊

3AG61~64的 Cob有点大,和S8550一个级别:

用现在的2SA733/1015或2N3906旧瓶装新酒,或者换成3AG1B~D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9015,8550替换。把原来的艹帽管反过来底朝上,用电钻慢慢钻进去,把底部破坏掉留下外壳。再把9015、8550 ...

谢谢!很详细的实操替换攻略。几年前武汉市小花坛友赠送我几个他制作的紫铜草帽壳,非常漂亮!一直没有机会复制老草帽管,今年春节期间可以按照坛友给出的方案制作3AG11和3AX3老草帽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3AG61~64的 Cob有点大,和S8550一个级别:

谢谢您的资料,这个管子目前还没有见过,性能一定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