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输入端不连接音频输入,都会产生较大的嗡嗡吗?

楼主(2024-02-07):
请教:功放输入端不连接音频输入,都会产生严重底噪吗?

有没有办法消除?

做了个四路音频输入选择器,接了两路,转换到没有接线的两路,就发出较大的嗡嗡声,所以有此一问。

谢谢了!

网友:
从前老的无线科普书书总是教人;"输入阻抗起越高越好".  不能相信这些没接触到实际产品为奶粉钱写书

者.

原来很多音频商品把其端子输入阻抗都设在10K / 20k 内

网友:
在输入端对地加一只47-100K的电阻,因为现在的设备输出信号都比较强,阻抗也较低,对信号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説明功放輸入端阻抗較高,懸空就引入交流聲,很正常。

既然做了選擇器,爲什麽不把不用的輸入端短接到地呢?開關做很容易的,多接几根綫而已。

网友A:
输入端对地接个电阻就行了,简单粗暴……

楼主:
衷心感谢上面几位坛友的悉心指导,学习了

网友:
没插信号线。音量关最小。还有。就是要在第一级,基极集电极加个20P的小电容。抖音老虎180的经验。

网友:
选择器切换后接地回路不正常吧?旁路个47K-100K电阻也行。

网友:
我是做短路好的莲花插头,不用的直接插上,既消除了莫名其妙的杂鱼,又能够保护机子上的莲花插座,多少年后还是闪闪发亮的不会氧化。贼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对地接个电阻就行了,简单粗暴……

之前有一台功放,开始的时候没事的,胆前级。晶体管后级。后来有交流声。再之后送人了。

网友:
对于专业的功放机绝对没有你说的现象,也许制作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