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有没有测量电路板上电阻、电容、电感的仪表?不需要把元件取下来

楼主(2024-02-07):
请教老师们,有没有测量电路板上电阻、电容、电感的仪表?不需要把元件取下来
我看到网店有一种像镊子的万用表(也有卖家称为电桥),是否可以直接测量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电容、电感?
谢谢老师

网友:
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吧:

1.板上有2个并联的电阻,很简单的就是并联,并且2个阻值还不一样,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可以在不拆件的情况下测出每一只电阻的阻值?
2.板上有2个并联的电容,很简单的……

网友A:
一个有专业素养的电子爱好者或者从业人员,是不会怕麻烦把元器件焊下来进行测量的,不会花钱乱买那些没用的仪器仪表的

网友:
据我所知,不能!

网友B:
看到网店有一种像镊子的万用表(也有卖家称为电桥),是否可以直接测量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电容、电感------可以,但不一定准确!在路测量值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专业素养的电子爱好者或者从业人员,是不会怕麻烦把元器件焊下来进行测量的,不会花钱乱买那些没用的 ...

老师所言极是。谢谢。
我不是专业的,就是平时玩玩,所以差点被网店的广告骗了
幸好有论坛的老师们可以请教,所以我不浪费钱买不实际的工具了

楼主:
谢谢老师。
那就不买了,不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网店有一种像镊子的万用表(也有卖家称为电桥),是否可以直接测量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电容、电感---- ...

谢谢老师指点。差点上当又乱花钱了

网友:
如果在线测量出结果似坏非坏,你相信它吗?最终还要拆下来。

网友:
如果是生产厂家,他有大批同样的机器,各台机器的数据可以互相比对,这种检测方法未尝不可。
对于业余玩家,这种方法没有意义。

网友:
这是商家“忽悠”、“撚化”。商家的辩护是“割断线路板”就不用拆下来。

网友:
电子镊子就是干这个的。不过,如此操作做定性的检测是可以的,但精确测量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电桥镊子只是测个大概而已,如开路短路,具体数值要焊下来

网友:
有在线测试仪,4线测试。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不是万能的。灵活应用也是一种技能。
至于买不买镊子电桥,各人爱好不同,别人的意见只能参考。
1,不买----------------------不是专业维修,没有必要买专业设备,业余维修赚不回本钱。
2,买----------------相对现在的收入不算什么高支出,买一个玩玩,学习一下各种技能,也不错。哪天不想玩了,2手市场出了,还能进一步降低玩机成本。

网友:
据我了解的情况,用ESR表可以在线大致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有问题,但只能做定性检查,不能作为定量检查,业余条件下感觉足够用了。这个不用买,做一个就行,具体可以参考小鬼头老师或北极冰老师设计的ESR表。至于在线测电感、电阻,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