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事

楼主(2024-02-07):
表面查出坏的元件了,C3228。又不想全拆,直接把坏件捅掉去算了,焊一个上去。马上过年了来这么一下。
又没空打点了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麻烦

网友B:
双面通孔板元件不好拆吗?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麻烦

不想拆散热片上的螺钉,太多硅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通孔板元件不好拆吗?还是别的?

过年了主要是没时间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拆散热片上的螺钉,太多硅脂了。

那就看你的烙铁技巧技能能否在上面焊换管,又不炀烂其他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看你的烙铁技巧技能能否在上面焊换管,又不炀烂其他零件了

实际空间很小,大烙铁头肯定不行,小的尖的温度又不够,这种板散热条件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空间很小,大烙铁头肯定不行,小的尖的温度又不够,这种板散热条件又好。

破坏掉三极管塑料部分
保留三个引脚
然后在原引脚上焊上新管
这样就不用将整改板子拆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坏掉三极管塑料部分
保留三个引脚
然后在原引脚上焊上新管

如果能实行,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坏掉三极管塑料部分
保留三个引脚
然后在原引脚上焊上新管

我也这样想,好在是双面板,单面板不好办了。因为元件脚留的太短了。单面板一焊脚就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好在是双面板,单面板不好办了。因为元件脚留的太短了。单面板一焊脚就动了。

另外,这里介绍我一个加加长版吸锡器,在小空间很好用的

网友:
看机箱是铝型材的,背面应该能拆开。

对于这种直插原件的,我一般更换原件都焊接在背面。

网友E:
Q902管子是不是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902管子是不是裂了?

不是,拍了照片看不到,手去碰了。当时我也高兴了,用放大镜看一下

网友:
我这远程诊断错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