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子管本身的杂音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4-02-07):
正常使用的6P3P单端,换新管后,出现不定时的咔咔声音,有点象关闭前级时会出现的杂音,换一只6P3P管就没有杂音,断定是那只6P3P新管有问题,这只管子还有办法使用吗?
开机半小时以上,这种不定时的咔咔声音又没有了,不知多用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会自己转好了呢?

网友A:
查查管脚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管脚是否有虚焊。

谢谢回复,查过了,两只6P3P的八个脚全部补焊了一遍,问题依旧

网友B:
管子有暗病   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有暗病   换掉

有点舍不得啊!就是想问问看有办法没有,没办法也只能扔了

网友C:
管子内部的问题,有的用上一段时间自己能消除,而有的会越来越严重,碰运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内部的问题,有的用上一段时间自己能消除,而有的会越来越严重,碰运气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先烧它几小时,然后在判断吧!谢谢

网友:
我改造6P14袖珍功放时,最初用6N4替代6N2,结果有噪声,烧了一段时间,噪声逐渐消失了,后来换成RCA12AX7。

网友:
管子里面的(机械结构)问题,只能听天由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答,看来只能烧段时间,然后听天由命了。

网友:
轻微碰极,以前有一个14吋彩色电视机用的是上海电子管厂的彩管,开机不就就红屏,必须倒过来用,就是红枪碰极,换了就好了

网友:
也许电子管质量差异耐压不足内部放电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查过了,两只6P3P的八个脚全部补焊了一遍,问题依旧

这没办法,是管子自身品质问题。
有20%的机会,用几百个小时自己好了或者犯得少了,但是绝大概率是越来越糟
电子管的“盲盒”比晶体管的 惊喜大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从下午发帖到现在一直点亮着,还是不定时的咔咔声,看来是没办法了,只有扔了!

网友:
管子里可能有杂质虚接,拿在手里用力磕磕,不行的话,在软木头上在磕磕,死的当活的治。

网友D:
是否是自激呢?可以在栅极传一个1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自激呢?可以在栅极传一个1K左右的电阻

这个方法可以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