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Ω同轴电缆输给 有线机顶盒,是高频信号吧?无专业设备能否检测到信号吗

楼主(2024-02-0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75Ω的同轴电缆输出给 有线机顶盒的,是高频信号吧?在没有专业测量设备的情况下,有万用表,能否测量出 75Ω的同轴电缆输出给 有线机顶盒的信号是否存在?

我无法确定是有线信号没有传输到机顶盒? 还是机顶盒是否坏了?或是别的原因?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仍用的是原有的 75Ω的同轴电缆入户的武汉有线,但最近发现 武汉有线顶盒没有信号了,听说是 武汉有线为了推广光纤入户,把以前的75Ω的同轴电缆入户信号给切断了。
原有的75Ω的同轴电缆入户的武汉有线 可以想办法免费看, 但光纤入户的武汉有线,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不能的,无法测出

网友A:
应该还有信号的,听说顺德有线电视机顶盒,不交费可收四个信号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信号的,听说顺德有线电视机顶盒,不交费可收四个信号频道。

武汉有线光纤入户的价格700多元/年, 但以前75Ω同轴电缆入户,25元/月,计300元/年

如果欠费是可以看3个台

但为了推广光纤入户,对以前75Ω同轴电缆入户 直接没有信号了

网友:
这个可能得高频电平表(场强仪)才测的出。
话说有线的玩意儿早就不看了,除了老年人怕是搭钱都没人看,遑论还要那么多收视费而且差一分钱都断信号。

网友:
有线电视都是花钱用的,看不了就打电话报修,自己能不动就别动。

网友B:
接到电视机的射频接口,试试收不收到免费传输的央视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信号的,听说顺德有线电视机顶盒,不交费可收四个信号频道。

上海可以看6个(正规)的电视节目,以及3-4个电视购物节目。

网友:
打个电话到广电服务部,问一下就清楚了。现在政府有规定,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水、电、有线电视等,不能随意关停。那怕是欠费,也得先礼后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到电视机的射频接口,试试收不收到免费传输的央视一套

都是数字信号啦,免费的电视机哪里能收到信号?集成有数字有线电视的专用液晶电视机,也要插卡后才能收到。

网友:
我们这里的机顶盒,如果是前端切断信号,你电视机上有文字提示:当前无信号,请检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数字信号啦,免费的电视机哪里能收到信号?集成有数字有线电视的专用液晶电视机,也要插卡后才能收到 ...

嗯,是的。但可能每个地方不同吧。我家的老房子后来因为没有常住,就把有线电视给销户了。但是门口那根同轴电缆接到电视机上还能看到中央一台和珠江台。一根电缆同时传输模拟电视、数字电视、宽带信号不是什么难事吧,频分复用嘛

网友:
有线电视信号有种检测设备叫做场强仪,可以对信号进行检测^_^

网友:
大部分机顶盒有一个LED灯指示信号有无

网友:
如果你一直交费,完全可以打电话给网络公司来检查。如果从不交费的,可以到邻居那里看看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