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参赛照片最大是多少K

楼主(2024-02-07):
若照片较大怎样减少K数?谢谢!!

网友:
俺用  “光影魔术手” 。

网友:
想效果好,就用PS设置分辨率为200,像素为1920*1080,体积不要大于750Kb。想效果一般简单,就用微信上传到文件助手,不要选原图,然后再存到相册,发帖子选刚才存储的图片就OK。

网友:
    我的方法供你参考:
1:用手机照相,2.选好上传到QQ.【电脑上启动了QQ】3.选QQ里的位置为【我的电脑】。
4:在QQ里选我的电脑找到需要的图片。5:右键点此图片复制。在桌面点右键粘贴。
6:桌面点图片打开【我安装的有2345看图王,是2345浏览器自带的】。
7,图片中点右键出来很多选项,选更改图片大小=3百到4百就行,保存即可。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坛友,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将图片缩小发出。

网友:
各种各样的办法,手机有手机的办法。电脑有电脑的办法。、平板有平板的办法。

参考上面的矿友都说得很好!感谢!!

网友:
在符合矿坛发图规定的前提下,图片尽可能大些,清晰些,方便大家的阅读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