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偏法测15V电池内阻

楼主(2024-02-07):
今天偶然发现,调整过的25号MF47 RX10k档不准了——测中值电阻小了半格,其它欧姆档没问题。
判断是15V电池不行了,换上一块没用过的(2012年产的),果然正常了。
测了负载电压,调零状态14.5V多点儿(空载15.4V),14.5V给人的第一感觉还可以,仔细一算吓一跳,
(15.4V/14.5V-1)*218.2k=13.54k,竟然有 13.5k!
对比最低时的2k,这么大的跨度真令人始料不及。
伏阻法的误差比较大,是不是结果不对?想到了可以直接利用RX10k档,用“半偏法”来测量,其原理是:
因为半偏状态内外阻相等,那么 电池的等效内阻=外阻-无电池时的档位内阻,测量结果如下
新:220.7k-218.2k=2.5k
旧:231.4k-218.2k=13.2k

看来真得改锂电了(其实早就想改,却一直懒得动手),库存的一盒老货就当收藏了

网友:
有点迷糊,慢慢看看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一个贴说是半偏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一个贴说是半偏法的。

以前测指针表裸表头的电阻,用的就是半偏法,
测电池内阻正好可以利用欧姆档,比较方便,但只能测指针表用到的电池。
对于9V电池,因为它跟1.5V串联使用的,所以测的是二者内阻之和,可以先测1.5V再求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测指针表裸表头的电阻,用的就是半偏法,
测电池内阻正好可以利用欧姆档,比较方便,但只能测指针表 ...

同理,也可以用电流档测,只要知道档位内阻就行。好处是可以在想要的负载电流下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测指针表裸表头的电阻,用的就是半偏法,
测电池内阻正好可以利用欧姆档,比较方便,但只能测指针表 ...

三个3296是用来做什么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3296是用来做什么的测试?

用指针表测它,半偏时它等于欧姆档的总内阻,这就是半偏法的基本原理——电阻倍增、电流减半。

楼主:
这种半偏法,以前常用来测欧姆表内阻。

网友:
楼主的做法不错。灵活运用了指针表的运作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指针表测它,半偏时它等于欧姆档的总内阻,这就是半偏法的基本原理——电阻倍增、电流减半。

你这样调整,我不甚明白,但是有一样疑问,就是:你电池新旧或没有电池的时候的调零电位器位置会不会对内阻有影响?

网友A:
我想你用的是南京老47,旧电池内阻变大,可以在191、196、198电阻并联一个可调电阻,测试标准电阻220K时候指向220K,然后再测量此时10K挡的内阻。在没有电池时候测量得到的电阻值,与这个并联电阻后得到的电阻值相减就是电池内阻。这样测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调整,我不甚明白,但是有一样疑问,就是:你电池新旧或没有电池的时候的调零电位器位置会不会对内 ...

有影响,这个要定量分析,有兴趣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或者仿真比较方便。
对于MF47,影响最大的是RX1k档,对RX1几乎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用的是南京老47,旧电池内阻变大,可以在191、196、198电阻并联一个可调电阻,测试标准电阻220K时候 ...

也可以,道理一样,但只适用于RX10k档。半偏法适用于所有欧姆档,也就是说可以测1.5V(或3V)电池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调整,我不甚明白,但是有一样疑问,就是:你电池新旧或没有电池的时候的调零电位器位置会不会对内 ...

调零电位器的位置对档位内阻有影响,但计算电池内阻时,档位内阻被减掉了,所以对测量电池内阻无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可以,道理一样,但只适用于RX10k档。半偏法适用于所有欧姆档,也就是说可以测1.5V(或3V)电池的内 ...

刚才试了下,1.5V的内阻小,指针表的精度又太低,所以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没法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1.5V的内阻小,指针表的精度又太低,所以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没法测 。

我的并联方法只能适用老47的1K以及10K。其余不适合,新的47只能适用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半偏法,以前常用来测欧姆表内阻。

妙啊,又在郑师傅这学到了新知识,我也试下看看我那只47L的欧姆档内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半偏法,以前常用来测欧姆表内阻。

第3条不全对。只有刻度盘与实际匹配【就是0-4号盘】才可以用这方法。

网友B(2024-12-20):
老郑,你看看这是不是搞反了?
电池内阻增大,测量电阻应该变小才对。你这显示旧电池22测量得到是231.4K,比内阻218.2大13.2K,好象有些地方我不明白。还有:(15.4V/14.5V-1)*218.2k=13.54k,这个公式的原理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郑,你看看这是不是搞反了?
电池内阻增大,测量电阻应该变小才对。你这显示旧电池22测量得到是231.4K, ...

这不是变小了吗?

伏阻法记得以前说过,原理如下图,当负载RL=r时,就是“半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条不全对。只有刻度盘与实际匹配【就是0-4号盘】才可以用这方法。

你说的没错,我喜欢用25号表有几个原因,第一条就是线性非常好,然后阻尼合适,再就是品相好、沉甸甸的有感觉

网友:
我是说这个。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方法比较难理解,我用自己的方法。
按照你的数据计算
注明:R0是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方法比较难理解,我用自己的方法。
按照你的数据计算
注明:R0是电池内阻。

你遗漏了被测电阻,这是满偏状态,你得用半偏状态去理解“半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方法比较难理解,我用自己的方法。
按照你的数据计算
注明:R0是电池内阻。

加上括号后,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思路很清奇。

PS:弄明白了,这不就是伏阻法吗!
你的算式是这样的:14.5/Rx=15.4/(Rx+R0)
所以R0=(15.4/14.5-1)*Rx
(15.4/14.5-1)*218.2=13.54344828V
因为你的66.45uA是约数,所以最终结果略有差异。
这回你理解伏阻法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括号后,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思路很清奇。

PS:弄明白了,这不就是伏阻法吗! :

我做事最大的不好就是思路不严谨。括号都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括号后,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思路很清奇。

PS:弄明白了,这不就是伏阻法吗! :

我用的数据是你的调零的,我的理解应该是满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数据是你的调零的,我的理解应该是满偏法。

在这里可以这么叫,一般直接给电池并上个负载电阻来测就行。

网友B:
你的这个计算就是电子线路的阻抗匹配计算方法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数据是你的调零的,我的理解应该是满偏法。

电池内阻与负载电流有关,半偏电流时是13.2k,满偏是13.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计算就是电子线路的阻抗匹配计算方法差不多,

对,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计算就是电子线路的阻抗匹配计算方法差不多,

对于电力输送(或信号传输)来说,追求的是输出功率最大化,此时要求 RL=R0
功放是电压放大,与前级之间的匹配原则是 “高入低出”(RL>>R0),未级与喇叭之间变为功率输出最大化(RL=R0)
指针表从电池攫取的是电压而非功率,所以要求RL>>R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电力输送(或信号传输)来说,追求的是输出功率最大化,此时要求 RL=R0
功放是电压放大,与前级之 ...

刚刚测试了U201,空载电压=22.83,调零满偏电压=20.73,按照以上计算,内阻=22.2KΩ。
改用了23A两节,空载电压=23.88,调零满偏电压=23.26,按照以上计算,内阻=6.37KΩ,但是补偿电阻是5.98K,就是23A两节内阻=0.39K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测试了U201,空载电压=22.83,调零满偏电压=20.73,按照以上计算,内阻=22.2KΩ。
改用了23A两节, ...

RX10K档没有电池时实际内阻是多少?
理论值是246k+1.5k=247.5k,1.5k是标称电压时的网孔内阻,
(22.83/20.73-1)*247.5k=25.072k
(23.88/23.26-1)*247.5k=6.597k,6.39k-5.98k=0.39k
这个0.39k跟我以前测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RX10K档没有电池时实际内阻是多少?
理论值是246k+1.5k=247.5k,1.5k是标称电压时的网孔内阻,
(22.8 ...

实测是239.3K

中值电阻我改成240的,所以电阻应该少10K,原来改的时候没有记录数据。刚刚测了。246K的改成236.8K。

楼主:
(22.83/20.73-1)*239.3k=24.242k
无论多少都太大了吧,都超过档位的净内阻了 ,这电池早就失效啦。
我测过几块,跟15V电池差不多都在2K左右,但新旧程度不同,也不太好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83/20.73-1)*239.3k=24.242k
无论多少都太大了吧,都超过档位的净内阻了 ,这电池早就失效啦。
...

但是测试只是偏小一点,250K的电阻测得目测24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测试只是偏小一点,250K的电阻测得目测242K。

简单评估电池内阻大小:打到RX100,正常调零,然后直接打到RX1,此时的读数大概就是电池内阻,也就是说,指针回退得越多电池内阻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评估电池内阻大小:打到RX100,正常调零,然后直接打到RX1,此时的读数大概就是电池内阻,也就是说, ...

老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清的,一直没有理会,说的是电池内阻。
我对电阻挡的执着,你是知道的,我调整Rx10K、Rx1K都是忽略电池内阻来调整电阻值的,如果加上电池内阻就不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面这个就是解放的47按照223中值调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清的,一直没有理会,说的是电池内阻。
我对电阻挡的执着,你是知道的,我调 ...

RX1K的档位内阻是从22k变成22.3k,0.5欧姆的电池内阻完全可以忽略;同样15V内阻(按2k算)占220k和占223k的比例也没啥区别。

网友C:
看到您的老帖子,感觉您的那盒9V(15V?)电池该扔了。
新的9V电池(6F22)的内阻在十几到三十欧姆左右,MF47型电表设计要求的最大内阻是几百欧姆,还到不了1K欧姆。如果15 V的电表,估计内阻也不会太高,上K欧姆内阻的电池一般已不适合用在万用表上了。
不过,现在市场上恐怕15V的电池不好买到把?
另外,请问用15V的MF47表,那是那年出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的老帖子,感觉您的那盒9V(15V?)电池该扔了。
新的9V电池(6F22)的内阻在十几到三十欧姆左右 ...

请问你有没有用内阻仪测量过9V电池内阻,我没有仪器,但是想知道。按照计算的内阻确实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的老帖子,感觉您的那盒9V(15V?)电池该扔了。
新的9V电池(6F22)的内阻在十几到三十欧姆左右 ...

那盒是15V电池,好不容易买到的还不能扔,没电了也能当个念想儿
我常用的这块表是1984年的,使用15V的MF47据我所见直到2000年还有生产,涉及到的电路至少有9种,下面的原理图和计算表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上海和南京表厂都生产过,相对来说比经典MF47的电路成熟些。
我实测过不少这种15V电池,可能年代久远了吧,内阻都在1.5k以上,用旧之后高达10k以上,现在我用5只CR2025串联补偿电阻来代替,效果很好。
我用下面这个自动表格复算过几十种指针表,吻合度非常高,从下面这种MF47可见,如果15V电池内阻为2k,则RX10k档的分压电阻正好为196k,同理可推测出9V电池的内阻大概是按300欧姆~500欧姆算的。
沙占友在《万用表测量技巧》中说9V平均值一般取500欧,15V取1k,还有上四的资料(点击这里查看,在倒数第4行)也是按1k计算的,我想取大取小其实都无所谓,既然是变化的,那么计算值取大点儿则电池用旧时准些,反之用新电池准些,若像我一样在意纠结,只能恒压了

08.0_37.5u2K15V22 南二仪表厂 1997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盒是15V电池,好不容易买到的还不能扔,没电了也能当个念想儿
我常用的这块表是1984年的,使用15 ...

电池内阻是测不准的,因为工作状态不同,即便是同一电器,其负载也可能是变化的。
所以,我觉得电池内阻仪最大的用处是在同一测量条件下做比较、然后筛选出异常的,单个数值的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有没有用内阻仪测量过9V电池内阻,我没有仪器,但是想知道。按照计算的内阻确实太大了。

是用YR1030电池内阻仪实测的。实测该仪表还比较准确,数据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内阻是测不准的,因为工作状态不同,即便是同一电器,其负载也可能是变化的。
所以,我觉得电池内 ...

十分赞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内阻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数值,条件一变,数值就随着改变了(随电池老化而变的欧姆内阻+非线性的极化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