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单词 fo 求助

楼主(2024-02-07):
Mr. Ben H. Tongue在#10文章中多出使用了 fo 这个词,查了N遍,没找到合适的对应中文词汇。
有说是网络用语,关注或走开的意思,有说是某个词汇的缩写,有说是表示压力大的俚语,还有说要根据上下文来定。
最跟科技或本文沾边的可能是First Order(一阶)的缩写。
实在是头大,故向各位老师求助,谢谢。

网友:
联系上下文还不能猜出它的意思吗?坛里精通英文的人士多的是,你把原文贴出来肯定有高手帮你解答。

网友:
贴出原文,最好原文的链接

网友A:
俺找到了原文,fo 不是一个英文单词,是一个频率的代号而已,就好像电阻 R1、电容 C5、电感 L2、温度 T0、长度 L、电压 Vcc、电流 Ib 一样的作用,俺甚至觉得它其实应该是 f0

https://kearman.com/bentongue/xtalset/10npddec/10npdde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找到了原文,fo 不是一个英文单词,是一个频率的代号而已,就好像电阻 R1、电容 C5、电感 L2、温度 T0、 ...

我也觉得fo在这里的作用是代词的作用,但具体是哪个的代词就说不清了。不会是f0,0与o在文中还是有区别的。有fo的几个地方如下:

This analysis applies to an AM detector fed by a CW RF sine wave voltage of frequency fo:  It has a peak (not RMS) value equal to V1 and an internal source resistance of R1.
这里的fo看似是”馈电信号的频率“,或者用网络语理解为“关注”好像也行,即“所关注的频率”。

The shunt input reactance of the circuit is assumed to be zero at all frequencies except fo, the frequency to which the tank is tuned.
这里的fo看似是“以下”的意思(follow)或者是指后面的短句,像是"that"的作用。

The detector tank circuit T is modeled as lossless and resonant to the input frequency fo. The input resistance at fo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这里的两个fo看似指的是“detector tank circuit T”的调谐频率或谐振频率。

The bypass capacitor C2 has a very low reactance compared to the load resistor R2 at the frequency fo. Since C2 acts as a short circuit across R2 at the frequency fo, all of the RF voltage across T will appear across the Diode. The time constant, R2*C2 should be long compared to the time for one cycle of fo.
这里的fo好像得看上文才能明白,多半是指检波器输入信号。

V1, at a frequency fo, looking toward the load resistance R2, will see an RF resistance (at fo) equal to the junction resistance of the diode at zero bias.
这里的fo好像指的也是检波器输入信号或输入信号的频率。

头一次遇到fo,还是在技术文章里。
如果指输入信号,直接写也不麻烦啊。
如果fo代表某个数值,或者是某个参数的代号,一般Tongue会在文章前面予以说明,难道这次他忘了?
我再按照fo是某个数的代号的思路捋一遍。
谢谢。

网友B:
fo可能是指射频信号的载波频率,其中的o是振荡oscillation 的缩写

网友:
再看你给的几个小段的英文,fo应该就是指该电路网络的谐振频率。如果使用谐振频率一词不适合,那么可以转一下,使用适应性更强、但语义指向更模糊的“特征频率”来代替。

再结合我上一个帖子,可能你这里电路的实际情况是:

1、fo就是射频信号的载波频率(发射机的振荡器工作频率)。

2、接收机那些电路均谐振于这个载波频率。

如果属实,那么,翻译时,在fo刚出现时,把他明确作一个定义,后面的fo就不再作翻译,直接拿来用。当有必要时,再解释一下(比如解释一下接收机的电路网络是谐振于fo这个载波频率的)。

网友C:
FO - 這是英文大寫字母 FO,

fo - 這是英文小寫字母 fo,

F0, f0 - 這是英文相同字體的數目字 0 (零)

字母 O, o 與 數目字 0 可以明顯區別。

原文裡面的 “frequency fo” 應該是英文小寫字母 fo,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

将fo作为某个频率的代号往下继续看,倒还通顺,上下文的意思也连贯。先直接用做某个频率的代号吧。后面如果文不对题再说。

前面看过的那些文章里,参数都先说明其含义或者用括号括起来,如The fo is ...... 或(fo),这一篇Tongue老先生直接就fo,因为怕这是老先生惯用的俚语,于是上网查了一下,居然fo有很多含义,尤其是在网络上。这就是头大的开始。
要是Tongue老先生写个f0或者fo查不到有啥含义,这头也不会大了。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o”應是“原始, 原點”的縮寫,意爲基頻。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可能是指射频信号的载波频率,其中的o是振荡oscillation 的缩写

好像这个是正解,也可以理解为谐振频率吧。

网友:
说它是载波频率也可以。不过正式的载波频率是Fc.
大多数英语书里的f0或fo都是指信号的载波或者电路的中心频率或谐振频率。

网友:
fo=谐振频率
老先生的意思是,电路的调谐回路一旦与某个载波谐振时,电路的电抗就变成了0,等效电路可以不考虑电抗,这样电路分析就变得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 - 這是英文大寫字母 FO,

fo - 這是英文小寫字母 fo,

你要考虑到这文章极大可能是别人把老先生的手稿之类整理之后放到网上的,搞混 fo 和 f0 是很容易的事情。

俺始终觉得这里用 f0 更加合理,毕竟通常都会用 f0 表示基频或类似的含义。

网友:
The shunt input reactance of the circuit is assumed to be zero at all frequencies except fo, the frequency to which the tank is tuned.
fo=the frequency to which the tank is tuned.

楼主:
继续向老师们求助,没接触过函数发生器,所以这一段实在是理解不了,这个FLAT是当作平坦、平滑、稳定还是其他啥意思?谢谢。
Another option is to use a sine wave Function Generator, the output of which is known to be flat vs. frequency.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向老师们求助,没接触过函数发生器,所以这一段实在是理解不了,这个FLAT是当作平坦、平滑、稳定还是其 ...

意思是,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输出电平是比较固定的,不会随频率的调节而产生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就是取Flat的引申意思,译成:固定,稳定,不变。

继续遇到问题,这些涉及到了专业的词汇,英文的意思大致明白一点点,但不知道中文的专业说法是什么。继续求教。

one half the -3 dB bandwidth of the RF tank“ 是指带宽的一半,还是指半功率点,还是其他啥意思?

这里的3dB down不知是指3dB带宽曲线的哪个区域,是带宽以外的区域么?"lie 3 dB"是分界线,"down"是指分界线以下的区域?
“measure the frequenc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oints that lie 3 dB down on the selectivity curve"

我理解是频率差越小,带宽越窄,选择性就越好。lie译成”位于“?

谢谢老师们。

网友:
其实是f0,基波(“0次”谐波之意)频率的意思,f1,f2...就是1次2次谐波频率。写作fo是因为老外喜欢把0读写成o(o的发音比zero舒服得多),和我们说01为“洞幺”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就是取Flat的引申意思,译成:固定,稳定,不变。

”one half the -3 dB bandwidth of the RF tank“ 是指带宽的一半,还是指半功率点,还是其他啥意思?

——应该是“-3dB带宽的一半”,不是“半功率点”

这里的3dB down不知是指3dB带宽曲线的哪个区域,是带宽以外的区域么?"lie 3 dB"是分界线,"down"是指分界线以下的区域?
“measure the frequenc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oints that lie 3 dB down on the selectivity curve"

——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测量机子的选择性曲线,测得此曲线上2个-3dB点(比峰值点电平低3dB那2个点)的频率之差。这里的lie是“位于”的意思,3dB down是对lie的修饰,表明是“低3dB电平”的程度/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就是取Flat的引申意思,译成:固定,稳定,不变。

Flat在原文中,是指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幅频(Amp vs Freq)曲线是Flat(平直)的。我前面的回帖是根据这一点来解说的,不是根据词语的引申意思作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e half the -3 dB bandwidth of the RF tank“ 是指带宽的一半,还是指半功率点,还是其他啥意思?

...

这回就明白了,原来是选择性曲线顶点以下3db那条线与曲线的交点,也就是3dB带宽,测量交点的频率差就能得到带宽。
原文没图,所以有点绕不过来。后来我是找了个关于带宽概念的图来看。

关于Flat,我找个像国语的说法写进去。

谢谢!

网友:
读英文就是要读呀,
读呀读,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例如”的意思,
一般都写:for 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