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种元件的同学吗?

楼主(2024-02-08):
淘宝如何查找?

淘宝如何查找?

网友:
器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型号 PS4001

楼主:
标示有D,E字样

网友:
光栅传感器 一个是发光管 另一个是光电管  可以理解是开放型的光耦 中间的缺口是光线传感  只要东西遮住 就会有反应  以前的微软IE鼠标的滚轮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应该是计数用的吧?

网友:
天空老大正解,,,=

      这种传感器很多设备有用 的,,

网友:
两对光耦组合,应该是光栅可逆计数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家分析很有道理,。淘宝看了一下,有一家卖PS4001,过完年再看看有没有有货。这种器件是收音头上的一个调台组件。

网友:
TB搜"光栅编码器"
价格不贵,但要自己做轴及安装支架,不好整

喜欢光电编码器,TB搜"旋转光电编码器",有点小贵

网友:
光电计数器计数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遮挡光电槽的齿轮齿条的齿比两个槽间隙大,这样才能根据遮挡和离开的时间顺序判断方向。以前内部带球 ...

不错,有道理

网友:
我还存着几个,只不过是欧姆龙的,叫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