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难度大点的怪收音机修修。

楼主(2024-02-08):
淘了个收音机芯,说它老吧,用的是9013系列硅管,说它不老吧,中短波用的一根磁棒,磁棒颜色是兰的。而且背面的铜皮都上锡了,满满的都是银白色,不知道好修不好修。

楼主:
手机打图,如何就清楚了,自动压速不清楚。

网友:
等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
不知道好修不好修------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会与不会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窗户纸!

网友:
机芯大相对好修点,最好有电路印刷板图。

网友:
8、90年代港台那里盛产的机器,多中周内附谐振电容,爱坏!

楼主:
现在仔细看看了看,8个晶体管,低放四个管子。中放三个管子,多一个管子估计是独立本振。

网友:
仿古...早期国外挂锡板子的产品还是挺多的。

网友:
當年防焊漆價格高,過波峰焊就全上了錫。省了漆錢就多了錫費。

网友:
已经用到9013这样的硅管,应该不会很老。

网友:
很可能是香港产的“国际”牌收音机。国际牌收音机电路没什么特殊,只是比国产7管收音机多用一只振荡管而已,磁棒上面的短波线圈主要是谐振作用,接收信号以拉杆天线为主,磁棒天线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