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电视又坏了

楼主(2024-02-08):
康佳55寸,17年买的,做过一次系统,换过一次主板,这次是背光坏了,某宝拍了一套灯条,77大元,还没到货

网友A:
早期的灯管机比LED寿命长多了 除了机器厚一些 不过这时候音质比现在好多了

网友B:
康佳的质量还是不行啊!

楼主:
第一次拆屏换灯条

网友C:
   如果没经验,搜索一下相关的换背光视频,就可放心大胆拆了。

网友D:
拆屏换灯要的是胆大心细,谨慎加细心。祝你成功

网友E:
淘汰了吧,当心没人时突然起火,造成严重损失。

楼主:
大过年的坏了,买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灯管机比LED寿命长多了 除了机器厚一些 不过这时候音质比现在好多了

  CCFL背光的液晶电视机图像会比较柔和,不象LED背光的那样刺眼,可是用的时间长了两端会发暗,整体亮度会降低,想将灯管换新比较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CFL背光的液晶电视机图像会比较柔和,不象LED背光的那样刺眼,可是用的时间长了两端会发暗,整体亮度 ...

自己卧室的电视机是09年买的德律风根的24英寸CCFL液晶电视机 效果不错 目前除了遥控器的导电橡胶不行了 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F:
大液晶灯条没弄过,我几年前28寸乐华灯条坏,先是换LED灯珠用不多长时间又坏了。后来直接拆掉坏LED用5个1N4001串联焊上,一个LED不亮根本没有影响。

楼主:
完美修复,灯条接插件老化,碎了几个,直接焊上了,共14条,分4组电源供电,初一到货,灯条55,运费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液晶灯条没弄过,我几年前28寸乐华灯条坏,先是换LED灯珠用不多长时间又坏了。后来直接拆掉坏LED用5个1N4 ...

感谢关注,已经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卧室的电视机是09年买的德律风根的24英寸CCFL液晶电视机 效果不错 目前除了遥控器的导电橡胶不行了  ...

感谢关注,已经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汰了吧,当心没人时突然起火,造成严重损失。

换背光就正常了,咋会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屏换灯要的是胆大心细,谨慎加细心。祝你成功

已经换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佳的质量还是不行啊!

换好了,再坏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经验,搜索一下相关的换背光视频,就可放心大胆拆了。

已经换上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背光就正常了,咋会起火??

又说明原件接近寿命了,电源如果坏了就不是背光的事了,说不定冒烟了。

网友C:
  电视原配灯条是纤维基板的,散热较差,新买的灯条基本上是铝基板的,散热好,比较耐用。我在广东,运费一般是8块钱,拍下大多隔天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汰了吧,当心没人时突然起火,造成严重损失。

  电视机起火是极小概率的事件,有过灯条烧起的。最近有小孩在二楼客厅看着65寸乐视电视机,突然冒烟了,但图像仍在。小孩反应不过来,大人闻到异味冲上楼,电视图像已消失,用力抓起电视放地上,后背电源插口附近已烧了一个洞。经检查电源进线的抗干扰滤波涤沦电容已烧没了。我把电源板修好通电,屏幕已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原配灯条是纤维基板的,散热较差,新买的灯条基本上是铝基板的,散热好,比较耐用。我在广东,运费一 ...

新的确实是铝板的

网友G:
我本人自从平板电视机以后就不能修理彩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本人自从平板电视机以后就不能修理彩电了

我也是第一次换灯条哦

网友:
但是我的索尼E29曾经使用了大概20年才显像管碰极报废,几年前才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本人自从平板电视机以后就不能修理彩电了

  平板电视流行时已进入高速网络时代,买配件,查资料只是举手之劳,小白都能修个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板电视流行时已进入高速网络时代,买配件,查资料只是举手之劳,小白都能修个电视。

当时已经大势已去,本地人电视机坏了就丢,彩电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