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电源电压应该怎样测量?

楼主(2024-02-08):
下图是常见的开关电源二次侧整流电路,要测量电压有的人习惯测量电容两端AC两点,有人习惯测量二极管两端BC两点。但你可曾想过,两种测量方法得到的数值会不一样。而且和你用的万用表有关

今天翻出我手头的各种万用表做了个简单的测试,分别测量AC,BC两组电压
两组电压相同的表有:MF35 MF18 MF10 MF47 MF79 ;数字表17B+
两组电压不相同的表有:MF500 MF30 MF116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测量比较一下,看看是表的个体差异还是结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希望有老师科普一下。

网友:
真开眼了,原来杀猪是用刀戳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掉表头并联的电容读数有变,是交流流过表头电感发生额外偏转还是其他原因?如果有条件把二极管和电容 ...

做了对比测试,详见下面这些照片。
1、示波器显示的是BC端的波形,显然它是脉动直流,(2个最大峰值之间的)“频率”为65k。
2、用MF30的DC25V档测量这个信号时,波形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幅值变小了。
3、与表头并联的4.7uF、2.2nF、2只1N4148,对读数的影响有以下规律:
a 拆下全部4只元件后读数最大(16.5V),仅保留2只二极管时读数最小(3.5V)。
b 只要保留电容(无论哪只、还是全在),读数都是15V左右。

综上,瞎猜如下:
1、两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会“分走”电流(或者说,信号源的带载能力极低)
2、电容有储能作用,可以稳定表头两侧的电压(而不被二极管拉低)。

网友:
二级管两端的波形,空载和带载情况下各不一样

楼主:
有人惊讶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请不要一上来就否定,可以自己测试后再看看是不是属实。其实这个方法在日常维修中很常见。家电中最常用的就是这种单端反激式电源。
我想知道的是为何有的表可以,有的不行。我不认为是万用表的频率响应的原因,因为上述任何一款万用表的频率响应都达不到开关电源的频率。

网友:
很佩服這些最近入壇的朋友,扯蛋扯上了新高度。

网友:
电源电压肯定是测AC两端,为什么去测BC两端?
BC两端有高频分量,不同万用表肯定响应不一样
这非常正常,不需要较真

网友B:
有人习惯测量二极管两端BC两点?
谁会测量BC两点啊?那是测量二极管压降!不是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
把电压数据放上来看看

网友C:
看了楼主这贴,我怀疑我原来看到了假的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习惯测量二极管两端BC两点?
谁会测量BC两点啊?那是测量二极管压降!不是测量输出电压。

  请了解一下峰值检波电路。用直流电压档在BC两点间确实可以测到稳定的直流电压值的,不信拿一片带开关电源的电路板通电测一下。线圈中通过的是交流电,在电源的正半周,线圈的电压将电容器充电到接近峰值电压,在电源的负半周,电容上的电压与线圈中的电压是串联的,电压表测量的是这个串联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这贴,我怀疑我原来看到了假的教材

憋怀疑了,全部假教材,唯有这里才正。

网友:
第一次听说测量BC两端 BC端是二极管压降,不是输出电压。

网友:
BC两端明显是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网友:
以前有一个教材曾经误导我很久,教材说的是电容其实不会“通交”,用大约几百字解说电容“交流”的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二极管一直导通,BC两端才是二极管压降,问题是开关电源中,二极管两端不仅有正向压降,也有反向耐压 ...

正激用的整流原件不是MOS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