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新作一台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4-02-09):
借用这个电路稍微做改动,6N3调谐,6k46j4中放限幅鉴频,因为中周的原因,改了电路,不知道可行不?

半成品

半成品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期待楼主新作早日成功!

七零年代时候,同学的父亲做了一个电子管的超外差式,纯FM的,屋顶上架设八木天线,能收到200公里外的信号,也很清晰,只是那个时候真的很穷,没能力也跟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新作早日成功!

七零年代时候,同学的父亲做了一个电子管的超外差式,纯FM的,屋顶上架设八木 ...

那时候原件很缺,很多高手

网友:
期待大作早日出声

网友B:
你那个四连真好,太宝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四连真好,太宝贵了。

过年好!小黄鱼收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新作早日成功!

七零年代时候,同学的父亲做了一个电子管的超外差式,纯FM的,屋顶上架设八木 ...

七十年代应该只有一两个频道电视伴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原件很缺,很多高手

除夕好!

元件是一个问题,通用电子管和其他零件还是能找到的,。但制作难度很大,比如FM中频变压器,频率高,磁芯导磁率不同,。那时候不可能找到现成的调频10.7MHz中频变压器,利用465KHz中频变压器改造并不合适,那时候也没有测试仪器,很多因素都是未知数,除非前人有完整的制作方法可供模仿,业余爱好者很难做得好,也就是当年放弃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十年代应该只有一两个频道电视伴音

那时候本地只有一个电视台,伴音频率64.25MHz,没有能力做超外差式FM收音机,却做了不少个电子管超再生式调频收音机。调频广播收音机是收不到电视伴音的,七零年代中期在调频收音机里每周某些时候会收到本地的广播节目,调频广播开始试播了,之后才正式播音,那时本人有一个飞利浦二波段收音机。立体声广播是后来才有的事

网友D:
期待大作 祝楼主  新年快乐

网友:
大概率使用效果和晶体管收音头接入电子管后级相当,甚至还差一些!
很多年前,我制作过一块晶体管两级双调谐电感耦合三波段收音头,接入电子管收音机的低放部分,仔细调整输入电平,声音和纯电子管收音机根本就听不出太多差别,接收灵敏度比纯电子管电路要好不少!

网友E:
做个超再生的,
航空波段一起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超再生的,
航空波段一起收了

过年好!祝论坛越办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大作 祝楼主  新年快乐

调试比较困难,换了两个中周。已经出声了。目前频率偏,只能收到低端两个台。声音洪亮有一点交流声。

楼主(2024-03-23):
目前调试结果98M及以下频率可收听,超过98M停振

网友:
频率低是高频头工艺问题,分布电容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新作早日成功!

七零年代时候,同学的父亲做了一个电子管的超外差式,纯FM的,屋顶上架设八木 ...

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调频广播吧?记得我国最早的调频立体声广播是大概81年的广州开始试播的,,,

网友G:
FM广播能覆盖200+公里,有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调频广播吧?记得我国最早的调频立体声广播是大概81年的广州开始试播的,,,

香港有,,,,字数

网友:
这个晶体管四连调频部分容量偏大,可串联两个半可调瓷介电容减小点容量以增加点线圈圈数有利于起震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调试结果98M及以下频率可收听,超过98M停振

已经相当厉害了,FM收音机难度很大,先收到台,再慢慢调整

网友:
想学习一下,期待楼主的成果早日成功,到时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四连调频部分拆一片动片,刚好能復盖国频,串电容难找到容量一样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FM广播能覆盖200+公里,有这么厉害?

天线架高(山顶,高层楼顶)可以。

网友(2025-03-26):
您好,请问您这个中周是从哪里购买的?我想按照这个图纸做高频头,然后中放限幅鉴频用电子管电视机的中放板,这样就只需一个中周了,就是6N3和6K4之间的那个

网友H:
看见做电子管调频机的就支持,我07年鼓捣电子管FM的时候资料很少,自己胡乱摸索,落得听个响儿,谈不上参数。

网友:
买个自动搜台的配合胆机多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见做电子管调频机的就支持,我07年鼓捣电子管FM的时候资料很少,自己胡乱摸索,落得听个响儿,谈不上参数 ...

现在条件成熟了,各种电路资料,名机图纸一搜索就有下载,做机材料唾手可得,各种二手仪器价格很低容易买到,可以再搞一台胆收音机玩

网友:
看见做电子管调频机的就支持,我07年鼓捣电子管FM的时候资料很少,自己胡乱摸索,落得听个响儿,谈不上参数。

搞了几十年,都用别人的机器,自己的没时间整,尽是搞别人的,这就是修理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