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机在哪里加调谐指示二极管好

楼主(2024-02-09):
       u=573306664,960773511&fm=253&fmt=auto&app=138&f=JPEG_proc.jpg 今天打开一台凯歌4B9-3老晶体管车机,无意中看见这两个度盘指示灯,只要开机这两灯就一直亮着白白浪费我这小电瓶4AH的电,我就想要把这两个灯其中一个拿下来变成调谐指示,又省电又能指示调谐状况,期不一举两得?
       无奈我没有那个水平,请老师们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这个车机中高端接收凌敏度比较高,低端明显低,要怎么解决?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楼主:
此图的两个灯是串联的,实际是两个灯直接并联在电源上的。

网友:
灯泡耗电大,换LED吧!亮度高而且可选择的LED很多(看你有什么LED了)。

楼主:
不外置电路是没法加这个功能了,换LED吧,汽车上这个灯还是挺有用的。

谢谢老师岁首年终的指点!

楼主:
灯泡耗电大,换LED吧!亮度高而且可选择的LED很多(看你有什么LED了)。

谢谢老师的指点!是啊,每个小灯泡就算50mA电流,对于使用4AH的小电瓶供电也非常可观。LED网上多的是,找一个体积与小灯泡相当的亮度适中就行。